请教:2SC1906的增益和2SC1907有什么不同吗

楼主(2013-04-18):
看原厂PDF文件

2SC1906在VCE = 10 V,IC = 5 mA,f = 200 MHz 时 PG=18dB

             在VCE = 10 V,IC = 5 mA,f =  45 MHz 时  PG=33dB

             FT min=600MHZ

2SC1907 FTmin=900MHZ

            在 VCB = 10 V, IC = 10 mA,f = 930 MHz时 Posc=8mW

那么请问 2SC1907在f = 200 MHz 时 PG=多少 会比1906好吗  同等电路的条件下

发现他们很多值都一样 只有FT不一样

网友A:
增益我不会计算,但我在实际使用时,(工作在180MHZ),用1907比1906推动的功率大一点,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工作频率下,1907比1906的增益高。看pdf上,在最佳工作点集电极电流同是15毫安时,1907的hfe最高为160,1906的hfe则为108.所以1907FT高,它 的增益也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益我不会计算,但我在实际使用时,(工作在180MHZ),用1907比1906推动的功率大一点,也就是说,在相同的 ...

感谢你的实际经验解答 实践出真知

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
不客气,共同学习。在我自制的小功率计上,同样的电路中,用1907比1906推动的功率大5个格子,呵呵,自制的土仪器,没有精确的仪器校准,只能对比,

网友B:
1906增益很高的。做振荡和放大都不错。我买的全新的1907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好用。做振荡不容易起振,做放大输出功率也比我买的拆机的1906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06增益很高的。做振荡和放大都不错。我买的全新的1907不知为什么就是不好用。做振荡不容易起振,做放大输 ...

我最近在淘宝看到有假货或者说国产的吧,仿制的吧

印字是有不同的 没有照片的店家这种常用件我都不敢买 都买拆机的

有照片和别人家图片重复的 也很令人难辨

你有清晰图片吗 自己照的 我看看

楼主:
请大家继续讨论 感觉C1907能在更高的频率达到18dB的增益

还是日立原产的C1906  C1907好  白字的

楼主:
  大家继续讨论 多交流

网友C:
2个管子厂家提供参数用途就有区别,1906适用于V频段,1907适用于U频段。

楼主:
引用 网友C:
2个管子厂家提供参数用途就有区别,1906适用于V频段,1907适用于U频段。

那么1907可以完全代替1906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么1907可以完全代替1906吗

是的完全胜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完全胜任。

感谢您的回答 手头还有些原厂白字的2SC1907  这就不需要再买2SC1906了

网友C:
白字未必就是原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字未必就是原厂

9018能与1906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9018能与1906比吗?

9018噪声也大 虽然功率大100mw  但是功率增益看各论坛帖子 是比1906低

淘宝上很多9018是某国产厂家产的 似乎很多印字都写着 C9018 D331 激光刻字

这个要注意识别 进口的估计性能能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