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直流电机调速,场管发热严重!!求助

楼主(2013-04-20):
555经过8050,8550组成的图腾驱动irf3205,见下图)
这是带载时3205的G极波形
不带载时3205的G极波形
直流电机是12v5a的,555和图腾用7812供电,驱动频率3.5khz左右。开机几十秒3205升温明显,还继续升温。
看G极的波形驱动的不错呀,为什么3205这么热?我现在没加散热器,估计加上也不行吧。难道一只3205扛不起
还是频率的原因?请大家看看

网友:
图腾电路是错的!电源电压该在10v以上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确实错了,下边要用一个PNP的~

楼主:
图错的,实物是对的

网友:
电动喷雾器的调速电路(12V电瓶),用555直驱场管,场管未装散热器,未见温升,电机电流在1.5A左右,555频率约1KHZ.

楼主:
我觉得我的驱动没问题,波形挺好的。难道是管子假的??大家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确实错了,下边要用一个PNP的~

管脚接反了吧?本来就是PNP管

网友:
管脚接反了吧?本来就是PNP管

网友:
发个完整图看看!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调速电路,用555直接推动场管 70N06,电机电流最大也接近5A,12V的电机。
我的场管一点也不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类似的调速电路,用555直接推动场管 70N06,电机电流最大也接近5A,12V的电机。
我的场管一点也不 ...

能贴个电路看看吗?

网友:
我做过和楼主一样的调速,也用3205,频率我用的是1K左右,高了怕开关不完全。关键是3205耐压只有55V,像大功率电机会产生巨大的尖峰,远超55V,所以造成3205软击穿那样的,还有反压也会从场管的体二极管中流过,造成发热巨大,我的做法是输出端反向并联一个肖特基管,可以吸收尖峰,有条件也可以再并联一个1W的稳压管
我自己做的调速器,12V输入带755电机时10A不带散热片长期工作,峰值曾经测到过12V32A,但是由于负载烧了,只维持了十几秒,场管还是有点发热的,但也没到烫的程度

网友:
奥,这个其实就是pwm调速,其实is说的注意事项才是技术精华。。。
谢谢楼上分享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