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 优利德UT61E改串联型电压基准(LT6654-1.25V)

楼主(2013-04-22):
实战 优利德UT61E改串联型电压基准(LT6654-1.25V)
优利德UT61E温飘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在网上看到很多网友用LT1790改善温飘,借朋友工作的便利,叫他帮我申请个电压基准,到手后发现是LT6654,杯具啊!!
找到LT1790和LT6654资料进行对比,发现管脚功能一样,有戏了,哈哈!再看看它俩的负压应用电路,你应该知道怎么改了吧!

改完后是不是发现温飘小多了?不过可能你还不满意,改造后的温飘实在是对不起LT6654,仔细观察,应该是那个精密多圈可调电阻引起的!
所以这里附加一个优化方案:R50从原7.5K改为7.8K或者7.9K(我是用510Ω和470Ω的并联再和原7.5K的串联);精密多圈可调电阻从原2K改为200Ω(我直接在上面并联一个200Ω的电阻)
最后要注意的是,
1、要先测基准测试点-100mv电压,备用;
2、R50、R51、精密多圈可调电阻的温飘越小越好,用了太差的电阻反而适得其反。

改造后的测试数据
先展示下, 左图为max6341和max6350各2颗,右图是借来的0.01%精密电阻
电压测试:
基准电压        4.096V        8.192V        5.000V        10.000V        18.192V
UT61E实测        4.096V        8.193V        5.000V        10.002V        18.195V
电阻测试:
0.01%精密电阻        10Ω        10K        11K        16.657K        20K
UT61E实测        10Ω        9.999K        11.000K        16.658K        20.000K

0.01%精密电阻        33K        50K        200K        1M        2M
UT61E实测        32.97K        49.97K        200.00K        1.0001M        1.9991M

所有测试图片请看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29787&uk=3825620631

网友:
不错,弄得蛮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0.1微法电容可以不用补,因为仪表是电池供电,电源部分也有很多滤波电容。
这表的积分电容品质较差。如果自 ...

谢谢提醒!反正都补上去了,懒得拆!积分电容在改基准之前已经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反正都补上去了,懒得拆!积分电容在改基准之前已经换了

楼主的方案很好,动手能力也强,顶一个;就是优利德U61的板子怎么看都别扭,当初犹豫了很长时间还是买了胜利86E,原因就是看到网上的UT61E的拆机照片

网友:
自己捣鼓过的东西用着心里舒坦

网友B(2014-01-27):
我的买来就没动过,基本运用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买来就没动过,基本运用应该没问题

平时用用当然是没问题的,只是精度差点,温飘大而已

网友C(2014-05-05):
我刚改好我的外部基准,200欧的可调电阻,换了积分电容,基准电压100.003毫伏,测电压读数还是偏低4个字左右(4个毫伏)……真的奇怪……

网友:
相当给力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改好我的外部基准,200欧的可调电阻,换了积分电容,基准电压100.003毫伏,测电压读数还是偏低4个字左右 ...

发现问题了,不能按基准的实测电压等于100mv走,我最后测下来的基准是99.932mv,完美。

网友(2016-03-01):
本来想买一块这个表用用,在百度搜回咱们论坛,看了楼主的图,决定不买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7-01-06):
我的UT61E只换积分电容,其它懒得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