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最小系统板做的电子钟

楼主(2013-04-23):
最近在学习单片机,仿制了一个电子钟,用的是自制的单片机最小系统,网上有很多资料.这个电子钟优点是元件少,走时准确,缺点是掉电后需调整时间,附了资料.供大家参考

楼主:
二楼是内行,如果用电子钟专用共阳极数码管,程序完全没问题,我手头没有电子钟专用共阳极数码管,上图中的两只3位数码管是一正一反安装的,目的是为了在时和分之间用两个小数点实现冒号秒闪,使用中间四位做显示,需要注意的是要让两个3位数码管笔段显示一致,用万用表测试对应笔段后焊接一起.附修改程序,适用上图改装的数码管.本人不懂程序,才开始学习,改程序也是小聪明式的修改,打开C程序,对比差异,粘贴然后用KEIL编译而成.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点难道是
这样跟一般的程序不一样吧

代码不用变
只是led数码管的硬件接线变了而已
即原来的d段 做现在的a
原来的e段 做现在的b
等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楼是内行,如果用电子钟专用共阳极数码管,程序完全没问题,我手头没有电子钟专用共阳极数码管,上图中的两只 ...

其实不用一正一反
都按常规焊接
模拟秒的那个点
让它半秒亮一下也很好看的
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做得真好看,请问,有没有制作流程啊。
比如:第一准备电子元件,第二……
包括如何写程序,如 ...

详细资料你可去磁动力找找

网友D:
有原理图么?能不能上传一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原理图么?能不能上传一个学习一下

资料和原理图都在最上面的压缩包里

网友:
单纯单片机不用专门芯片的时钟想搞的准确不容易……

网友D:
如何用KEIL编译,能简单讲下吗

楼主(2013-05-23):
引用 网友D:
如何用KEIL编译,能简单讲下吗

三言两语讲不清楚,下载这个http://xidong.net/File001/File_54834.html,自己研究,这可是我在网上花两块钱买的哦,我只是刚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2013-09-03):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用一正一反
都按常规焊接
模拟秒的那个点

你好,我想利用数码钟给蓄电池放电计时用,请问怎么样可以控制时间停止啊

网友:
这个1、2句话说不清楚~~~~~~~~

网友:
做得很巧妙啊,不用专用数码管了!

网友:
下面的那个漂亮.....

网友: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与不取,岂非更事者恨于后时哉!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一正一反形成冒号比较好,符合常规。不错不错

遗憾的是有点“斜”
可考虑时钟专用数码管...

网友:
手艺不错!有创意!

网友:
这个准确度真有在验证啊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 哈哈! 一直没时间搞!真想闲下来小小DIY一回。

网友F(2015-04-29):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我翻出来了。不用谢我,我就是这么善良。
真好用的上啊,这么久了楼主是不是高手的不能再高手了?
能收徒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老的帖子都被我翻出来了。不用谢我,我就是这么善良。
真好用的上啊,这么久了楼主是不是高手的不能再 ...

说起来惭愧啊,学单片机没有一点耐心和毅力是很难学成的,由于生活的压力和个人耐心的原因,现在是时断时续的看书,基本没有进展,还有上面那个时钟精度不够,一天快个3-4分钟,实用性不大,有待改进

网友F:
引用 楼主:
说起来惭愧啊,学单片机没有一点耐心和毅力是很难学成的,由于生活的压力和个人耐心的原因,现在是时断时续的 ...

换晶振能准吗?

不要谦虚嘛。我连编程都还不会呢
刚入门,应该怎么做。
从哪方面下手才能少走弯路呢?

网友G:
跟我这样的人永远学不会~不爱去学,也不爱动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晶振能准吗?

晶振精度也有一部分原因吧,感觉还是程序的问题,程序是网上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跟我这样的人永远学不会~不爱去学,也不爱动手做

三十多了,要养家糊口,没有二十来岁时候那么有冲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十多了,要养家糊口,没有二十来岁时候那么有冲劲了

楼主分享,我看着心痒手也痒!

爱好电子近40年了,硬件捣鼓的多,软件编程和你一样是弱项。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经常看看书、动动手,还是很有用的噢 !

网友:
用DS3320时钟芯片好弄一些,还可以断电保存!

网友:
用DS3231时钟芯片模块,还可以断电保存!

网友:
真是个聪明人,个人觉得一正一反好,符合常规。

网友:
一直想做一个,发光管都找好了,还没有动手。嗨!人懒啊!

网友:
仅用单片机定时器制作时钟,精确度是难以保证的,要不实时时钟芯片早就没有人用了。定时器溢出触发中断,中断处理又需要时间,而进行处理的这段时间又无法合并到计时时间中。所以这种误差是先天性的。程序改进可以将误差缩小一些,但缩小到和实时时钟芯片媲美的水平,基本不可能。

网友(2016-11-10):
引用 网友A:
中间两点难道是
这样跟一般的程序不一样吧

是变通呀,体现单片机的灵活性呀!

网友(2016-12-13):
不错  改天有时间了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7-01-16):
时钟芯片误差大,单片机程序时钟用软件校时误差可达到年不超过30秒。因为时钟芯片的晶振频率低。频率高精度高。

网友:
数码管一正一反接线是个复杂的活儿

网友:
用定时器做的么啊

网友(2024-04-13):
if(aa==20)
                {
                        bb++;
                        aa=0;
                        miaog=bb%10;
                        miaos=bb/10%6;
                        mh=~mh;
                }
这里的aa数值是不是可以条快慢

sbit d1=P1^0;//定义d1
sbit d2=P1^7;//定义d1
还有这两句是定义的什么啊  分析好久都不明白

网友:
miaog=bb%10;
miaos=bb/10%6;
这两句 是不是没用  是秒显示吗

下面是我改的 几个地方  小白求大神给 分析下 合理不 不好的地方请指正
        init();//初始化子程序
        mh=1;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0);
                        while(key1==0);
                        fen++;
                        bb=0;       这里 加了一句 调分 让秒归零
                        if(fen==59)
                        {
                                fen=0;
                        }
                }
/*
                if(key2==0)
                {
                        delay(200);
                        while(key2==0);
                        if(fen!=0)
                        {
                                fen--;
                        }
                        if(fen==0)
                        {
                                fen=59;
                        }
                }
*/
                if(key3==0)
                {
                        delay(200);
                        while(key3==0);
                        sh++;
                        if(sh==23)
                        {
                                sh=0;
                        }
                }
/*
                if(key4==0)
                {
                        delay(200);
                        while(key4==0);
                        if(sh!=0)
                        {
                                sh--;
                        }
                        if(sh==0)
                        {
                                sh=23;
                        }
                }
*/
                if(aa==10)    这里20改成10 让秒点 亮灭一次 1秒
                {
                        bb++;
                        aa=0;
//                        miaog=bb%10;
//                        miaos=bb/10%6;
                        mh=~mh;
                }
                if(bb==120) 60 改成 120
                {
                        fen++;
                        bb=0;
                }
                ge=fen%10;
                shi=fen/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