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崎SS7611示助

楼主(2013-04-23):
前一段时间入手一台坏的岩崎SS7611示波器打开检查发现CPU板电池漏液连带损坏X01晶振,取掉后上电试机屏幕聚焦模糊,测量低压电源电压正负12伏正常,5伏电压正常,50伏电压正常,54伏供给高压端电源电压正常,高压部分电压全部偏低,负2000伏实测只有1058伏,负650伏只有负428伏,270伏只有247伏,负400伏只有负300伏,负250伏只有负192伏,请教坛友们该如何维修

网友:
升压部分故障!慢慢修,问题不大

网友:
先洗板,再补线路,CPU电池漏液了,估计电源板电解电容也漏了,慢慢修吧,前几天我也淘了一台SS-7607,电解漏了,电池没漏,也在洗板补PCB呢。

楼主:
CPU板电池已处理,电解电容也全部换了,电源板电解电容全部排查过一遍,高压部分电阻全部量过,都如手册标识的,就是那个负2000伏取样电阻实测有16M,图纸标识是15M,看色环是5.1M一个,共三个,碳模电阻精度是5%,运放也代换过,确定是外围元件有问题,此款电源是串联反激式电源,带有反馈,以前也没有接触过这类电源,想请教一下它是如何调节它的自激振荡频率

楼主:
顺便请教大家一下高压变压器第5脚与第8脚是通的吗,看手册里面画的5,6,7,8脚都是连通的,也不知道是我的高压变压器是坏的还是手册里面有错误,请坛里有这款示波器的大师们帮忙量一下,谢了,

楼主(2013-06-18):
引用 网友A:
横空出世.卖转基因.冷落被吓的啦.没事安全

你的是什么问题,我的电源部分还没有时间修,你的为什么不自已修修,也当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没配件.就是找到毛病也没办法

你的目前是什么问题?还有多少钱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看.不知到是哪地方的问题

通电是个什么情况,一般电源问题大一些,仔细检查输出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没通电.没配件费那事干吗.

你的7610多少价格卖,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