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无天地线矿机终于能收到电台了!!!

楼主(2013-04-24):
在坛子里向梁老师还有版主及各位达人学习一段时间之后,我马上在网上淘来了50米0.04mm*220股李兹线(友谊电子张老板不在所以只有在淘宝上淘啊 )及20个2AP9(其中12个2AP9、8个2AP9J、预知后事如何,窃听我稍后分解),今天最后一个部件李兹线到货,晚上就急急的把矿机组装起来,慢慢调整、慢慢调整、再慢慢调整(急了吧?没办法,条件比较......),终于在我的诚心感化之下,搜到了一个台(中国之声),可惜声音很小,我又慢慢调整,又搜到一个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声音比中国之声还小,而且还听不清,之后我又把可变调整到中国之声的位置,虽然中国之声声音很小,但是在我半听半猜测的情况下,能听出广播里面的意思(主要是播放雅安地震的信息),但是我还不满足,我猜想会不会是检波二极管会有问题,然后我就把买来的20多个二极管一个一个的试,试验的过程比较漫长,此处省去N多字,试验的结果是12个2AP9可以出声,其中6个可以听懂广播的意思(还是半听半猜测才能理解其中的意思),另外6个就听不轻什么意思了,但是能听出人在说话,剩下的8个2AP9J那是完全没有任何声音啊(可恶的淘宝奸商 ),后来我又怀疑是我的耳机系统有问题导致声音不大,然后就把老耳机【220V转4V300mA变压器(本来是购买了T725的,可惜淘宝店主不在,不能发货 )+三星NOTE2耳机】下岗,把耳机换成SC2-300(220V转4V300mA变压器+SC2-300耳机一个),结果让人失望 ,然后果断的又换成老耳机,废话说了那么一大堆,我相信大家也不愿听这么多废话了,那就上图吧,希望各位达人能听出您宝贵的意见,看看还有哪里需要改进(主要要把音量提升上去,实在是听的好累啊 )。

调谐、检波、耳机系统

调谐、检波、耳机系统

调谐、检波、耳机系统

调谐、检波、耳机系统

绕好线圈的盒子

绕好线圈的盒子

绕好线圈的盒子

绕好线圈的盒子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电路图

网友:
我在25年前上初中时也做过的,我家的平房烟囱上立了一个木杆-----上面用手窝了个十字当天线。连夜在家床的旁边挖个坑、、、倒进盐巴,埋进铁丝、做了个地线-----连焊上2P9A,都半夜4点了,没收上啥台,有也是蚊子叫、、、都是外国台。就塞上耳机听蚊子叫、、、给睡着了。迷迷糊糊突然惊雷一般的<东方红》的钟声响起了,太清脆、把我的耳朵都震痛了、、、一看枕边的电子表:6点整。呵呵、、、我高兴的还是放心的又睡了,真想再回到少年啊

网友:
  能听到声就不错,渐渐改进终会成功!

网友A:
环稍小,但也可以,圈数还是太多.14圈即可,465p双联用一连就行,不必并用,调整环的方向,或靠近水泥柱,信号好.

网友B:
一试把大环长/宽各加大一倍.双连先用一连

二 在大环与空气联与    2AP9联结处断开.加串入一个15--360P可变电容

三 如没有可变电容 .2AP9改在离地三圈接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环稍小,但也可以,圈数还是太多.14圈即可,465p双联用一连就行,不必并用,调整环的方向,或靠近水泥柱,信号好.

我的环比较小(长450mm、宽300mm,盒子厚度105mm),14匝是不是太少了?我在试的时候,一圈一圈的减,减到17匝的时候,减不下去了,实在是没声了,方向我已经是调整到了最佳的方向了,而且在房间里面其他位置都不行,我就在想是不是李兹线还是太细了点啊?然后变压器和耳机阻抗还是太低了点,二极管是不是要用其他型号好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试把大环长/宽各加大一倍.双连先用一连

二 在大环与空气联与    2AP9联结处断开.加串入一个15--360P可 ...

能给个改进版的电路图吗?
空连用一连我早试过了,没声!估计是因为空连是拆机货的原因(使用历史比较悠久 )。
你说的第二点和第三点,有点不是太明白,最好能给个改进版的电路图。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好了!

梁老师啊!!
别老喝彩撒!
给点意见撒!

网友D:
引用 楼主:
梁老师啊!!
别老喝彩撒!
给点意见撒!

祝贺!
您的四川口音很重撒!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贺!
您的四川口音很重撒!

楼主肯定四川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祝贺!
您的四川口音很重撒!

我不是四川人,不过我这边工作的地方四川人蛮多的,带川味的人不一定是四川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梁老师啊!!
别老喝彩撒!
给点意见撒!

再过一段时间您自巳会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过一段时间您自巳会明白的。

路漫漫其休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好像不是空气双联的事,那个双联看上去很好呀。主要还是能量不够,环的面积不够。220股的李兹线已经相当 ...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在这些方面加紧改进!
谢谢!!

网友F:
这都能收到台,信号超强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都能收到台,信号超强的说。。。

我这信号还强啊?
我这里离最近的中国之声信号发射点一个是南昌、一个是抚州,距离分别是256公里和244公里啊
这信号好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文化大革命的那1966年,我也开始学装矿石收音机。我绕感应线圈。用二级管检波效果非常好。耳机是阻抗2000欧 ...

小时候架天地线的条件是大大的有,就是没什么钱!,长大了钱是有点了,可是没什么条件架天地线了,哎~~~~~~~~

网友:
现代的钢筋水泥楼房是屏蔽无线电波的,如果不是在高楼层,无线电能量很弱。
可以先接上天地线试试。收到信号调整好LC后,再去掉天地线嘛。天线可以在电源线外面包一段铝箔绕上铜线,地线就接水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祝贺!
您的四川口音很重撒!

我是四川的。

网友:
留个名.下个目标就这个矿石收音机

网友:
小时候玩过了的

网友(2013-12-03):
孩儿时的梦想。

网友:
太好了,能听到声。

网友:
轻轻一顶,积分到手

网友:
我想起了初中时的无线电小组。

网友:
祝你成功同乐

网友:
加个放大器就能听见声音,只要满意这个过程就可以啦。

网友:
首先是祝贺其次是学习,最后是拿积分。

网友H:
楼主家乡是江西的吧?因为我看到了江西人民广播电台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家乡是江西的吧?因为我看到了江西人民广播电台

我是江西人
现在因工作关系转战福建了
不过在设施上又更进了一步
把天地线都架起来了
效果还挺好!
天天海峡之声听着呢!!

网友I:
把2AP9换成BAT85效果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把2AP9换成BAT85效果会更好。

谢谢版主指点
现在已转战福建
现在住在一民房里面
虽说生活条件没原来在江西上饶好
不过现在有条件拉天地线了
买了15米普通电线
对半劈开连成30米
在楼顶拉了20米左右的天线(距楼板距离1米左右)
地线连在铝合金窗户上面
然后做了个简单的双回路单二极管检波的收音机(全是原来做收音机搭棚试验干废的材料拼凑出来的)
连上天地线
经仔细辨认
能收七八个台
其中两个台声音最大(海峡之声、一个音乐台,但不清楚是是哪个台)
而且声音清晰洪亮
剩下的台混台严重
但如能提高分台能力
每个台都能听清广播内容
目前收听装置是变压器配合手机耳机(佩戴舒服)收听的
还请版主多多指导!!
谢谢!!

网友:
提高选择性有3条途径,一是把现在的矿石机增加一个调谐回路或是吸收回路,这样虽然可以克服混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进一步降低矿石机的灵敏度和音量。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大环线圈上抽头,二极管接到抽头上,抽头的位置要由试验确定,但是未必能彻底消除混台的毛病,但是一定能有所改善,灵敏度也能有所改善。
比较好的办法是用270股或是660股的李兹线绕制大环线圈,改用高Q可变电容,换用高RD二极管,这样不但可解决混台的毛病还可较大幅度的提高灵敏度。

网友(2014-03-22):
线圈的线径细,最好用直径1mm以上的;耳机要使用高阻抗的,最低1000欧姆以上。

网友:
关键是在这交流 这真是有好多高人

网友:
大神门,上!

网友(2014-04-24):
如果有特北京美的矿石机

网友:
特别精美的,考虑收一台

网友:
先祝贺,变压器次级4伏太小了换9伏试试滤波电容加上去。

网友:
看上去不错      还需要个盒子

网友:
有噪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试把大环长/宽各加大一倍.双连先用一连

二 在大环与空气联与    2AP9联结处断开.加串入一个15--360P可 ...

恭喜楼主! 听到声音!

正如shiuyipyuen 所说的。。 尝试一下 也许你会有意外收获。

一尺见方都能收到信号 你处的信号 很强啊! 很多人的这点尺寸不可能收到台的。。  你有的玩了。。

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
现在的电磁环境矿机能有好效果?

网友J:
感觉你的双联的接法有些不妥。将465P的双联并联起来,容量达到930P,这么大的电容放在输入回路里,会影响机器的选择性和灵敏度。

输入回路就是一个调谐回路,对于调谐回路,在频率一定的情况下,电容越大,使用的电感就越小,回路的Q值就越低,将影响输入回路的选择性。同样,因为Q值低,输出的信号幅度也低。

另外,中波的频率范围是525——1620KHz,在电感量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可变电容也无法满足波段全覆盖。就是说,接收不到高端的电台信号。

建议,只用一联465P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直接找一只高阻耳机能好的。

网友:
以前做过 天线是绕在电灯线上面的

网友(2014-06-10):
环稍小,但也可以,圈数还是太多.14圈即可,465p双联用一连就行,不必并用,调整环的方向,或靠近水泥柱,信号好

网友:
现在这个技术很落后了,体验的是原始的味道!

网友:
无天地线矿机终于能收到电台了!!!靠感应能够推动变压器工作?你们家无线电信号够级别。

网友:
  恭喜制作成功!!! 向您学习!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感觉你的双联的接法有些不妥。将465P的双联并联起来,容量达到930P,这么大的电容放在输入回路里,会影响机 ...

双联好像是365P。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双联好像是365P。

楼主先买锗管.后来也没买高Rd管.然后搬到可架20米天线的新址;难道这就是小说家说的注定.或是伏笔/暗示?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先买锗管.后来也没买高Rd管.然后搬到可架20米天线的新址;难道这就是小说家说的注定.或是伏笔/暗示?

没弄明白版主说的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没弄明白版主说的是啥意思?

开始接收不好.搬了家能架设好天线.好象早先买的零件是为后来的接收情况而买.有预见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始接收不好.搬了家能架设好天线.好象早先买的零件是为后来的接收情况而买.有预见性

版主,不是这样的,以前在老家环境好经济条件不行,现在经济条件好了环境又不行了,我的大V型双十米天线是架在商业园区,在小区架长天线肯定行不通。拆俩变压器的几十公斤铜线放好长时间了,一直舍不得动,准备以后做矿机天线用,估计初次级加在一起得有上千米。回小区只是时间问题,在哪里把矿机电流弄到1毫安就不这么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