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久了就会变慢。教你补救的方法

楼主(2013-04-25):
电脑用久了就会变慢。教你补救的方法

  电脑用久了就会变慢。。。教你补救的方法 (超有用的!不转对不起自己!)

  谁都希望计算机一开机就可以立即进入Windows 系统而不用等待,或者是系统在使用的时候不会越来越慢,但由于种种原因常常使这些愿望不能实现,甚至一开机就死机或者用着用着就越来越慢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其实有些时候Windows 启动速度缓慢并不是它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些设备或软件造成的。本文就是软件、硬件和病毒三大方面来分析系统速度变慢的原因,并且提供了针对系统的加速技巧。

  第一部份系统变慢

  一、软件篇

  1、设定虚拟内存

  硬盘中有一个很宠大的数据交换文件,它是系统预留给虚拟内存作暂存的地方,很多应用程序都经常会使用到,所以系统需要经常对主存储器作大量的数据存取,因此存取这个档案的速度便构成影响计算机快慢的非常重要因素!一般Windows预设的是由系统自行管理虚拟内存,它会因应不同程序所需而自动调校交换档的大小,但这样的变大缩小会给系统带来额外的负担,令系统运作变慢!有见及此,用户最好自定虚拟内存的最小值和最大值,避免经常变换大小。要设定虚拟内存,在“我的电脑”上按右键选择“属性”,在“高级”选项里的“效能”的对话框中,对“虚拟内存”进行设置。

  2、彻底删除程序

  大家都知道,如果想删除某些程序,可到“添加/删除程序”中进行操作,但大家又知不知道,它只会帮你删除程序,而不会帮你删除该程序的注册码和一些登录项目呢?要彻底删除程序,要找回些“专业”软件来删除!symantec公司出品的nortonuninstall,因为有某部份破坏了某些删除软件的版权,故此全世界已停止出售,正因如此,symantec才出了cleansweep,不过论功能上,还是nortonuninstall更胜一寿!言归正传,其实除了这两个软件外,还有很多同类软件都能有效地删除程序。

  3、检查应用软件或者驱动程序

  有些程序在电脑系统启动会时使系统变慢。如果要是否是这方面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安全模式”启动。因为这是原始启动,“安全模式”运行的要比正常运行时要慢。但是,如果你用“安全模式”启动发现电脑启动速度比正常启动时速度要快,那可能某个程序是导致系统启动速度变慢的原因。

  4、桌面图标太多会惹祸

  桌面上有太多图标也会降低系统启动速度。Windows每次启动并显示桌面时,都需要逐个查找桌面快捷方式的图标并加载它们,图标越多,所花费的时间当然就越多。同时有些杀毒软件提供了系统启动扫描功能,这将会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其实如果你已经打开了杀毒软件的实时监视功能,那么启动时扫描系统就显得有些多余,还是将这项功能禁止吧! 建议大家将不常用的桌面图标放到一个专门的文件夹中或者干脆删除!

  5、ADSL导致的系统启动变慢

  默认情况下Windows XP在启动时会对网卡等网络设备进行自检,如果发现网卡的IP地址等未配置好就会对其进行设置,这可能是导致系统启动变慢的真正原因。这时我们可以打开“本地连接”属性菜单,双击“常规”项中的“Internet协议”打开“TCP/IP属性”菜单。将网卡的IP地址配置为一个在公网(默认的网关是192.168.1.1)中尚未使用的数值如192.168.1.X,X取介于2~255之间的值,子网掩码设置为255.255.255.0,默认网关和DNS可取默认设置。

  6、字体对速度的影响

  虽然微软声称Windows操作系统可以安装1000~1500种字体,但实际上当你安装的字体超过500 种时,就会出现问题,比如:字体从应用程序的字体列表中消失以及Windows的启动速度大幅下降。在此建议最好将用不到或者不常用的字体删除,为避免删除后发生意外,可先进行必要的备份。

  7、删除随机启动程序

  何谓随机启动程序呢?随机启动程序就是在开机时加载的程序。随机启动程序不但拖慢开机时的速度,而且更快地消耗计算机资源以及内存,一般来说,如果想删除随机启动程序,可去“启动”清单中删除,但如果想详细些,例如是QQ、popkiller 之类的软件,是不能在“启动”清单中删除的,要去“附属应用程序”,然后去“系统工具”,再去“系统信息”,进去后,按上方工具列的“工具”,再按“系统组态编辑程序”,进去后,在“启动”的对话框中,就会详细列出在启动电脑时加载的随机启动程序了!XP系统你也可以在“运行”是输入Msconfig调用“系统配置实用程序”才终止系统随机启动程序,2000系统需要从XP中复制msconfig程序。

  8、取消背景和关闭activedesktop

  不知大家有否留意到,我们平时一直摆放在桌面上漂亮的背景,其实是很浪费计算机资源的!不但如此,而且还拖慢计算机在执行应用程序时的速度!本想美化桌面,但又拖慢计算机的速度,这样我们就需要不在使用背景了,方法是:在桌面上按鼠标右键,再按内容,然后在“背景”的对话框中,选“无”,在“外观”的对话框中,在桌面预设的青绿色,改为黑色......至于关闭activedesktop,即是叫你关闭从桌面上的web画面,例如在桌面上按鼠标右键,再按内容,然后在“背景”的对话框中,有一幅背景,名为Windows XX,那副就是web画面了!所以如何系统配置不高就不要开启。

  9、金山毒霸升级也可造成系统变慢

  如果你升级了金山毒霸后发现系统速度变慢,PU占用率一直很高,那么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毒霸升级文件惹的祸,如果有朋友也在升级之后发生该状况,请进行以下处理:首先进入毒霸的安装目录,找到KAExtend.DAT这个文件,然后把它删除,接着点击毒霸“工具/在线升级”,在线更新KAExtend.DAT这个文件,最后重启电脑即可解决此问题。

  10、把Windows变得更苗条

  与DOS系统相比,Windows过于庞大,而且随着你每天的操作,安装新软件、加载运行库、添加新游戏等等使得它变得更加庞大,而更为重要的是变大的不仅仅是它的目录,还有它的注册表和运行库。因为即使删除了某个程序,可是它使用的DLL文件仍然会存在,因而随着使用日久,Windows的启动和退出时需要加载的DLL动态链接库文件越来越大,自然系统运行速度也就越来越慢了。这时我们就需要使用一些彻底删除DLL的程序,它们可以使Windows恢复苗条的身材。建议极品玩家们最好每隔两个月就重新安装一遍Windows,这很有效。

  11、更改系统开机时间

  虽然你已知道了如何新增和删除一些随机启动程序,但你又知不知道,在开机至到进入Windows的那段时间,计算机在做着什么呢?又或者是,执行着什么程序呢?那些程序,必定要全部载完才开始进入Windows,你有否想过,如果可删除一些不必要的开机时的程序,开机时的速度会否加快呢?答案是会的!想要修改,可按"开始",选"执行",然后键入win.ini,开启后,可以把以下各段落的内容删除,是删内容,千万不要连标题也删除!它们包括:[compatibility]、[compatibility32]、[imecompatibility]、[compatibility95]、[modulecompatibility]和[embedding]。

  二、硬件篇

  1、Windows系统自行关闭硬盘DMA模式

  硬盘的DMA模式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硬盘的PATA模式有DMA33、DMA66、DMA100和DMA133,最新的SATA-150都出来了!一般来说现在大多数人用的还是PATA模式的硬盘,硬盘使用DMA模式相比以前的PIO模式传输的速度要快2~8倍。DMA模式的起用对系统的性能起到了实质的作用。但是你知道吗?Windows 2000、XP、2003系统有时会自行关闭硬盘的DMA模式,自动改用PIO模式运行!这就造成在使用以上系统中硬盘性能突然下降,其中最明显的现象有:系统起动速度明显变慢,一般来说正常Windows XP系统启动时那个由左向右运动的滑条最多走2~4次系统就能启动,但这一问题发生时可能会走5~8次或更多!而且在运行系统时进行硬盘操作时明显感觉变慢,在运行一些大的软件时CPU占用率时常达到100%而产生停顿,玩一些大型3D游戏时画面时有明显停顿,出现以上问题时大家最好看看自己硬盘的DMA模式是不是被Windows 系统自行关闭了。查看自己的系统是否打开DMA模式:

  a. 双击“管理工具”,然后双击“计算机管理”;

  b. 单击“系统工具”,然后单击“设备管理器”;  c. 展开“IDE ATA/ATAPI 控制器”节点;

  d. 双击您的“主要IDE控制器”;  e. 点击“高级设置”。

  看到“设备0”,下面的传输模式应设为“DMA(若可用)”,再下面“当前传输模式”,如果是“Ultra DMA Mode *(*为数字,DMA33为2,DMA66为4,DMA100为5、DMA133为6)”,那么你的系统正常,但如果以前你自己设的是“Ultra DMA Mode 6”又没有改动,而现在是“Ultra DMA Mode 4”或“Ultra DMA Mode 2”更或者是“PIO 模式”而且改不过来!可能就是系统自行关闭了DMA模式了。

  2、CPU 和风扇是否正常运转并足够制冷

  当CPU风扇转速变慢时,CPU本身的温度就会升高,为了保护CPU的安全,CPU就会自动降低运行频率,从而导致计算机运行速度变慢。有两个方法检测CPU的温度。你可以用“手指测法”用手指试一下处理器的温度是否烫手,但是要注意的是采用这种方法必须先拔掉电源插头,然后接一根接地线来防止身上带的静电击穿CPU以至损坏。另一个比较科学的方法是用带感温器的万用表来检测处理器的温度。

  因为处理器的种类和型号不同,合理温度也各不相同。但是总的来说,温度应该低于 110 度。如果你发现处理器的测试高于这处温度,检查一下机箱内的风扇是否正常运转。

  3、USB和扫描仪造成的影响

  由于Windows 启动时会对各个驱动器(包括光驱)进行检测,因此如果光驱中放置了光盘,也会延长电脑的启动时间。所以如果电脑安装了扫描仪等设备,或在启动时已经连接了USB硬盘,那么不妨试试先将它们断开,看看启动速度是不是有变化。一般来说,由于USB接口速度较慢,因此相应设备会对电脑启动速度有较明显的影响,应该尽量在启动后再连接USB设备。如果没有USB设备,那么建议直接在BIOS设置中将USB功能关闭。

  4、是否使用了磁盘压缩

  因为“磁盘压缩”可能会使电脑性能急剧下降,造成系统速度的变慢。所以这时你应该检测一下是否使用了“磁盘压缩”,具体操作是在“我的电脑”上点击鼠标右键,从弹出的菜单选择“属性”选项,来检查驱动器的属性。

  5、网卡造成的影响

  只要设置不当,网卡也会明显影响系统启动速度,你的电脑如果连接在局域网内,安装好网卡驱动程序后,默认情况下系统会自动通过DHCP来获得IP地址,但大多数公司的局域网并没有DHCP服务器,因此如果用户设置成“自动获得IP地址”,系统在启动时就会不断在网络中搜索DHCP 服务器,直到获得IP 地址或超时,自然就影响了启动时间,因此局域网用户最好为自己的电脑指定固定IP地址。

  6、文件夹和打印机共享

  安装了Windows XP专业版的电脑也会出现启动非常慢的时候,有些时候系统似乎给人死机的感觉,登录系统后,桌面也不出现,电脑就像停止反应,1分钟后才能正常使用。这是由于使用了Bootvis.exe 程序后,其中的Mrxsmb.dll文件为电脑启动添加了67秒的时间!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停止共享文件夹和打印机即可:选择“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右击“本地连接”,选择“属性”,在打开的窗口中取消“此连接使用下列选定的组件”下的“Microsoft网络的文件和打印机共享”前的复选框,重启电脑即可。

  7、系统配件配置不当

  一些用户在组装机器时往往忽略一些小东西,从而造成计算机整体配件搭配不当,存在着速度上的瓶颈。比如有些朋友选的CPU档次很高,可声卡等却买了普通的便宜货,其实这样做往往是得不偿失。因为这样一来计算机在运行游戏、播放影碟时由于声卡占用CPU资源较高且其数据传输速度较慢,或者其根本无硬件解码而需要采用软件解码方式,常常会引起声音的停顿,甚至导致程序的运行断断续续。又如有些朋友的机器是升了级的,过去老机器上的一些部件如内存条舍不得抛弃,装在新机器上照用,可是由于老内存的速度限制,往往使新机器必须降低速度来迁就它,从而降低了整机的性能,极大地影响了整体的运行速度。

  8、硬件驱动

  许多玩家是新手,他们对于硬件的驱动不甚了解,装Windows时不知道安装驱动程序,如此一来就像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倒不出,没能发挥硬件的性能,极大地浪费了资源。我们大家知道,相同的硬件搭配不同版本的驱动程序或者是不同厂家的驱动程序常常都会造成性能上的差异极大,更何况是没有安装驱动程序呢。以播放影碟为例,即使你是最先进的TNT显卡,如果未安装驱动程序,那么在播放影碟时它不会采用任何显示卡的加速功能,而改用软件来模拟加速,其效果自然是惨不忍睹了。

  9、断开不用的网络驱动器

  为了消除或减少 Windows 必须重新建立的网络连接数目,建议将一些不需要使用的网络驱动器断开,也就是进入“我的电脑”,右击已经建立映射的网络驱动器,选择“断开”即可。

  10、缺少足够的内存

  Windows操作系统所带来的优点之一就是多线性、多任务,系统可以利用CPU来进行分时操作,以便你同时做许多事情。但事情有利自然有弊,多任务操作也会对你的机器提出更高的要求。朋友们都知道即使是一个最常用的WORD软件也要求最好有16MB左右的内存,而运行如3D MAX等大型软件时,64MB的内存也不够用。所以此时系统就会自动采用硬盘空间来虚拟主内存,用于运行程序和储存交换文件以及各种临时文件。由于硬盘是机械结构,而内存是电子结构,它们两者之间的速度相差好几个数量级,因而使用硬盘来虚拟主内存将导致程序运行的速度大幅度降低。 68UFHW-*(*

  11、硬盘空间不足  使用Windows系统平台的缺点之一就是对文件的管理不清楚,你有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文件对系统是否有用,因而Windows目录下的文件数目越来越多,容量也越来越庞大,加之现在的软件都喜欢越做越大,再加上一些系统产生的临时文件、交换文件,所有这些都会使得硬盘可用空间变小。当硬盘的可用空间小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造成系统的交换文件、临时文件缺乏可用空间,降低了系统的运行效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平时频繁在硬盘上储存、删除各种软件,使得硬盘的可用空间变得支离破碎,因此系统在存储文件时常常没有按连续的顺序存放,这将导致系统存储和读取文件时频繁移动磁头,极大地降低了系统的运行速度。

  12、硬盘分区太多也有错

  如果你的Windows 2000没有升级到SP3或SP4,并且定义了太多的分区,那么也会使启动变得很漫长,甚至挂起。所以建议升级最新的SP4,同时最好不要为硬盘分太多的区。因为Windows 在启动时必须装载每个分区,随着分区数量的增多,完成此操作的时间总量也会不断增长。

网友A:
变慢主要还是虚拟文件系统和软件越来越大,启动时的服务越来越多,根治的办法还是重装,简单方便,5-10分钟解决问题,不过楼主的文章对于无法重装的机器还是很有用

网友:
分析的透切,顶一个

网友:
试了一下,那是相当的有效。的确快了一点。

网友:
有些方法还是管用的,但是最好的办法就换机!

网友:
记下了,以后备用

网友:
基本是Win9x时代的做法了

网友B:
修修补补的办法靠不住,一键GHOST最快速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慢主要还是虚拟文件系统和软件越来越大,启动时的服务越来越多,根治的办法还是重装,简单方便,5-10分钟 ...

GHOST也是很有效的,主要是有些不懂重装的就相对来说有效了,

网友C:
哈哈,还是我的方法好,电脑变慢了,换固态硬盘,一劳永逸,一块固态硬盘陪伴了我好几台电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修补补的办法靠不住,一键GHOST最快速有效。

呵呵,理论上是有效果的,但是如果中毒了的话这些方法就不怎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我的方法好,电脑变慢了,换固态硬盘,一劳永逸,一块固态硬盘陪伴了我好几台电脑了。

恩,不过我还有种方法就是安装影子卫士这类软件,每次重启又变回去了,和网吧差不多,不怕小孩子来乱玩,设几个文件夹不还原的就好了,机子永远保持最干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还是我的方法好,电脑变慢了,换固态硬盘,一劳永逸,一块固态硬盘陪伴了我好几台电脑了。

什么叫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叫固态硬盘?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或Solid State Drive),也称作电子硬盘或者固态电子盘,是由控制单元和固态存储单元(DRAM或FLASH芯片)组成的硬盘。固态硬盘的接口规范和定义、功能及使用方法上与普通硬盘的相同,在产品外形和尺寸上也与普通硬盘一致。由于固态硬盘没有普通硬盘的旋转介质,因而抗震性极佳。其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很宽(-40~85摄氏度)。目前广泛应用于军事、车载、工控、视频监控、网络监控、网络终端、电力、医疗、航空等、导航设备等领域。目前由于成本较高,正在逐渐普及到DIY市场。  鸿秦(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地处北京中关村核心地带,是一家专业的IC器件销售公司,  以电子元器件的代理、分销为主要业务,并拥有业内最优秀、最专业的工程技术精英,  为客户提供专业、及时的技术解决方案。产品定位面向多种,  主要经营品牌为WEDC(White Electronic Designs Company)及Runcore-Disk系列电子硬盘,  同时兼营CYPRESS,XILINX,ISSI,MAXIM,TI等国际知名品牌  另我们的电子硬盘参数如下:  飞鱼Ⅲ系列产品  接口 SATA PATA   尺寸 2.5″  容量 512MB到128GB  最高持续写入速度①  SATA :90-120MB/s PATA :40-50MB/s  最高持续读取速度②  SATA :120-150MB/s PATA :50-60MB/s  突发传输速度 180MB/s  功耗 工作模式: SATA 320mA/5.0V PATA 190mA/5.0V  休眠模式: SATA 220mA/5.0V PATA 70mA/5.0V  工作温度 商业级( 0℃~+70℃)  工业级(-20℃~+70℃)  宽温级(-40℃~+85℃)  存储温度 -40℃ 至 +85℃  重量③ <120g  可靠性 MTBF>5,000,000 小时,  符合MIL-STD-810F GJB150 GJB322A-98  嵌入式Flash文件系统,内置4位ECC校验  扩展保护 用户可定制序列号;数据安全销毁(可选)  抗震性能 瞬间1500G,平均15G[编辑本段]分类  固态硬盘的存储介质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闪存(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另外一种是采用DRAM作为存储介质。  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IDE FLASH DISK、Serial ATA Flash Disk):采用FLASH芯片作为存储介质,这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SD。它的外观可以被制作成多种模样,例如:笔记本硬盘、微硬盘、存储卡、优盘等样式。这种SSD固态硬盘最大的优点就是可以移动,而且数据保护不受电源控制,能适应于各种环境,但是使用年限不高,适合于个人用户使用。在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中,存储单元又分为两类:SLC(Single Layer Cell 单层单元)和MLC(Multi-Level Cell多层单元)。SLC的特点是成本高、容量小、但是速度快,而MLC的特点是容量大成本低,但是速度慢。MLC的每个单元是2bit的,相对SLC来说整整多了一倍。不过,由于每个MLC存储单元中存放的资料较多,结构相对复杂,出错的几率会增加,必须进行错误修正,这个动作导致其性能大幅落后于结构简单的SLC闪存。此外,SLC闪存的优点是复写次数高达100000次,比MLC闪存高10倍。此外,为了保证MLC的寿命,控制芯片都校验和智能磨损平衡技术算法,使得每个存储单元的写入次数可以平均分摊,达到100万小时故障间隔时间(MTBF)。  基于DRAM的固态硬盘:采用DRAM作为存储介质,目前应用范围较窄。它仿效传统硬盘的设计、可被绝大部分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工具进行卷设置和管理,并提供工业标准的PCI和FC接口用于连接主机或者服务器。应用方式可分为SSD硬盘和SSD硬盘阵列两种。它是一种高性能的存储器,而且使用寿命很长,美中不足的是需要独立电源来保护数据安全。[编辑本段]固态硬盘的优点  固态硬盘与普通硬盘比较,拥有以下优点:  1. 启动快,没有电机加速旋转的过程。  2. 不用磁头,快速随机读取,读延迟极小。根据相关测试:两台电脑在同样配置的电脑下,搭载固态硬盘的笔记本从开机到出现桌面一共只用了18秒,而搭载传统硬盘的笔记本总共用了31秒,两者几乎有将近一半的差距。  3. 相对固定的读取时间。由于寻址时间与数据存储位置无关,因此磁盘碎片不会影响读取时间。  4. 基于DRAM的固态硬盘写入速度极快。  5. 无噪音。因为没有机械马达和风扇,工作时噪音值为0分贝。某些高端或大容量产品装有风扇,因此仍会产生噪音。  6. 低容量的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在工作状态下能耗和发热量较低,但高端或大容量产品能耗会较高。  7. 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活动部件,不会发生机械故障,也不怕碰撞、冲击、振动。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笔记本电脑发生意外掉落或与硬物碰撞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  8. 工作温度范围更大。典型的硬盘驱动器只能在5到55摄氏度范围内工作。而大多数固态硬盘可在-10~70摄氏度工作,一些工业级的固态硬盘还可在-40~85摄氏度,甚至更大的温度范围下工作。  9. 低容量的固态硬盘比同容量硬盘体积小、重量轻。但这一优势随容量增大而逐渐减弱。直至256GB,固态硬盘仍比相同容量的普通硬盘轻。[编辑本段]固态硬盘的缺点  固态硬盘与传统硬盘比较,拥有以下缺点:  1. 成本高。每单位容量价格是传统硬盘的5~10倍(基于闪存),甚至200~300倍(基于DRAM)。  2. 容量低。目前固态硬盘最大容量远低于传统硬盘。固态硬盘的容量仍在迅速增长,据称IBM已测试过4TB的固态硬盘。  3. 由于不像传统硬盘那样屏蔽于法拉第笼中,固态硬盘更易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不良影响。如断电(基于DRAM的固态硬盘尤甚)、磁场干扰、静电等。  4. 写入寿命有限(基于闪存)。一般闪存写入寿命为1万到10万次,特制的可达100万到500万次,然而整台计算机寿命期内文件系统的某些部分(如文件分配表)的写入次数仍将超过这一极限。特制的文件系统或者固件可以分担写入的位置,使固态硬盘的整体寿命达到20年以上。  5. 基于闪存的固态硬盘在写入时比传统硬盘慢很多,也更易受到写入碎片的影响。  6. 数据损坏后难以的恢复。传统的磁盘或者磁带存储方式,如果硬件发生损坏,通过目前的数据恢复技术也许还能挽救一部分数据。但如果固态硬盘发生损坏,几乎不可能通过目前的数据恢复技术在失效(尤其是基于DRAM的)、破碎或者被击穿的芯片中找回数据。  7. 根据实际测试,使用固态硬盘的笔记本电脑在空闲或低负荷运行下,电池航程短于使用7200RPM的2.5英寸传统硬盘。  8. 基于DRAM的固态硬盘在任何时候的能耗都高于传统硬盘,尤其是关闭时仍需供电,否则数据丢失。  9. 据用户反映,使用低廉的MLC的固态硬盘在Windows操作系统下运行比传统硬盘慢。这是由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机制不适于固态硬盘。在Linux下无此问题。[编辑本段]固态硬盘产品  现有的固态硬盘产品有3.5英寸,2.5英寸,1.8英寸等多种类型,容量一般为16~256GB,比一般的闪存盘(U盘)大。接口规格与传统硬盘一致,有UATA、SATA、SCSI等。  在CES 2008上,专业固态硬盘厂商BitMicro Networks展示了一款采用SCSI接口的专业级固态硬盘产品的内部结构(见右图)。该产品在一块PCB上焊接了32颗TSOP封装的NAND闪存芯片。BitMicro透露,该产品每GB平均价格为10美元左右,大约是主流机械硬盘的5倍。  朗科在2008年也推出了号称“国内第一款”固态硬盘产品。而忆正则宣称已于2007年就已推出国内第一款固态硬盘产品。紧随其后中基伟业也推出号称"全球最快"的固态硬盘产品,镁光堪称推出速度为1GB/S的固态硬盘(用固态硬盘作阵列)。  传统硬盘与固态硬盘优缺点对比  1、防震抗摔性:目前的传统硬盘都是磁碟型的,数据储存在磁碟扇区里。而固态硬盘是使用闪存颗粒(即目前内存、MP3、U盘等存储介质)制作而成,所以SSD固态硬盘内部不存在任何机械部件,这样即使在高速移动甚至伴随翻转倾斜的情况下也不会影响到正常使用,而且在发生碰撞和震荡时能够将数据丢失的可能性降到最小。相较传统硬盘,固硬占有绝对优势。  2、数据存储速度:从PConline评测室的评测数据来看,固态硬盘相对传统硬盘性能提升2倍多。  3、功耗:固态硬盘的功耗上也要优于传统硬盘。  4、重量:固态硬盘在重量方面更轻,与常规1.8英寸硬盘相比,重量轻20-30克。  5、噪音:由于固硬属于无机械部件及闪存芯片,所以具有了发热量小、散热快等特点,而且没有机械马达和风扇,工作噪音值为0分贝。传统硬盘就要逊色很多。  6、价格:目前市场上80G Intel固态硬盘,价格为4000元左右。而这个价钱足够买几个容量为1TB的传统硬盘了。  7、容量:固态硬盘目前最大容量仅为256G,和传统硬盘最大按TB容量衡量相比差距很大。  8、使用寿命:SLC只有10万次的读写寿命,成本低廉的MLC,读写寿命仅有1万次;比起传统硬盘毫无优势可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或Solid State Drive),也称作电子硬盘或者固态电子盘,是由控制单元和固态存 ...

谢谢你的解析。

网友:
还是装系统方便

网友:
看的太累了。。。。。。

网友:
看来,我的电脑进步空间还很大

网友:
我只用两种方法,一是使用磁盘整理软件,二是恢复系统。

网友:
的确是N年前电脑配置低的年代常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态硬盘(Solid State Disk或Solid State Drive),也称作电子硬盘或者固态电子盘,是由控制单元和固态存 ...

固态硬盘的使用寿命很短,这个太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