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交流调压器。

楼主(2013-04-25):
用明线盒,带开关的两插,三插面板,普通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所不同的是在回路中加入一个电感,有利于消除电压的跳动,实验带动一个60W的灯泡,电压调的很低,灯丝微红,也未见闪烁。市售调光台灯电路因为少个电感,大多在低压下灯泡会闪烁,很不舒服。

网友:
电感怎么加?给个原理图?谢谢

楼主:
这个样子。

网友A:
这个准确的来说应该不能叫调压器吧,调频器还凑和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准确的来说应该不能叫调压器吧,调频器还凑和吧

能做具体的分析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做具体的分析吗

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说通俗点就是改变交流电频率

网友:
是改变导通角。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电压。

网友:
是改变导通角。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电压。认同这个

网友:
简单,实用,

网友(2013-06-05):
成本要多少阿。

网友(2013-09-21):
可以改成110V交流电动工具使用电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的工作原理说通俗点就是改变交流电频率

为什么说是改变频率?那不成了变频器了吗?

网友:
老国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