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能当润滑油用吗

楼主(2013-04-27):
朋友给我一塑料桶变压器油,说让我当修理用润滑油,请问各位高人此油能用吗?

网友:
应该能用、、试试呗、、

网友:
变压器油是上佳的润滑油

网友A:
作为闹钟、缝纫机、、仪表齿轮等需要粘度小的地方完全可以用。

网友:
可当润滑油!我常用!伤口也可用!

网友:
音量电位器用久了会产生杂音,滴入点变压器油效果立竿见影。

楼主:
多谢各位朋友指点。看来变压器油的用处还挺多。

网友:
变压器油听说会致癌

网友:
  变压器油相比润滑油来说,只是少加了某些添加剂而已,本质都一样。
  变压器油的牌号是依照凝固点划分的,比如说-10℃的为10#;润滑油的牌号是按照特定温度(现在好象是40℃)下的运动黏度进行划分的。
  不当之处请指正。

网友:
当然可以。很好用的

网友:
本人曾给直型电位器用过,初期效果挺好,后来划不动了只好换掉,没用此油的就没事,

网友B:
不能用!因为挥发快!

网友C:
粘度小,易挥发,做润滑油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闹钟、缝纫机、、仪表齿轮等需要粘度小的地方完全可以用。

赞同这个观点,变压器油的粘度很低,作为闹钟、缝纫机、、仪表齿轮等需要粘度小的地方可以用,作为需要粘度大一点的地方(譬如自行车的润滑,风扇包括电脑风扇、旋转机械的润滑等),是不适宜的。找不到合适机油的情况下,也只能临时代用一下。

网友:
零时顶替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反正我是不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粘度小,易挥发,做润滑油不好吧

确实如此。变压器油挥发的太快,连油膜都不存在。

网友:
一般润滑没问题,放电位器会损坏

网友:
可以用,但挥发快,需经常加油.

网友:
音量电位器用久了会产生杂音,滴入点变压器油效果立竿见影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用!因为挥发快!

以前我用变压器油加到了一台上海牌六灯电子管收音机上面的波段开关和音调开关(都是按键开关)结果还不到半年,上下两个波段开关都按不动了。看看里面一层干了的油挂也挂不掉,收音机几近报废。用变压器油作为细小的机械润滑不行。

网友:
    变压器油的强项是散热绝缘。做润滑只能是救急

网友(2015-06-23):
变压器油主要是做散热用 浓度很低 可以代替普通的稀性润滑油 而且要及时补充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