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电压、电流基准,各位师傅看看怎么样?属于原创作品么?

楼主(2013-04-27):
先上图:

用了LT1461-2.5V、MAX575-5V及MAX576-10V电压芯片,可组成2.5V、5V、7.5V、10V、15V及17.5V电压,贴片的电压芯片焊在了板子的反面。
电流基准由L431与2SC945组成,输出10uA、50uA、60uA、100uA、200uA。。。实际上,电流是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调整和扩充的。

补充内容 (2015-4-10 10:55):
恒流源的图画错了,正确的在23楼!!!

网友A:
多功能啊,好东西,这么多组电压输出

楼主:
电压基准是这样接线的

电流源就是431资料里推荐的电路

补充内容 (2015-4-10 10:56):
恒流源的图画错了,正确的在23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功能啊,好东西,这么多组电压输出

包括电压与电流基准

楼主:
基准电流用福禄克17B微安档校准的的,用于检测指针表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做的不错,校准3位半表应该也可以。

网友:
17B校准的东西校准指针还行,校准其他的三位半就勉强了

网友:
不错,常用电压都有了,很实用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网友:
有了基准就可以折腾数字表了……

网友:
做的不错,支持自己动手,基准还要再上等级。

楼主:
这属于原创作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