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CR数字电桥原理比较了解的请进,刚买的ACR8501(YY2810)电桥测不准,许老师请进!

楼主(2013-04-27):
我买了一个很老的,LCR8501数字电桥,我上网找了个原理分析。跟天津的YY2810电桥很像,电路板上的元件标识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同一个设计。现在这个电桥能测量,但是测的值不准,还不如我的万用电表准。
测2兆欧的电阻是1.6兆欧;
测100UF电解电容显示是83UF;
测470UF电解电容,不显示容量,显示一个代码好象是Ot(猜的,我照照片后大家再看看)。电感我没测过。想问问可能是哪的原因。
测10UF的电容显示是9.7UF;
测小瓷片电容显示容量就和标识值比较接近了。现在看来是测的值越小越准些,越大差别越大。
大家有经验的,给个建议吧!我的确很想需要电桥的。
或是谁有电桥原理明白的,给讲讲原理也可以。

对了我用示波器看电源滤波电容(整流前交流12伏,直流滤波后17伏左右)两端纹波一个是0.5伏,一个是1.5伏,电容后面是7805和7905三端稳压块,稳压块出来的电压几乎看不出波动。正常吗?
刚才拆下波波电容4700UF用万用表测了下,容量是5220UF,应该做滤波是没有问题的。没坏。

楼主:
明天我照几个内部电路板的照片。

网友:
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纹波1.5伏好像有点大。

网友:
纹波1.5v太大了吧

楼主:
等建议等建议

网友:
看你发的图片……那个C501坏了哦……

网友:
别修了。物理学里有个“测不准原理”,就是说你的电桥测不准。

网友:
测电容和频率有好大关系,正弦波正确不???

网友:
我来帮你修修看:
基本检查:
1、接通电源拍张照我看一下。2、示波器测量输出波形,是否正弦波,电平250毫伏。3、用导线短接二端,按面板LC键、再按等效电路选择串联,拍张照。

楼主:
后继的维修过程放在38度了,请大家移步看吧!高人啊!快出现吧!
38的链接:http://bbs.38hot.net/thread-43201-1-1.html

网友(2014-01-10):
使用数字电桥。打开电源稳定一下。测试要用专用的开尔文夹,测试前,要清零,测试大电容要用底频率,测小电容开高频率,正常情况下。电容都有误差,,就看你的电容的等级,大电容还受稳定的影响。如果你想知道你的电桥的精度,可以测试电阻。电阻用单臂电桥测出数值。然后用数字电桥比较两者的差值,就是你的数字电桥的精度,电容的测试值和电容的标称值是不一致的,,容量越大误差就越大,我的金凯泰1062,测试大红袍电阻标称30K,经QJ24单臂电桥测量30.3K.数字电桥测试显示30.298K,这个误差,我认为数字电桥的精度是非常高的。

楼主(2014-04-20):
我的没有清零按钮

网友(2014-11-09):
纹波1.5v太大了吧。  最好是检查一下电容ESR.

楼主:
好的。我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