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了个小矿石机.@@

楼主(2013-04-28):
   剩下几个PP盒子9CMX13CMXh5CM。机盒便携。45微亨空芯猪笼做天线电感,0。04X270股里兹线绕了个蜂房110微亨与270PX2并联成单连。200RD检波管并联取得100RD值。班尼电路小不了,4。7微法做音频藕合到12亨电感牛输出配接小耳机。晚上20米天线收听能收到5个电台,音量中等。有短波电台窜入。本机6米天线能收本地强台。上15-35米天线比较合理。明日白天再接收看看。

楼主:
为提高选择性,这机不设地线接线端口。靠机身分布电容藕合接地。单回路接地后选择性变差。

网友:
工艺讲究,小巧玲珑.

网友:
制作精致,别具一格。学习了!

网友:
呵,实在是小巧,工艺品啊

网友A:
您的耳机是多少欧的?

网友:
学习了!真好看!

网友:
很精致,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耳机是多少欧的?

耳机是2CM直径蜂鸣片改的。虽没舌簧灵敏但入耳式耳塞可最大限度密封声音直接入耳。试用响度不会太差。阻抗没有测量,应在10K上下。

楼主:
今天刚下雨过后天线和矿机受潮只接收到三个电台。下午晴天继续试听。

楼主:
在听小说。收音机在讲故事。

网友B:
双联不像270P的啊,像223的

网友:
很好,能上個线路图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联不像270P的啊,像223的

是四连,五个脚那处是2X270P。四个脚那处是FM用的2X20P。我为降低初始电容值和不影响Q把20P那边多余的剪掉不并联它,也没并联补尝调整的四个小连。牺牲小小频带覆盖换取尽量的低损耗。刚用100K特高阻耳机,20米天线收听强台弱台一起共13个电台。用32K高阻耳机对比,只能收到9个电台太弱的台收不到但最大声。再上晶体耳机只能接收到5个强台且音量只有中等。三个耳机比较特高阻合适远程接收。32K高阻听音不受罪最响。晶体耳机还是败下阵来,哎!不那么好用。只是配戴方便点。

楼主:
一些更低阻的全统高阻耳机象2。2K和600欧那些只能接收强台。也不会接收到很多电台,主要是灵敏度低。只能用来怀旧一下。

网友C:
小矿机有创意,做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矿机有创意,做的好!

用晶体耳机一定要长天线才有足够响度

网友B:
那么高阻抗的耳机,我这只有600欧姆的耳机:条件还很差,只能架设蛛网天线,没收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高阻抗的耳机,我这只有600欧姆的耳机:条件还很差,只能架设蛛网天线,没收到台

用1SS86或1SS106检波管配600欧耳机,尽量高和长天线试试。框和珠网也建议用这两个检波管。中休继续调整,把电感焊出来不要了,铁芯太近线圈损耗严重。班尼电阻取回180K,后并1M电阻为晶体回路。晶体耳机,13。5K耳机,100K耳机来轮流PK。结果13。5K耳机最匹配不失弱台且最大声。今晚收工再试接收看看能收到的台和昨天13个电台的记录比较一下是否更好了。

网友D:
上个线路图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1SS86或1SS106检波管配600欧耳机,尽量高和长天线试试。框和珠网也建议用这两个检波管。中休继续调整, ...

改用空气连再玩玩 ,我这1SS检波管手里没有,只有2AP系列,1N34.60和BAT85,43等都试了,没声,还是天线问题。有空还要在天线上用工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用空气连再玩玩 ,我这1SS检波管手里没有,只有2AP系列,1N34.60和BAT85,43等都试了,没声,还是 ...

1N34是小管还是大管。小管的话好用两个并联试试。最好还是进725阻抗匹配变压器。如直接配耳机最好加阻容并联网络接输出。象1N34的单个管用取电阻100K与3.3微法并联。两个管并联时电阻取50K,电容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个线路图呗

普通单回路电路,不上了。主要的是跟据当地场强合理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1N34是小管还是大管。小管的话好用两个并联试试。最好还是进725阻抗匹配变压器。如直接配耳机最好加阻容并 ...

是大的点接触1N34,输出只是拼了个2000P电容。想买2200欧姆耳机试试 ,用2200欧姆耳机就不需要匹配变压器了吧
买2付高阻耳机,回来AM收不到只有玩短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单回路电路,不上了。主要的是跟据当地场强合理匹配。

你那里信号太好了 ,我这是重灾区,商品收音机台都很小声,有时候听不了,背景噪音大过信号

网友:
骑摩托车去水库钓鱼那里AM信号还可以

楼主:
风景优美,有高处就不怕,湖边很开阔不算高山。

网友E:
能透露一下这俩线圈的参数(内外径及匝数)、绕制工具和绕制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透露一下这俩线圈的参数(内外径及匝数)、绕制工具和绕制方法吗?

0.04X60股的蓝色线圈是天调线圈约45UH。粗的线圈是谐震线圈0。04X270股线约100UH。绕制架具和方法祥细请看L.D.XIONG老师和其它前辈的贴子。圈数没有数过,是电感表测量的。绕时可用单股线先试绕到合适电感量,再拆掉看总体线用了多长后用里兹线绕。这样最大限度避免了不够电感量或绕得太多浪废线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0.04X60股的蓝色线圈是天调线圈约45UH。粗的线圈是谐震线圈0。04X270股线约100UH。绕制架具和方法祥细请看 ...

谢谢了
有前辈的经验,以后的弯路可以少走很多了!

网友:
呵呵,自己动手,乐在其中。做的的很小巧,很适合野外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盒子很眼熟,吃饼干送的吧

是的,眼利。你也爱吃这种饼干?是附带送的。没装过东西,PP料做矿机刚好。

网友:
这个做的厉害,我小时候就是一个2AP9和一个600欧姆的高中耳机,。接暖汽管子上听~

楼主:
引用 网友F:
饼干一般般  这个盒子倒是很小巧

就是这样,很好.如果专门买个元件合多层的不小银子

楼主(2013-08-29):
这种盒子很好用的。

网友(2014-09-13):
制作的非常好

网友:
构思蛮好的

网友:
真是开眼界呢

网友:
好精致,漂亮,线圈是精致绕的啊,两个线圈有讲究吧。

网友:
做的挺漂亮的 ,

网友(2020-06-03):
老师能给个电路图嘛?

网友:
做的不错,携带方便!

网友(2020-08-10):
上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