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收的旧电子电路板脏了用什么清洗最好

楼主(2013-04-28):
今天收个长风CF-2和葵花DC-2A四用机,外观很新,就是外壳和机内有些污垢, 不知道用什么能洗干净。本年想用清洗电脑外壳的清洁剂来洗,但又但心现在的化学品有腐蚀性,损坏了爱机。

听说可以用酒精洗,要用纯酒精洗是吗,酒精不会腐蚀元件吗?不知哪里能买到纯酒精,我家里只有医用的酒精,纯度是95%的,能用吗。请有经验朋友帮忙

网友:
普通配好的医用酒精约是30%左右的,含水太多。可用化学纯99%以上的酒精清洗,但要注意有些机器的中周是用指甲油封固的,遇纯酒精会融化,一些有字的地方也要注意,防止洗掉。另外,一些元件可能会渗进去,如带壳的介质可变电容、中周等,应避免。清洗后放太阳底下晒段时间,使酒精挥发完,如还有脏的地方就用镊子夹酒精棉球再重点清理。

网友:
这个要看什么东东了
如果没有纸标之类没有可变电容之类,可以直接用水洗然后晒干了

网友:
撒上洗洁精、洗衣粉,开水浸泡,自来水冲洗再烘干。

网友:
酒精不行,洗了干后会白乎乎的一片,很难看。
最好的是用稀释油漆的高级稀释剂,(不是普通的香蕉水哦,普通香蕉水有股农药味,而且洗后焊锡点发黑。另洗衣粉洗了,焊锡点也会发黑。)
这种稀释剂一般大一点的油漆店就有卖,一般20块钱左右500ml。

这种稀释剂可以把板子洗的很亮,而且不会使焊锡发黑。

但是不要粘到塑料制品,否则塑料会融化。操作最好到室外,毕竟这些东西还是少接触为好。

网友:
洗板水,特别是一些旧的IC适合洗板水清洁。如果是机壳最好用棉布清水洗,还不行用肥皂水。

楼主:
谢谢,洗板水有腐蚀性吗?哪里能买到

网友:
放入滚筒洗衣机,调准高水位;强洗档。开机!
。。。。。。。。。。。。。。。。。。。。
我的JJ!啊!我的JJ!。。。。。

网友A:
用洗洁精或洗衣粉,自来水或温水,外加刷油漆的刷子一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洗洁精或洗衣粉,自来水或温水,外加刷油漆的刷子一把即可。

这个方法洗外壳可以,电路板不行吧,我还发现洗外壳可以用洗洁精,去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法洗外壳可以,电路板不行吧,我还发现洗外壳可以用洗洁精,去油

太行了,我一般就是放水龙头下,用手指堵住大半个水龙头眼。用水猛冲,冲不掉的用长毛刷子刷刷再冲。
有油污的才用洗衣粉肥皂之类的帮助,洗后板子锃亮,至今我没发现板子上有什么怕水的东西。
重要的是洗后板子一定要晾透,不能有水,否则一通电就玩完。
我是洗完后先猛甩,把水甩净,然后放到通风有太阳的地方晒两天。

楼主:
板子我反正不敢水洗

网友:
水洗,速度晾干或烘干即可。

网友:
水洗,电吹风吹干

网友:
医用酒精,药店可以买到。或者在淘宝上买高级洗板水,效果比酒精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