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个问题,关于焦耳小偷电路

楼主(2013-04-28):
焦耳小偷的电源能不能由直流手摇发电机提供?
这样还能实现升压吗?

网友:
这个问题技术含量太高了

楼主:
晚上做一个试试

楼主:
自己做了个焦耳小偷,证明手摇直流发电机的电压通过本电路可以升压,但是好像用万用表测不出脉冲电流

网友A:
弱弱地问下,什么是焦耳小偷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地问下,什么是焦耳小偷哈?

同问,求科普?

楼主:
就是这个了

焦耳小偷电路

焦耳小偷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了

学习了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了

有什么用啊!!!!!!

网友B:
这个名是谁先叫的?听起来怪怪??小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名是谁先叫的?听起来怪怪??小偷

求科普,大学没学过,工作没见过。。。。。。

楼主:
极客迷论坛上找到的解释,作者用户名叫O665544
焦耳小偷,不知道谁起的名称.实质是利用电感蓄能原理制成的升压电路.
三极管是一个自动开关,其开关信号取自电感的其中一组线圈.电阻是限流作用的.啥是限流你该明白吧.再罗嗦一下,就是限制电流的作用.
三极管不断的通断形成一种开关的效果.
电感再通电的情况下,获得磁能,在断开时磁能再转化为电能,如果这时处于开路状态.
那么多个电动势会连续叠加.形成高压.
这种情况称之为电感自激.
焦耳小偷的原理就是这样.

焦耳小偷工作电压取决于三极管的工作电压,
基本上所有单节电池的led手电筒里都有这个电路存在.

焦耳小偷并不能从电池中偷盗多余的电量.led本身功耗小,所以在电池不能点亮其他用电器的时候,还能点亮led不少时间.而电池电压跌落是因为自身没点了,造成内阻变大,电流变小,才失去电压的.
所以只是一次性电池的残值利用.
请勿在充电电池上使用焦耳小偷,造成电池过放电.后果严重.损失惨重.
同时注意焦耳小偷只能用于小电流小功率情况,目前也就流行而已.也许大家都忘了,还有电容倍压的方式升压电压.
这个也是焦耳小偷.
再有用三极管震动形成交变电流给变压器升压方式.(本人喜欢这种方式,应用范围大的多,可靠性也高,呵呵)

这个是链接:http://www.geekfans.com/thread-39457-2-1.html

网友:
单管电感升压电路,工作电压很低(甚至低至0.7V还能起振),可以极大限度地利用电池的残余电量,故名。

网友:
名字太唬人了

网友:
焦耳小偷说白了就是低电压低容量输出的升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