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220V多功能电压、电流、功率、电能计量便携插座

楼主(2013-04-29):
在平常制作器件时经常需要计算实际的功率、电流等,某宝上陶得液晶多功能模块,利用废弃开关电源外壳,DIY了个便携多功能插座,非常方便,可以随时观察负载的工作状态。
A.功能
1.电参数测量功能(电压、电流、有功功率、电能)。
2.运行时间功能(记录负载累积工作时间)。
3.超载报警功能(超过功率报警门限背光闪烁报警)。
4.功率报警门限预置功能(可自行设置功率报警门限)。
5.电量、运行时间按键清零功能。
6.带背光功能。
7.掉电数据保存功能。
8.大屏幕LCD显示功能(显示电压、电流、电能、有功功率、累积运行时间)

B、参数
1.工作电压:AC145V~264V2.额定电流:0~16A
3.额定功率:0~3.68KW
4.额定频率:50Hz
5.计量精度:1.0级
6.时间:计量范围0~9999:59小时

C、按键 功能描述
上翻键
1.正常显示状态下短按逆序循环显示时间、功率.电量、电流、电压。
2.在功率报警门限设置状态下短按则数位加1。
3..在电量和时间清零状态下短按则退出清零状态。
下翻键 1.正常显示状态下短按顺序循环显示电压、电流、电量、功率、时间。
2.在功率报警门限设置状态下短按则数位减1。
3..在电量和时间清零状态下短按则退出清零状态。
设置键 1.在功率显示状态下长按3秒进入功率报警门限设置状态。
2.在电量或时间显示状态下长按3秒进入电量或时间清零状态。
确认键 1.在正常显示状态下短按打开或关闭背光。
2.在功率报警门限设置状态下短按切换设置数位。
3.正电量或时间清零状态短按清零电量或时间并退出清零状态。
D、功能設定
一.功率过载门限设置
1.正常显示状态下按“上翻”或“下翻”键切换到功率显示菜单。
2.长按“设置”键大约3秒屏幕出现闪动,然后松开按键。
3.默认左边第一个数位(即千位)闪烁,通过短按“上翻”或“下翻”键改变此数字(用“下翻”键为数据递减,用“上翻”键为数据递增键), 短按“确认”键确认完成此数位后进入下一个数字的设置; 依次从左到右为千位→百位→十位→个位,个位设置完成后按“确认”键完成过载门限设置,LCD屏返回“功率”显示项。
4. 过载门限值最大功率为3500W,如果设置的过载门限值超出此极限值LCD屏会显示“Err”字样提示,持续3秒后返回过载设置界面重新开始设置。
二.累计时间(电量)清零设置
1.正常显示状态下按“上翻”或“下翻”键切换到累计时间(电量)显示菜单。
2.长按“设置”键大约3秒屏幕出现闪动,然后松开按键。
3.短按“确认”键,累计时间(电量)数据同时被清零,LCD屏即返回累计时间(电量)显示项,若不想清零,则短按“上翻”或“下翻”键退出清零状态返回菜单显示。
E、功能及显示
一.背光功能
1.上电后背光自动熄灭。正常显示状态短按“确认”键点亮/关闭背光。
2.当负载功率大于设定的过载功率门限值时,背光闪烁报警;当功率值小于过载功率门限值时,背光停止闪烁。
二.菜单显示
1.上电后默认显示功率,短按“上翻”键逆序循环显示时间、功率、电量、电流、电压;短按“下翻”键则顺序循环显示电压、电流、电量、功率、时间。
2.正常显示状态下,如不在功率显示菜单20秒内无任何按键则自动返回功率显示菜单;当负载功率大于报警门限,不管当前是哪个参数显示状态都会立即返回功率显示菜单并闪烁报警。

外壳2侧各有一个插座,并加了2个防护插座,方便使用鳄鱼夹测试。

网友:
液晶多功能模块在哪买的,请PM

网友(2013-10-14):
核心是多功能液晶板,可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有想法 有作为 再配上一级保护电路就完美了

网友:
做的好,比成品功能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