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水电源跳闸

楼主(2013-04-29):
手上一个35v30a的电源,开机一瞬间,有小概率跳电表的闸,会是啥问题,初级电阻比较小只有0.2Ω多,是不是这么小的电阻,开机电流会很大,就是容易跳闸啊? 但是感觉开机冲击并不大。

楼主:
补充 是线性电源 35公斤的。

网友:
估计是开机时变压器的低压端整流后给电容瞬间充电电流太大,35V30A的电源,那电容容量很大。换大一个规格的空气开关吧。

网友:
你电表的闸的电流是多少A的,换个大的。

楼主:
16A的空开 不小了吧?

网友:
换个空开吧

网友:
正常的 换进线开关

楼主:
谢谢版主和大家的回复,大概原因是知道了,其实跳闸的概率真不算大,一共就跳了几次,概率我估计一百次能有一次吧,等找时间换个大空开彻底解决。

网友:
空气开关电流小了点

网友A:
35kg,这破掬水该扔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kg,这破掬水该扔了吧。

线性的就这么重,和开关的各有优缺点,不能因为重就扔了吧?实际上 线性的性能一般要好于开关,就是坏了卖废铜废铁也比开关的值钱。

网友:
改成软启动的比较好。

网友:
加刹车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