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中波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3-04-29):
电子管,中周是买的,其余都是自己做,阻容原件是旧板上拆的线圈自己绕制。

整机

整机

选频

选频

电牛,输出牛

电牛,输出牛

网友:
不错!因陋就简,利旧利废,虽然发错了地儿,也鼓励一下!
有电子时间继电器,有利用接触器线圈贴心改制的,挺好!

网友:
做的不错!若加上短波段就好了,6--18MC干扰很小,短波线圈可参考有关资料自行绕制,不是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有创意的,帮顶一下。

最好上个电路图。

今天图没有上完,明天上图和照片

网友B:
看这个电路是红灯 711电路吧???
做工非常不错, 底盘走线也很工整
就是不知道中波收台情况, 干扰严重不??

网友:
漂亮!底座搞得不错!

网友C:
这两个东东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网友:
这个要动手能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个东东是什么?干什么用的?

我猜楼主用的是这两个旋钮,音量和音调,不知对否

网友:
元件和走线要横平竖直,

网友:
做得很有创意!

网友:
DIY收音机. 有创意.  看看效果.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非常强,废物利用高。

网友:
用了一些自制件和利用件,挺好的.

楼主:
中波统调525至1600已完好,声音清晰,无杂音

网友:
做的不错,建议做大八角的

楼主:
后一部分,看看吧!!

网友D:
做工精细,很漂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精细,很漂亮哦

正准备加装调频,

网友:
输出牛不错有创意。

网友:
收音机做的不错
这铁芯做输出牛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E:
有创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创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

输出牛效果不错,初级2640圈0.19线径,次级0.19*7股并绕118圈铁心截面积3.2平方厘米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一部分,看看吧!!

做的不错!

网友:
CD片做调谐度盘,创意非凡。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底盘在哪里做的,做得挺好,也想做一个

网友:
做得很好,搭棚焊接有一定的水平,底板手工加工还工整,只是那个输出牛的安装还可以改进一下,那两个紧固螺栓最好改成用铁皮的比较美观些。另外,我建议你把中波改成短波,这样接收的电台多些,现在中波几乎没有几个台好收,噪音大,听起来难受,短波的接收情况相对来说好一些。

网友:
这个机子做的不错,有一定的功底。

网友F:
请问那个6A2加屏蔽罩有效果吗明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那个6A2加屏蔽罩有效果吗明显吗?

6a2加罩后,自激消失了,效果很给力,声音清晰,洪亮无杂音。

网友:
做的不错,自己做收音机实际上就是看你的动手能力装配工艺和调整水平,真正能自己制作的元件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电路是红灯 711电路吧???
做工非常不错, 底盘走线也很工整
就是不知道中波收台情况, 干扰严重不??

图纸和牛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