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二极管检波矿机新方法,进一步提高二极管矿机效率

楼主(2013-04-30):
区别于75号电路,下二极管的热端接入点放在主二极管之后,防止旁路电容造成下二极管高频短路,在耳机回路串接2.5mH高扼圈(实际用5mH)。耳机端接725变压器。

原电路用思是下二极管看成是并联检波,上二级管串联检波。实际将下二极管断开能响;将上二极管断开也能响;两种形式组合+高扼圈效果最好。

试听结果比任何二级管电路声音都要大许多,有关双二极管检波矿机的工作原理,历来争论较多,电路简单,欢迎实验拍砖。

实验了单二极管(中国之声60uA)、27mH 75号电路(中国之声100uA)、二极管仿75号电路(中国之声110uA),还将新全波检波电路与75号电路组合对比(中国之声200uA),还是新全波检波电路最响(中国之声240uA)。以上为上午实验数据。
---------------------
2013.4.29,17:30  中午按信号发生器+示波器模拟测试,是标准正弦波形。下午回到天地线接收状态,确是此种接法声音明显大,与早上测试结果同。
---------------------------------
2013.04.29 ,19:40 测试由单回路改为双回路天调电路,两组磁棒线圈耦合。中国之声单二极管305uA(5mH电感短路),双二极管接法442uA。比场管电路声大,强台周边混台,但通过调天调线圈能听清。
-----------------------
2013.04.29 ,20:50 今天晚上中国之声信号特别好,重新调了一下725变压器,750uA至900多uA,偶尔到1mA。

祝各位五一节快乐!

网友(2014-10-21):
我仿真测试了27mH和5mH电路,没有发现信号有明显的提升,甚至有所下降。倒是用倍压检波时效果很好。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2014-03-04):
倍压检波 电路

楼主(2013-04-30):
单二极管电路

75号电路

仿75号电路

新双二极管检波电路

楼主:
实验电路用面包板插件组合,调测时试验了多种二极管检波电路比照;天线线圈用0.04×175里兹线+两根磁棒/22抽头/1000uH/450Q/600KHz,配合5米鱼竿天线;调谐回路线圈0.04×270线/700Q/600KHz,介质可变7000Q;检波管2×RB441;仿725变压器+SC2-300耳机。

由于高扼圈的接入,此电路有降阻抗变压器低音频匹配值的效果,仿725初级在40K时接收最好。

这种双二极管电路的组合效果与使用高扼圈有关,李老师另有分析。

网友:
創新思维,每創高峯, 認真硏究,做福矿迷

网友:
学习了,新思路,新结果,智慧的结晶。

网友A:
这种新双二极管检波电如用於單一個大环,檢波后电流會有提升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双二极管检波电如用於單一個大环,檢波后电流會有提升嗎?

今天试试。

网友:
谢谢,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B:
线圈加抽头,接成回路地线,当成“全波整流”可否?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加抽头,接成回路地线,当成“全波整流”可否?好吗?

可变电容与全线圈谐振,中间抽头分别作上下半波,实际是上下半波各自是LC谐振峰值1/2,没有意义!

楼主:
在大环矿机上试用,单二极管15uA,双二极管“全波”接法25uA,有明显提升效果!

网友:
谢谢,我也試試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A:
双二极管“全波”接法要中间抽头嗎?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C:
新思路新方法是矿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动力!好技术好资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二极管“全波”接法要中间抽头嗎?

按一楼电路图接就行,不用中间抽头。需要加一只2.5mH至5mH的工字电感,工字电感电阻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思路新方法是矿机技术不断发展的动力!好技术好资料,学习了!

这个线路简单有效,可以试试。

网友D:
但这个线路的RD怎样确定和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这个线路的RD怎样确定和计算?

好象是两只二极管并联Rd值-高扼圈阻抗(5mH约30K)=177/2 - 30=58K,实际仿725在40K较好。

网友D:
177的是什么检波管?

网友D:
RD低了输出阻抗低了。相应的强台音亮大了,这样接比教仿75电路来看会丢弱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RD低了输出阻抗低了。相应的强台音亮大了,这样接比教仿75电路来看会丢弱台吗?

目前感觉弱台同时音量增大,比如在北京收天津相声台,可从单二极管1-2uA可以提升到2-4uA。

现在总体音量感觉比场管3EQ略强,大环上使用音量也增加。初级阻抗匹配感觉比较宽泛,不像单二极管那样突出。

还在摸索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在大环矿机上试用,单二极管15uA,双二极管“全波”接法25uA,有明显提升效果!

找时间做大环机试试
还有2.5mH电感可以换成27mH电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找时间做大环机试试
还有2.5mH电感可以换成27mH电感吗?

也行,目前没看出有什么区别。

网友D:
我想Q版帮忙测量一下这个电感最小值能在多小音量可以翻倍。我试接2.5MH时没多大区别。可能总RD低了谐震复度小了刚在临界点,没有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Q版帮忙测量一下这个电感最小值能在多小音量可以翻倍。我试接2.5MH时没多大区别。可能总RD低了谐震复度 ...

我用2.5mH也行,我的2.5mH个大,后来用5mH,节能灯中的电感6-9mH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177的是什么检波管?

RB441...............

注意两个二极管极性要按图示!!!

网友F:
感觉这是近年来矿机研究的最大突破之一,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共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2.5mH也行,我的2.5mH个大,后来用5mH,节能灯中的电感6-9mH也行。

看到你的贴后昨晚连夜改机,今晨和中午旁晚继续试听低端的一个弱台。改前弱隐弱现改后一样。后来把2。5MH工字电感换成2UH空芯电感,刚18:20分试听弱台终于可以听清楚,其它台也大声了。微安表摆幅大了一点点。没有多余仪器测量,但感觉上作为储能和阻断高频残余成份的这个电感不用2。5MH那么大。工字电感对高频残余有吸收还有2。5MH对音频输出的线阻不能忽视。还有这个新检波电路应不应加班尼?班尼电容对这个点感有相移。有望深入量化一下。个人想法不当之处请版大谅解。

网友D:
但我短接过班尼电路听感上没有多大区别,班尼电容相移应相有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你的贴后昨晚连夜改机,今晨和中午旁晚继续试听低端的一个弱台。改前弱隐弱现改后一样。后来把2。5MH ...

很好!

可能与工字电感的频率特性有关,这个电感主要工作在音频状态,残余高频对其影响多少和作用还不很清楚。这就换电感试试,弱台测试更有意义。

用信号发生器包络信号+示波器测量时,725变压器残余有高频干扰,加上2000P旁路电容波形变为纯音频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我短接过班尼电路听感上没有多大区别,班尼电容相移应相有多大呢?

与其它电路组合也可以试试,将这个电路加以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觉这是近年来矿机研究的最大突破之一,谢谢楼主的辛勤劳动和无私共享!

矿机有点改进的确很难,大家共同努力,玩出我们自己的特色!

网友A:
我也測試了.
在戶外,用雨伞线圈共17匝, 我做了個制,向下打選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 向上打選用單二极管检波.
用了0.3mH 的工字电感. 及 2000pf 电容, 检波管 用了 BAT85,  接了变壓器和 8 欧 啦叭.

A)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2.5mA:
雨伞线圈共17匝,於近地第三匝抽头电流最大,可得2.5mA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2.5mA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2.5mA

B) 用單二极管检波1.75mA
雨伞线圈共17匝,於近地第六匝抽头电流最大,可得1.75mA

用單二极管检波1.75mA

用單二极管检波1.75mA

我再把雨伞矿机帶回室内,检波电路接到电流最大之抽头, 不知為何,發覺當訊号减弱兩個电路分別不大.

C)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33uA:

D) 用單二极管检波32u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測試了.
在戶外,用雨伞线圈共17匝, 我做了個制,向下打選 用新双二极管检波, 向上打選用單二极管检波. ...

按et23v兄说的,换用中波磁棒磁芯的2.5mH高扼圈,电流表反应不一样,有时甚至不接下二极管也能或大电流,但不稳定,可能这个高扼圈对中波信号敏感会与谐振线圈有耦合。

我用信号发生器模拟信号和与天线接收状态也不一样,信号发生器状态也没有电流增加,是在阁楼屏蔽室内测试。是否是高扼圈与谐振线圈或电台信号耦合原因?

大家多试试,找出规律。

楼主:
按李老师指导的测试方法,将信号发生器热端串接50P电容,模拟天调/调谐线圈共地状态,与天线测试增音相符。

在包络信号检波后5uA-10uA状态,5mH双管电路比2.5mH中波磁棒电感输出大。不能表明不同实际电路状态效果。注意变换接法要重新调谐,检波管的结电容单双检波管会变化。

各位继续测试。

网友:
这个电感应响到检波管的工作状态,强信号是两倍音量无疑。在弱信号下:比如单管检波的一个弱台刚在平方区检波,加电感储能后是并联的管工作为主这时就把这个弱台处在的平方区点抬升了上去。我指特性曲线上显示。那样对若隐若现的弱台而言是刚拉上去听清楚了。接收弱台这电感尽量小点,强台要最响电感就要大点。个人想法。求印证。

网友:
电感取得小旁路电容也相应要小些不然对并联的检波管就旁路了。这个电感最理想是线阻尽量小电感尽量大,磁芯用短波芯做好。个人想法!

网友:
我试机的表现:班尼电阻取回单个管的RD时最好。

楼主:
旁路电容会影响输出幅度,从示波器可以测出。但是5mH电感可以不用旁路电容,波形很纯,输出幅度最大化;2.5mH中波磁棒电感则不用旁路电容有很大的高频杂波。

电感量与弱台也要试试,这个电路蹊跷,继续琢磨!

网友:
很好,下面的继续。

网友F:
这电路,2个二极管全部和电路图上相反,效果会有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电路,2个二极管全部和电路图上相反,效果会有影响吗?

没试过,可以试试,往往新发现就在不同之中。

现在出现的效果主要还是下二极管与电感相互作用,我的天地线状态时电感5mH效果最好,音量增大效果甚至超过场管检波。其他矿友用此电路也有增强效果,但电路状态各有不同,还在摸索中。

网友:
Q版你做这个实验用的耳机阻抗是多小?用什么二极管?

网友G(2013-06-03):
实验结果! 变压器两端直流电压   新双二极管检波 4.5毫伏 单二极管2.6毫伏。

效果明显!  我用磁棒天线  小变压器耦合到蛇簧耳机。电感用1.8毫亨。IN60检波管,1000皮滤波电容。

以前的检波电路可以休息了。。

以前以为我的倍压检波(仿75)效果最好。。试了这个电路。。呵呵不试不知道一试吓一跳!

请允许我代表广大矿友谢谢楼主的辛勤耕耘!谢谢!

附上实验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实验结果! 变压器两端直流电压   新双二极管检波 4.5毫伏 单二极管2.6毫伏。

效果明显!  我用磁棒天线 ...

期待更多‘正结果’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验结果! 变压器两端直流电压   新双二极管检波 4.5毫伏 单二极管2.6毫伏。

效果明显!  我用磁棒天线 ...

这个电路的确有特效,可以与场管电路媲美!

网友A:
能用於FM检波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於FM检波嗎?

应该可以,1SS86,电感换成33uH,旁路电容用150P,试试看!

网友:
没试过不知道实际效果咋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的确有特效,可以与场管电路媲美!

我的实验结果是与单个二极管音量相同,拿掉与接上下二极管没变化,不知何故?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实验结果是与单个二极管音量相同,拿掉与接上下二极管没变化,不知何故?

要加电感,注意二极管极性!

网友I:
引用 楼主:
要加电感,注意二极管极性!

不用调谐线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调谐线圈吗?

谐振电路不变,根据需要做单回路、双回路等等,只是两个二级管和电感的接法形成增效电路。

网友(2013-08-24):
这贴有意义,下面继续探索,不能沉,顶得看勒。

网友J:
相以前的单极电路一样,这个电路也算是特殊电路了,因为表面上看电路不合理,下2极管正半周不通,负半周对电感有续流作用,像是降低了检波二极管RD?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相以前的单极电路一样,这个电路也算是特殊电路了,因为表面上看电路不合理,下2极管正半周不通,负半周对电 ...

是续流二极管原理。电台信号越强,电感中储存的未释放能量就越多,续流二极管增音效果明显。

网友:
好技术好资料,学习了!

网友J:
视为续流二极管好理解一些,但还有一点,应该不论天线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每个人用此电路作对比都会有效果, 为什么有几位试验后无效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视为续流二极管好理解一些,但还有一点,应该不论天线情况怎么样,就是说,每个人用此电路作对比都会有效果 ...

强台都有效果,弱台本身信号就弱,电感储能很小,效果不明显。

楼主:
另外与阻抗匹配有关,释放出的能量在阻抗匹配状态效果更好。

网友K:
我都觉得效率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都觉得效率差不多

强台差的不止一点,电流加倍

网友(2013-12-20):
聂老师好!!学生学习了。

网友L:
倍压检波电路。

网友(2014-03-04):
今天要试试
谢谢了

网友M(2014-04-15):
引用 网友L:
倍压检波电路。

你对比一下电路.若倍压检波.输入阻抗低一倍.那种种努力就被破坏了.所以倍压检波在矿机不大能用

关注这电路在不同环境/不同水平DIY人中能否有进展.因前面好些实验己超过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M:
你对比一下电路.若倍压检波.输入阻抗低一倍.那种种努力就被破坏了.所以倍压检波在矿机不大能用

关注这 ...

两个字匹配最重要

网友(2014-10-09):
实验一下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又见聂兄杰作!

网友(2014-11-10):
5188 你做的电路简直牛X了。 用变压器耦合扬声器是怎么弄的呀?

网友(2016-04-20):
楼主的实验挺有意义。

网友(2017-04-15):
学习了谢谢您板主

网友:
打算仿照做一个。

网友:
仿做了一台,比单3DQ机音量有提升。

网友:
三根磁棒放在一起用,会更好地接收信号吧

网友(2018-02-04):
楼主双二极管可不可以用不一样的

网友(2018-03-09):
引用 楼主:
实验电路用面包板插件组合,调测时试验了多种二极管检波电路比照;天线线圈用0.04×175里兹线+两根磁棒/22 ...

磁棒上的抽头是自己做的吗,能详述下步骤吗,谢谢

网友:
思路非常新颖。可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