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解装xwj01老师的电桥(一次成功)

楼主(2013-04-30):
    看到xwj01老师的电桥后就一直想装一个,为此爬完了整个帖子的楼层,那叫一个累呀 ,看得我头昏眼花的! 正好小林电子年后上了新套件,就拍了一套,但是没有要机壳。我比较赞同bigeblis老师的建议,最好用金属做机壳,可以起到屏蔽的作用!
  从加工的方便性来看,我选择了铝板,打孔攻丝,成型都比较容易,而且铝材好买!因为壳体不大,所以我是在市场上买的边角余料,比较便宜。
  不说闲话了,我的整个制作过程都用图片呈现,但遗憾的是我的相机坏了,只有用手机拍,效果不是很理想,但还是可以表示清楚的,希望不要拍砖!谢谢!

我是买了边角余料,所以要用这个拼接,如果有大的铝板,可以做成U子型,那样要简单一些。

楼主:
1楼,3楼:机壳;5楼:装配;15楼:内部结构;42楼:定妆照;43楼,58楼:校准,实测;65楼:制作总结。

楼主:
铝板选用的是1.5mm厚的(其实侧板和盖板可以用1mm的),整个机箱全部用2.5的螺丝,带角的,板子上扩孔后可以与表面齐平!这种螺丝好买,便宜 !所有的孔都是3.2mm,有一个余量将来调整位置,以便对齐,毕竟是业余条件,不会那么准的!攻丝的孔我打的是2.1mm,这样攻起来不费劲!板子全部用锉刀整形到位(买板子时叫老板基本裁到位)。显示屏和按键固定板用的5MM厚的环氧板,用站头打孔后锉刀加工出来的,做这种板子最好戴口罩!
   整个壳体的尺寸,长和宽是按套件中的贴纸的尺寸定的,而深度则是根据印版尺寸,变压器大小等因素决定的,我的机箱尺寸为:195*66*156(上盖板)163(下盖板),这样做是有原因的:这个机器比较小巧,有时用的时候,显示屏的显示要低下头或把机箱抬起来才能看见,所以我让显示屏的上端有一个向后的倾斜,这样就方便多了,但是不能斜的太狠,否则对内部结构有阻碍,画画算算,最后确定为9°时不影响安装,可这个度数也不够,所以又在脚上想办法,就有了上面的带斜度的条状的脚! ,这样整个机箱加起来向后倾斜了20°,看起来很好,很舒服!
   板子整好之后,就是划线,我是用卡尺画的,非常准!(我用的是高精度的卡尺,不准许划线的 ),然后用2.5的丝攻的尖头冲一下定位,再用1.2的站头钻第一道孔,这样孔位相当准!就是这么多的孔,手打麻了
     底部的带斜度的两个脚是找人帮忙在机床上加工的,孔是自己打的,也可以用套件中的4个橡皮脚,那样省事多了!

楼主:
继续上图

    大家等直播啊,我尽量快吧!手头还有其他的东西在搞
    上图说话!

    至此机箱基本完成,然后用锉刀将除前面以外的所有棱角倒圆,大概是R3左右,倒好后再用沙皮砂光,纱的时候要掌握好方法,将沙皮裁成一条条长条,握住两端,顺着R方向来回沙,这样R看起来最好!前面的部分,外围我倒的是R1左右,而内面则倒成斜角,这样比较好看!

    机箱就全部完成了,用最细的沙皮将机箱外面全部沙一遍(便于喷漆,可增加附着力),然后用洗洁精将里里外外全部清洗一遍,用吹风机吹干,趁着机箱有点温热时,用喷灌漆将机箱喷漆。
   喷漆时找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地下要干净,必要时洒点水!还要通风!喷灌漆我买的是12块钱一罐的汽车用自喷漆,还有8快和更贵一点的,在我看来没多大区别,但是买的时候要注意,有假货哦!颠颠重量就可辨别出来!
   自喷漆一次要喷薄一点,多喷几次,只要操作正确,效果可与成品比美!我以前就是经常用这种漆DIY小制作的。
   今天上图的极限到了,明天再续,敬请期待!

楼主:
    整个机箱本来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就搞好了的,结果出了点状况:
  一个是喷漆之前放在自己的台子上看看效果时,发现我的椅子高了,看屏幕可能要偏移下头,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带斜度的面板和脚了!
  第二个是:拿来拿去的,想到做个提手,就又加了个提手!
  第三个最气人了:内部布置是在纸上进行的(我一般都会在纸上画出整套示意图和相关尺寸的,这样方便快捷),于是按图施工,结果总装时发现,整个内部布置转了他妈的180°, 原来没有加斜度时是可以的,我忘了有斜度后就有方向了,没法,只有重新打孔了,不过变压器的位置就只能那样了,电源插座孔都开好了,没法改。

楼主:
机箱全部完成!
下面开始电子安装部分:

焊接的时候我用的是松香酒精溶液做助焊剂,这个板子的焊盘比较小,不加焊剂焊接有点困难!焊好后我又用酒精洗版,洗版的酒精要足够多,我用一个碗放酒精,然后把板子放进去侵泡一会儿,再用刷子刷,这样处理后板子非常漂亮!

网友A:
等成品图。。。

网友B:
看样子工程量不小啊!我是用7元钱的塑料盒子,屏蔽用的是0.3的铝皮在盒子的四周铺了一下,这比较容量工程量也很小。

网友C:
看样子工作量确实不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工作量确实不小,呵呵。

我还准备告诉你的,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看到了
你的套件不错!想得很周到,除了壳子其他的都用的你的东西!而且有几套方案,用点心的话,可以制作出不同风格的面板
顶你

网友D:
没看到总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总装图

别急!我还在编辑图片呢!手机照的太烂,没法 ,要处理一下,不然还要难看!(还说是高清的手机呢,我呸! ),还要加注解。图解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急!我还在编辑图片呢!手机照的太烂,没法 ,要处理一下,不然还要难看!(还说是高清的手机呢,我呸! ...

期待ING..............

网友:
光从壳子就能看出功力,高手啊

楼主:
内部装修

16楼就是整机完成图了!(明天上传)

楼主:
继续占位发图

楼主:
占位发图,一天只能发10个图,太少啊!

楼主:
继续占位,图多!

楼主:
还要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直播啊。。。。。楼主睡着了。。。。

gyp2000 老师来了,欢迎指导啊!不是我睡着了,是论坛一天只能上10个图,我基本上全部用图来表示,所以图比较多, ,的几天上啊!我以为这里是以大小限制,没想到是以个数来限制的
我做这个还比较顺利,我调试是按xwj01老师的文档和你的文档进行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校准时有几个小小的疑问,到时候还要请教你呀!

网友:
太漂亮了,楼主是个高手啊

网友:
外壳做的不错

网友:
板金工艺很好!等总装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工程量不小啊!我是用7元钱的塑料盒子,屏蔽用的是0.3的铝皮在盒子的四周铺了一下,这比较容量工程量 ...

还好啦!因为经常DIY,所以我觉得不是很难!其实我倒很是享受这整个过程

网友:
这个外壳做的很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工程量不小啊!我是用7元钱的塑料盒子,屏蔽用的是0.3的铝皮在盒子的四周铺了一下,这比较容量工程量 ...

sorry!网络问题,搞重复了!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超强啊!

网友:
楼主金工高手,佩服。。。。

网友F:
楼主还没收工图.

网友:
楼主,工夫了得! 学习了!

网友G:
外壳比电路板做的好!

网友:
光从壳子就能看出功力

网友:
有电桥就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外壳比电路板做的好!

这你可就错了!手机照的,不清楚!色彩也有较大的失真!看过我做的这个机器的人说的正好与你相反,说我的机箱没有电路板做得好!
不是吹的,我可是焊工高手哦!朋友的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代劳的!!!

网友H:
好手艺,外壳做的漂亮,

工具里没看到钢锯,没用锯吗?

网友I:
等楼主的成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手艺,外壳做的漂亮,

工具里没看到钢锯,没用锯吗?

呵呵,钢锯我有!
这次东西比较小,买材料时叫老板按尺寸裁的,留了一点点余量,回来后用锉刀整形就可以了。
一般的薄板老板那的裁板机可以将尺寸裁的很准的!而且角尺也很好!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帖子没有编辑按钮啊?!昨天还有的,我占了几楼要发图的,没有编辑按钮发个屁啊!!!
怎么跟其他的论坛不一样呢?

网友:
真是个大工程,享受就好,享受就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继续占位发图

为什么帖子不能编辑了呢?别的论坛是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编辑的!只要是自己的帖子。我几个楼层白占了!!!

用套件中的材料制作的开尔文夹

整个电桥就制作完成!明天将加电测试,校准

楼主:
电桥校准

42楼是定妆照;43楼是校准图!

先前看帖子,以为校准蛮难的,看看有那么项目!实际操作一遍才感觉其实很简单!除了一两个的修正偏大以外,其他的一般就一两个字而已!
在校准前,我按校准文档中的要求,找了电阻,1/4W金属膜的,军级品。其中9K的有两个18K的并联而成;然后找人帮忙,用福禄克台表测量准确的阻值,用的是4 线测量法;有用成品电桥测了一遍,同样用4线法,两种仪器的结果在万分位以前完全没有差别!所用仪器为新的,属于中南电子计量站,完全可以信奈!
实测值依次为:39.041;0.99666;2.9643;9.0465;909628;100.784.

然后是实际测量,用了另外的同样经过事先测量好的电阻和电容,电阻的测量很准确,就不上图了,电感我没有准备,因为我很少用到,即使用到也是用在电源部分,没有精度要求,以后再试吧!主要测了几个电容来看看这个电桥到底怎样!
这个电桥电容可以测到200MF,好像还没有人测过上万的!这次我手头正好有几个大水塘,就实测了一下,给大家参考!

今天上图又到极限了,还有两图明天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成品图。。。

在42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42楼

漂亮!!!

网友J:
金属盒子很漂亮,建议将电源开关后置在背板上,可能干扰会小一点。

网友:
楼主做的真漂亮,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金属盒子很漂亮,建议将电源开关后置在背板上,可能干扰会小一点。

非常赞同你呢观点!因为贴纸是这样的设计,所以就按这个来做了。实际我也发现通断时可能有干扰,下一步再优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等楼主的成品图、、、、

成品图已经发布,在42楼!

网友:
甚是漂亮,赞一个!

网友:
楼主的功底不是一般的好啊。。。。。。。

网友K:
建议:变压器和主板之间加屏蔽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变压器和主板之间加屏蔽隔离

后面还要细调,慢慢来吧!

网友L:
好手工,强大啊,我的焊好了就仍那睡觉了

网友:
支持DIY,这个我喜欢

网友:
机子很漂亮,楼主手工很强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好手工,强大啊,我的焊好了就仍那睡觉了

为什么呢?既然已经焊好为什么不用呢?那太可惜了啊!这个电桥确实很准那!对我们DIYER来说是很好的帮手啊!
快搞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还没收工图.

收工图有了,在42楼!在这是中级,发图有限制,一天只能发10个图,没办法!

顺便发最后两图:

至此所有图都发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直播啊。。。。。楼主睡着了。。。。

谢谢gyp2000老师加分!

网友:
感谢分享好经验 好手工!

网友M:
没有那么好的手工,只有羡慕的份啊,等着收LZ的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没有那么好的手工,只有羡慕的份啊,等着收LZ的成品机

玩笑!
我拍的小林电子的套件,按他提供的资料和论坛xwj01老师的帖子做,根本没问题的!
要不你试试

网友M:
引用 楼主:
玩笑!
我拍的小林电子的套件,按他提供的资料和论坛xwj01老师的帖子做,根本没问题的 ...

电路应该没多大问题,主要金工不行,有设备没手艺 ,只能羡慕兄弟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电路应该没多大问题,主要金工不行,有设备没手艺 ,只能羡慕兄弟成品机

小林电子有个朔料机箱,配件齐全,比金属件容易多了!在里面贴一点铜皮也可以的,你试试!
要不干脆买个合适的饭盒也可以呀,有人也是这样搞得,我看见一个网友用饭盒做了一个示波器呢

楼主:
这个电桥的整个制作过程的图已经发完!在此小结一下:

真心感谢:
  xjw01 老师!
   gyp2000 老师!
   和其他为这个电桥付出心血的各位老师!
  各位参与意见的论坛网友们!

  这个电桥xjw01老师设计的好,更让人敬佩的是开源!
  gyp2000老师的后续优化付出了很大的劳动!
  就是在他们的默默付出中,电桥有了今天优秀的品质,向他们致敬!
  再次对他们表示感谢!

还得谢谢小林电子!
    他的套件素质很好,而且想得非常周到,贴片元件都有备用的(我焊接时就夹飞了两个,太小,找都找不到!),而且对于电桥外观提供了多个方案,便于制作。我用他的这个套件一次成功!(做好后还剩一些东西呢!弱弱的问一下小林电子回收不,呵呵,玩笑!)

    制作过程非常顺利!感觉焊接方面要小心一些,焊盘比较小,最好用尖头的调温烙铁。我焊接时将烙铁温度控制在350°不到一点,加松香酒精助焊剂(建议加焊剂,不然有点阻碍,这是我的经验),效果非常好!(大一点的焊盘按一般的焊接方法就可以了)
焊完后用酒精洗版,洗版的酒精放在碗里,将板子侵入,过一会用小刷子仔细一刷,正反面都洗,既干净又漂亮!(我一直都不喜欢用洗板水的,不环保,还得小心,不然把字迹都洗掉了!)
    制作过程没遇到什么问题!
    至于屏蔽的问题,我的经验和习惯是要注意一点的,按xjw01老师说的好像没必要刻意追求这个!(我是按自己的习惯做的);我后来在调试过程中刻意试了试,将线路板,变压器等的位置和距离调整,好像没什么变化!(也许有但我没发现!)再将整个机箱去掉(留底板),也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问题我有时间还要再试试,配合示波器看看究竟!

我遇到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残余容值与开尔文夹具的相对位置有很大的关系!我是这样做的:测量元器件时,夹子夹住器件的距离是多少就将夹子保持在这个位子开路清0,以后的测量就尽量保持住这个距离!
    第二个就是,开关通断时有较大的火花干扰!我在开关上加了一个消火花电容。

直播到此结束,谢谢参与!谢谢观赏!
鞠躬,退场!

网友N:
板子焊盘大小是根据双面板的特性来定的,双面板焊盘太大了没有必要,还会妨碍走线。单面板因为没有过孔,焊盘要大一些免得容易烫浮
电源开关我的机器是放在屏幕左下方的,基本没有干扰

网友:
高手,光这个壳不是一般爱好者所能及的,功夫相当了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焊盘大小是根据双面板的特性来定的,双面板焊盘太大了没有必要,还会妨碍走线。单面板因为没有过孔,焊 ...

bigeblisl老师好!
我的意思是:焊盘小,焊接得小心!并不是质疑焊盘太小!
你的电路板设计的很棒!
关于火花干扰:因为我先就决定用小林电子的那个贴纸,面板搞起来工程就大了!也没有更多的时间, ,所以电源开关的位置就那样了。我工作时喜欢边做事边在电脑上听音乐,偶然发现,电桥的开关在通断时,喇叭里会有杂音,所以加了小火花电容!倒是没有对电桥本身有什么不良影响!
谢谢指导!

网友:
要多多学习先得。。。

网友(2013-09-18):
手艺甚是了得。学习。

网友(2015-06-07):
做的很漂亮呀

网友:
我也有一套,只是还未开工。

网友O:
楼主用什么软件将解说词和标线箭头粘贴在照片上的?请指点!

楼主(2015-08-01):
引用 网友O:
楼主用什么软件将解说词和标线箭头粘贴在照片上的?请指点!

抱歉好长时间没来了!
用的是faststone,这个软件简单,易操作,当然功能没有photoshop强大,不过一般够用了!
一般网站都有免费下载

网友(2016-01-15):
真不错,有空也做一台

网友:
机壳做的相当不错

网友:
面板上的方孔是怎么开的?使用什么工具?

网友:
折腾万岁,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