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小扩机

楼主(2013-05-01):
不多说,还是看图吧。

外观

外观

内部

内部

特写

特写

网友A:
做得好。但五吋扬声器的防尘膜怎么凹下去了,有失面容。

网友B:
有创意,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但五吋扬声器的防尘膜怎么凹下去了,有失面容。

不小心碰凹点,懒得弄,干脆全部按凹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帮顶了

谢谢你了。

网友:
旋钮的那些电阻有什么用的?

网友C:
波段开关接电阻当电位器用有创意来个图吧。

网友:
体积小巧,很好!如果做成有源音箱可能使用会更方便。

网友:
步进式电位器!

网友D:
这种波段开关当电位器手感很差,调音量要用手按住功放才不会跟着跑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小心碰凹点,懒得弄,干脆全部按凹它。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波段开关当电位器手感很差,调音量要用手按住功放才不会跟着跑

如果嫌太紧,可拆开把那弹片放到煤气炉上烤烤,自然冷却后弹性就弱得多了。注意别烤久了,弄得弹力全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波段开关接电阻当电位器用有创意来个图吧。

那够清楚了吧,还想要样的图呢?

网友:
怎么又看不到图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