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克力板如何切割?

楼主(2013-05-03):
要对整块亚克力板切割,每个边切掉10几公分,用勾刀工作量太大,考虑用切割机行不行?
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

网友:
去做广告招牌店那里,有专门的切割机。

网友:
你那个云石切割机切割时温度太高,会融化亚克力。

楼主:
问过了,没有
也考虑自己做点外壳什么的,想买个类似的切割机,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考虑用小水管同时冷却,不知道行不行,没有切割过亚克力,没有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过了,没有
也考虑自己做点外壳什么的,想买个类似的切割机,不知道行不行

专业的都是用激光,去广告店,一般都有。
雕刻机也行,但高速容易溶化粘刀,只能低速度慢慢凑合,不适合量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用小水管同时冷却,不知道行不行,没有切割过亚克力,没有经验

水溅起来很危险,会漏电触电,而且切割后边缘很差

楼主:
哦,在县城,广告店也没有这些工具,自己搞就没有别的方法了,

网友:
用激光切割

网友A:
用电炉丝,取需要的一段长度,按照等分算出所需电压及功率,将电炉丝拉直后固定上下端并绝缘好,用低压直流供电,利用热量切割。放亚克力板的平台用木条做好尺度调节板以便控制切割尺寸,不过要事先试试推动亚克力板的速度,使它既能割开又不致在边沿上形成热瘤。这方法可对PVC板、塑料板、有机玻璃板等材料进行较大批量的切割。

网友:
楼上的办法最好用,我以前也是这样用,就是有点味道不好闻。

网友:
角磨机用割瓷砖锯片切割。

网友:
用切割机恐怕不好控制,,边缘也会糊掉。。10楼的办法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炉丝,取需要的一段长度,按照等分算出所需电压及功率,将电炉丝拉直后固定上下端并绝缘好,用低压直流 ...

这个办法感觉不错。
给个参考值,大概多大阻值、电压?

网友:
我们以前在没有专用切割设备时,布展刻板及刻字时就是这样做的。按照220V2000W电炉丝在不拉直的总长度约算出每公分的电压均值,取36V电压所需的长度,用100W机床工作灯变压器作为电源(这主要是考虑到安全)加热。如果电炉丝比所需的长度长,那部分长出的部分不要拉直就悬在烫不着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