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10A的铁壳开关电源怎样改电压电流可调?

楼主(2013-05-03):
修好了一个报废的铁壳开关电源,12V10A,应该是LED电源,换了一个整流桥堆,两颗13007,热敏电阻,两颗2.2欧姆电阻,现在工作正常,准备把这个电源改成电压电流可调,大家给点建议,这个电源本身电压可调,在10.5~14.5V可调。
用的是TL494
在网上找到了类似电源的电路图,基本差不多,不改变压器,能改成多少电压电流可调?
电路图不是很清楚,需要放大点看。

楼主:
分析电路改图中2.2K电阻为500Ω,电压可以扩展到27V,调整范围为10.5V~27V,换大阻值的可调电阻,最低也只能调到9V,小的变压器会自激,发出吱吱的叫声,示波器测输出变压器输出脚,波形变乱,也就是不能正常工作,怎样才能做到从更低的电压起调呢?
示波器测TL494的第8脚,这是26.8V的波形,23KHZ的方波。
这是25V的波形,可以看出从25V到27V,波形占空比变化很大,特别是在25.8V时,基本是直接由25V的波形跳到26.8V的波形,说明从25V以后的电压已经不能正常调整了,所以电压最大控制在24V比较好。
这是15V时的波形,已经变得非常窄了。
示波器测输出变压器的输出脚波形,26.8V时仍然是方波,峰值电压56V。
这是25V时的波形。
这是20V时的波形。

楼主:
今天不能发图片了,从电路图上看,此电路有短路和过流保护,短路保护是输出电压通过R28控制V5三极管导通和关闭,来控制TL494的第四脚的高低电平,正常输出时V5是导通的,第四脚处于低电平,实测有0.5V,当输出端短路时,V5基级无电压,V5不导通,14脚的5V参考电压通过R26和VD17二极管,提高了4脚的电压,TL494内部控制快速启动保护。

网友A:
测试时最好给电源接上一个几瓦或十几瓦的负载,这样波形就看的清楚一些。空载时电压调低后494到最小脉宽输出也超压了,因此电路只能不断的起振--停振--再起振以维持输出的稳定,产生自激,接上负载后脉宽增加,自激也会消失。
要实现更低的输出电压,可考虑给494电路单独供电,以现在的这种自馈供电方式,在脉宽过窄时494的供电电压难以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最好给电源接上一个几瓦或十几瓦的负载,这样波形就看的清楚一些。空载时电压调低后494到最小脉宽输出 ...

谢谢,明白了,不能调更低的电压是因为TL494的供电问题,准备另外供电试一下,我搜了一下论坛里TL494调流调压的电路图也是需要另外接辅助电源的,不明白图纸中的电流调节是控制最大电流吗?如果是恒流的话,应该有电流取样电阻,现在我的这块板上有过流取样跳线电阻,型号是OR002阻值是0.04Ω的,想要改成恒流恒压的维修电源,有比较好的电路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明白了,不能调更低的电压是因为TL494的供电问题,准备另外供电试一下,我搜了一下论坛里TL494调流 ...

开关电源的恒流和恒压实际的反馈控制对象是电流和电压,要求:
1、控制回路要有独立辅助电源系统
2、电压的基准要随着要求可以调节,电压反馈输入不需要调整
3、要实现恒流,而不是过流保护,就必须要有电流调理电路,把电流变成可以比较的电压信号,使比较器实现起来容易精度更高,电流的调理可以选用OP07等,比较器可以选用普通运放,LM358,TL072,LM324等
4、在轻负载时要有假负载,否则输出会有跳动或者变压器有吱吱声
可以加我QQ1085686412详聊

网友C:
小功率还是线性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恒流和恒压实际的反馈控制对象是电流和电压,要求:
1、控制回路要有独立辅助电源系统
2、电 ...

好的,谢谢指导,按照论坛中搜到的电路图,另加TL494供电,已经改成了可以从0~27V可调了,但原电路设计有缺陷。

楼主:
按照论坛中搜到的电路图,另加TL494供电,已经改成了可以从0~27V可调了,但原电路设计有缺陷,此电路中电压调节是通过调节电压比较器的反相端电压来调脉宽的,通过试验,如果电位器中心抽头接触不良断开,输出电压是最高电压,这在实际使用中是存在很大危险性的,修改为调节同相端就可以解决此问题,如果中心抽头接触不良,输出是最低电压。
这是原图
这是修改后的电路图。

网友:
学习中;以后我也要改我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功率还是线性的好。

是的,现在已经有一个用麻将机变压器改绕的35V5A,用LM317调整的电源,改制这个开关电源纯粹是研究,这个开关电源的负载能力应该还不差。

楼主:
按论坛的图更改电流调整后,变压器自激很严重,分析电路,直接把原电路中的R36更改为一个1K的可调电阻,就可以了,不再自激了,1K可调要串联5Ω左右的小电阻,让可调电阻调到最小时,电路能起振,通过接LED负载,恒流很好,可以设定恒流,恒压,用1mm焊锡丝恒流测试,电压调到最大,电流从最小起调,到8A时电压有10V,表笔线都发软了,不敢再调高了。
电流调节的电路图。
测试恒流,接一条LED,电流0.38A电压12V.
接5条LED,电流0.39A电压9.5V.
用焊锡丝短路,电流0.42A电压只有0.2V.
恒压12v时,5条LED的电流1.54A,这是LED的标称电压,LED非常亮。

网友:
向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个容易改,在12V电压输出的的部分有一个电阻负责反馈电压至tl494的1脚或2脚,只要把它改成可变电阻就行。TL494的电路很容易改,我就改过一个AT电源。

网友:
这种电路一般都是用电阻分压来反馈电压的,找到反馈电阻就行。不过事先要记录一下电阻值,然后调好了可变电阻再接入,免得烧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电源的恒流和恒压实际的反馈控制对象是电流和电压,要求:
1、控制回路要有独立辅助电源系统
2、电 ...

现在已经改好了恒压恒流,但在测试中还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电压和电流都调得比较小时,就是不带负载,两个13007都发热剧烫,很快就炸管,同时烧掉基级的2.2Ω限流电阻,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两管处于直流饱和状态,并未处于开关工作状态,导致电压全加在两管上,电流太大,能分析一下吗?我现在用一个波段开关,分别短接调压调流电位器,分为恒压和恒流两档,恒压档电流最大,恒流档电压最大,这样就不会发热炸管了,不知道改过的朋友有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改好了恒压恒流,但在测试中还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当电压和电流都调得比较小时,就是不带 ...

我改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R4/5/39/40这几个起动电阻去掉,就解决了,调到0V 开关管一点也不热了,同时看看你的R3/C8的中点和变压器初级的中点是不是接在一起的,如果是就把他们断开,这两样解决了,炸管的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前提是494要独立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R4/5/39/40这几个起动电阻去掉,就解决了,调到0V 开关管一点也不热了, ...

谢谢!是独立供电,R3/C8没有和变压器初级中点连接,按你的方法我再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R4/5/39/40这几个起动电阻去掉,就解决了,调到0V 开关管一点也不热了, ...

根据您的方法去掉启动电阻后,已经成功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改的时候也是这个问题,后来把R4/5/39/40这几个起动电阻去掉,就解决了,调到0V 开关管一点也不热了, ...

高手,学习学习

网友:
494的芯片,和电脑电源改法应该一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析电路改图中2.2K电阻为500Ω,电压可以扩展到27V,调整范围为10.5V~27V,换大阻值的可调电阻,最低也只能 ...

给494加独立的辅助电源,将自激去掉

网友:
范围调整大了就会这样,尤其是低得太多的时候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测试时最好给电源接上一个几瓦或十几瓦的负载,这样波形就看的清楚一些。空载时电压调低后494到最小脉宽输出 ...

请问铁壳12v开关电源怎么启动,怎么我都要先加12v给494,然后再移走才能启动?

楼主:
20楼和27楼正解,需要把自激绕组断开,并且把R18,R16,R20,R17,四颗启动电阻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铁壳12v开关电源怎么启动,怎么我都要先加12v给494,然后再移走才能启动?

12V电压太低了,要22V左右,我也是用10V倍压整流到20V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