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实物绘制电路图——兼回复BH3POZ网友

楼主(2013-05-04):
很多网友在维修过程中遇到过找不到电路图的问题,其实收音机电路大同小异,以前曾经介绍过如何读电路图的知识,只要掌握基本原理,无论多复杂的收音机,根据实物也可以还原出电路图。随着经验的积累,会发现修理电子管收音机基本不需要电路图。
一、判断收音机的类型
  (一)从电源区分:
       1、直流;
       2、 交流;
       3、交、直流两用,包括串丝机,和可以使用交流电源的直流收音机。
  (二)从结构区分:
      1、直接放大式
        高放——检波——低放——功放
                                                整流
      2、超外差式收音机
           调幅收音机:中波、中短波     高放——变频——中放——中放——检波——低放——功放
                                                                                                   调谐指示                          整流
           调幅、调频收音机:   调频高放——变频——中放——中放——鉴频——低放——功放
                                                                 调幅变频   调谐指示           检波                   整流

3、调频、调幅立体声收音机:
        所有收音机只是在上面的结构里加减腾挪,万变不离其宗。
       比如著名的春雷101十灯落地收音机,其功能为调频、调幅收音,低频立体声 ,可以放立体声唱片。
二、绘制电路图的方法
      (一)把主要元件绘制在图纸上,根据电子管及主要元件可以判断出收音机的结构。
          以海棠63-31收音机为例
        从外观看,有电源变压器,使用6A2、6G2、6N1三个旁热式电子管,有一个双联可变电容,一个中频变压器,前脸只有调谐与音量两个旋钮。6A2是七极变频管、6G2是双二极、三极管,用于检波、低放,6N1是中μ双三极管,在简易收音机里用于功放、整流,只有一个中周变压器,说明没有中放,因此这是一台交流三灯外差式中波收音机。
       可以判断其电路结构为
         6A2变频,6G2检波、低放,1/26N1功放,1/26N1整流,根据中周变压器初级线圈有四个抽头判断,该收音机变频部分有再生线圈。可以把主要零件画作图纸上,根据经验有些连线可以顺便画上,画出直流高压和地线两条线(最简便的方法是找现成的电路往上套):
根据实物画出具体电路及阻容零件数据,电源变压器电压及输出变压器阻抗可以测试出来。有红线或红圈标记的为需改动部分,长方形红格为需要增加的电阻(下同):
先绘制电源及整流部分,可以参照现成的电路:
       6N1半波整流,其典型电路如下:
      R12为510欧姆,R11为100欧姆,R10为3K,C16为30微法,C17为20微法,变压器次级高压240V,灯丝独立绕组供电。
       6N1功放典型电路如下:
       实测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20K,C14为2000P,C16为25微法,阴极电阻R9为300欧姆,栅极电阻470K,耦合电容0.01微法。
      6G2检波、低放,典型电路如下:
      屏极电阻R7为270K,旁路电容100P,栅极电阻R6为10M,音量电位器560K,滤波电容220P,耦合电容0.01微法。
      6A2变频,典型电路如下:
     中频变压器初级有回授线圈,帘栅极降压电阻R4为15K,旁路电容0.01微法,通过回授线圈接帘栅极。振荡栅电阻R2为22K,阻尼电阻R1为100欧姆,耦合电容C5为100P,垫整电容C4为390P,AGC滤波电阻R3为2M,旁路电容C9为0.056微法

把上面的电路综合起来,经过整理就可以绘出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
图文并茂,讲解详尽.感谢不易版主.

网友:
讲的很详细 白版辛苦了

楼主:
补充:
三、电子管互换问题,不同国家生产的电子管命名方法不同,下面是典型的交流五灯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灯丝电压6.3V:
下面所列电子管有的可以直接互换,有的需要改变管座,有的需要适当改变电路:
1、变频级可以使用
       大八脚管 6A7P、6SA7/GT、6A7、6A10C、6A8/G/G、EK32;
       小七脚管 6A2、6A2П、6BE6、EK90;
   以下电路不同
      大八脚管 6K8/G/GT、ECH11;
     小七脚管 6U1、6И1П、ECH81。
2、中(高)放五极管可以使用
      大八脚管 6K3P、6SK7/GT、6K3、6K4、6SG7/GT、6B8P(五极部分)、6Б8C(五极部分);
      花生管 6K4、6K4П、6BA6、EF93、6BD6、6DA6、EF89、6DC8、EBF89(五极部分);
3、 检波、低放
      双二极管
     大八脚 6H6P、6X6C、6H6/GT;
     花生管 6H2、6X2П、6AL5、EAA91;
      双二极、三极复合管
      大八脚管 6G2P、6SQ7/GT、6Г2;
      花生管 6G2、6Г2П、6AV6、EBC91、6AT6、EBC90、6BD6、EBC80、6Г3П、6AK8、6T8、EABC80(二极、双二极、三极复合管);
     二极、五极复合管  6B8P、6Б8C;
     双三极管电路
      大八脚管 6N8P、6SN6/GT、6H8C、6N9P、6H9C、6SL7/GT;
     花生管 6N1、6H1П、12AU7、ECC82、12AT7、ECC81、6N2、6H2П、12AX7、ECC83、6N3、6H3П、6AQ8、ECC85;
4、功放电路
     大八脚管 6P6P、6V6/GT、6П6C、6F6、6Ф6C;
     花生管 6P1、6П1П、6AQ5、EL90、6P14、6П14П、6BQ5、EL84;
5、整流电路
     大八脚管 5Z2P、5Y3G/GT、5Z4P、5Ц4C、5Z4GT、GZ30、6Z5P、6Ц5C、6X5/GT;
如果一台收音机有6U1或6A2、6K4、6N2或6G2、6P1或6P14、6Z4、6E1或6E2,则是是典型的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如果低放电子管采用6N2,检波采用晶体二极管,则是红灯711、海燕322-1等六灯超外差式收音机:
6、交直流两用收音机电压一般为100~110V,其灯丝串接(俗称串丝机),电子管灯丝电流必须相同,比如0.15A的12SA7GT、12SK7GT、12SQ7GT、35L6GT(50L6GT)、35Z5GT系列,以及欧洲管U字头(0.1A),H字头(0.15A)及P字头(0.3A)。
       串丝机电子管的排列次序从中线(零线)到相线(火线)分别是:低放、变频、中放、功放、整流。

楼主:
补充二:
四、波段开关的绘制问题
       初学者比较头疼的是波段开关部分,特别是高级机使用的按(琴)键开关。
1、旋转式波段开关
     常用的有四刀双递(掷)、六刀三递(掷),用于两波段或三波段收音机,红灯711等虽然只有两波段,但也使用六刀三递(掷)波段开关,其第三档为拾音器输入。
     下面是六刀三递(掷)波段开关的一组:
     这是三波段收音机变频电路,天线输入端
     下面是红灯711两波段收音机,其波段开关第五组,用于拾音器输入与收音转换。
      上海160A收音机,利用富裕的一组开关,在拾音器输入状态,将变频和中放级高压切断,以实现节能,并适当提高低频部分电压,增加输出功率。
2、按(琴)键式波段开关,下面是飞乐265—1六灯收音机的按(琴)键开关自左至右分别是开关、拾音器、短波2、短波1、中波:
     该电路图没有接入任何线圈,所有线圈两端被短路,由于中波使用磁性天线,灵敏度较高,为了使中短波灵敏度均衡,因此检波后的音频输出接入一个220K电阻,在短波时将其短路。
     电压开关按键
    其他按键按下去有自锁装置,以防止同时按下。波段开关在中波段时
    波段开关在短波段时,220K电阻被短路
   波段开关在拾音器状态,前级输入被短路,避免噪声
3、有些收音机如(上海163系列),音调部分采用三档按键开关,分别为低音、高低音和高音。有些进口收音机标为爵士乐、交响乐和语言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二:
四、波段开关的绘制问题
       初学者比较头疼的是波段开关部分,特别是高级机使用的按(琴)键 ...

谢谢白版,只是那个收音机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难度,用了7个中周,10个电子管,转换开关也比较多,还是比较乱一点,在网上找了一个比较接近的电路。

楼主:
五十年代国外生产的调频、调幅收音机:
根德4053收音机
北京蔡老师珍藏的前苏联调频、调幅两用收音机
参考电路五灯调频、调幅收音电唱机
调频部分接收频率76~89MH,高频头(双三极管6Н2П高放、变频)输出10.7MH中频,
调幅部分6И1П变频输出455(或465)KH中频信号;
调频状态6И1П七极部分作中放;6К4П调频、调幅中放,中频变压器串联,调频中频变压器在上,调幅中频变压器在下,一般调频接收使用二级中放,该收音机利用调幅变频管作第一级中放;
调频信号用二极管比例鉴频;
6Н2П调幅检波,调频、调幅低放;
6П14П功放
二极管整流。
参照前面帖子的电子管互换方法很容易画出电路来。
下面是调频立体声、调幅收音机电路:
在根据实物测绘电路图时,只要根据电路结构,把主要元件的位置固定好,参考典型电路,认真细致的把每个元件数据、位置、连接关系搞准,一切变得很简单。

网友:
白版老师好!老师已把收各类音机的原理、电路,烂熟于心、倒背如流了。敬佩!

网友:
好贴,绝对要支持下!!~~

网友:
学习了!正在维修小北京,修理不好在请教不易版主

网友(2014-06-25):
哇塞......版主真是无私奉献,敬佩!敬佩!!

网友:
无话可说,彻底被征服,楼主是电子管大师。

网友(2015-06-02):
高级工夫,也是基本功

网友:
电子管机抄板还是比较容易的。
把每一个管子都看作是一个独立完整的单元,然后分割来抄。

网友:
好帖,对我们修一些没有电路图的机子很有帮助.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