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圈分布电容到底有多大?

楼主(2013-05-04):
线圈的分布电容计算,我只找到了一个计算器,算出来的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
1/  线圈密绕分布电容最小,绕100圈与绕1圈的分布电容一样。
2/ 线圈直径越大分布电容越大。
3/ 线圈间绕分布电容大。

空心线圈计算器,可计算线圈分布电容:

所以矿机图书中的从来不给出线圈分布电容,都按忽略不计。密绕匝间与间分布电容极性正负抵消?

那么线圈密绕为什么会混台?线圈间绕为什么Q值高。我感觉主要是匝间邻近效应原因,密绕匝间互感大,邻近效应强,容易混台和造成涡流影响线圈Q值。

如果真是这样,所谓线圈密绕分布电容大容易混台就是误传!!! 欢迎讨论!

网友(2018-07-04):
还是没有弄明白。

设长度30米的线,绕大环10圈与绕小环20圈,那个分布电容大?

网友A(2013-05-04):
(线圈密绕分布电容大容易混台)是谁先说的呢?还是哪本书里有.
猜想Q值低的线圈选择性差,线圈的分布电容只影响谐振频率.

间绕的线圈比密绕的线圈分布电容大,感觉怪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圈密绕分布电容大容易混台)是谁先说的呢?还是哪本书里有.
猜想Q值低的线圈选择性差,线圈的分布电容只影 ...

书里没有说的,坛里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书里没有说的,坛里说的!

坛友可能也是听别人说的.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算一下,间绕的间距是线的直径几倍时
分布电容增加值趋缓,或下降呢?

楼主:
一般是这样传说的,线圈的分布电容影响Q值, Q值低影响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试算一下,间绕的间距是线的直径几倍时
分布电容增加值趋缓,或下降呢?

没有算过,大间距间绕的大环线圈分布电容最大,周长3米用35米线,匝间隔1厘米,分布电容可以到35-40PF。

网友:
可以认为密绕线圈的邻近效应对Q值妨碍大一些,线圈分布电容对Q值影响小于邻近效应.
想了一下,线圈的分布电容也不是一个纯电容也会有损耗,随着频率的升高分布电容影响
哪些线圈参数,请懂微波的老师来说一下.

楼主:
http://www.hqew.com/tech/fangan/391967.html

3. 分布电容的计算
线圈的分布电容与线圈绕制的类型和结构尺寸等因素有关,它的计算比较困难,介绍单层线圈的分布电容计算方法。
单层线圈的分布电容和线圈的圈数N无关,计算公式如下:

多层线圈的分布电容要比单层线圈的分布电容大得多.最大能达几百皮法。减少分布电容,应选用直径细的导线绕制.并尽可能减小骨架的尺寸。

楼主:
上面是从网上找到的,“单层线圈的分布电容和线圈的圈数N无关”,说明以往对单层线圈分布电容与匝数有关是有误的!

网友B:
平行线单位长度电容C=πε/ln(D/r)
D指距离,r线半径,ln是自然对数
如果D=0.1米,r=0.0005米,代入得C=0.18πε
如果D=0.1米,r=0.000707米,代入得0.20πε
显然,半径增加了1.4倍(0.000707/0.0005),用铜量增加了一倍,单位长度电容只增加10%

如果平行线对拆,变成双线一股形式的平行线,显然,长度减半,电容量几乎要减半,大约为1/2再加10%,约为原来的55%

通过以上计算,就可明白一个道理:一条线,在用铜量不变时(也可以理解为用线量不变),尽量申展,使之变长但远小于波长,当距离不变时,分布电容的容量变大。

大环天线是展开的,最冷圈与最热圈距离按10cm计,平均线距按5cm计,这样的平均线距,与常见的空芯柱状线圈差不多。在用线量差不多时,大环天线分布电容大,因为他是展开的。

多层线圈,会造成冷线与热线的距离变近,分布电容有些增加。

当分布电容的介质以空气为主时,这种电容对Q值的影响还不会太严重。也可以理解为,强电磁场经过的地方,如果介质是空气,那么Q值影响较小,如果强场的地方,介质是铜、铁或低Q绝缘材料,Q值就会下降明显。电磁场主要分布区域,有损介质占总介质比较多,Q值不易做高。

大环天线,体积大,还存在对地电容,也易影响Q值。同时,大环天线也会对外辐射少许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行线单位长度电容C=πε/ln(D/r)
D指距离,r线半径,ln是自然对数
如果D=0.1米,r=0.0005米,代入得C=0 ...

谢谢许老师解答!

网友:
没有专业的理论知识和仪器很难弄明白这些事。

网友:
分布电容涉及到场强的理论,计算起来很麻烦,一般业余制作天线线圈没有考虑分布的电容的影响,但是专业生产批量产品线圈时是考虑到分布电容的影响,而作了修正。

网友:
不同意坛里传;分布电容大串台的没根据的说法.分布电容大.最大的影响是接收范围变少.收不全中波的电台

那为什么会出现串台呢---当天线架设得长度长.对中波的四分之一波长有可比性.天线的等效阻抗与调谐回路的阻抗相差极远.胡乱举个例.天线当作8K.而调谐回路为1M欧.如果不把天线接到离地很低的抽头.而直接接到调谐回路.那这个1M欧被8K硬并上.Q值就会从400下降到接近为零.就会出现几年来不断有网友喊串台求救这样的情况.    即使是天线串入了可变电容.还有些矿机另有初级线圈.也只是从约380的Q值.降到约80的Q值〔请翻查这三年矿机区帖〕.但这己能够选好台了
由此推论;天线越长.所加的天线线圈圈数就要越少.才不会通过这个高频变压器的【变压比】而转成的【阻抗比】.又把调谐回路短路!

当自家接收环境很好.数米天线就能收到几个台.这时天线对中波波长可比性非常大.天线与中波某台所埕阻抗非常高.例如200K欧.它与调谐回路例如1M欧并联.调谐回路Q值只有轻微下降.就感觉不到天线对调谐回路有多大的破坏

这只是极个人的在DIY中的感觉.并非正统无线电理论.很欢迎各位老师前辈据理批判纠正

网友(2014-06-12):
学习一下,线圈分布电容。

网友(2014-10-23):
多少都涉及到!

网友(2018-06-18):
个人觉得分布电容在制作后期统调的时候可以用串并电容的方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