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基极单管机试验

楼主(2013-05-07):
    共基极单管机试验

    《无线电》老杂志上介绍共基极电路单管机可以使用截止频率不那么高的管子,比如3AX系列。今天用纸板搭了一下电路,9V层叠电池供电,三极管用3AX81A(β = 194),开始偏置电阻用30k的,结果整机电流太大(20多mA)。换成390k之后降到4mA,收听到一个极小声的电台。接上外接天线,声音大了,音质也不错,就是旋转可变电容,只有一个电台播音。

    三极管换为3AG1D(β = 92),其他不变,电路电流降到1.8mA。不接外接天线,电台播音大了些;接外接天线声音更大杂音更多且混台。无论怎么接只有一个电台播音。

    看了yngz坛友的帖子,这个电路可能选择性太差。

网友:
玩的高兴就行!!!

网友:
高低频放大共用一个管子,高频是共基极,低频是共射极

网友:
磁棒线圈绕的太满了,初级别超过磁棒长度三分之一,且放在磁棒的一端,次级和初级拉开距离,再不行减少圈数,这样应该有所改善,还有,调试时先断开反馈回路,否则如果加的是负反馈也会影响选择性.

网友:
无论怎么接只有一个电台播音。

That's to be expected: common base amplifiers have very low input impedance. So the 2ndary of the woundings should have very low inductance.

网友:
只有一个台,可能是只有这个台在播音,其它的台都没有开机。但最可能的是此机的LC回路的频率范围不对,或者是灵敏度太低。

网友:
还可能是线圈的Q太低或者是工作Q太低。因为共基极电路的输入阻抗是很小的。这会导致L的工作Q值大大地下降。

楼主:
呵呵,就一个电台几乎占据了整个度盘。改成68-1电路可以正常收听,说明线圈问题不大,应该还是楼上各位老师讨论的共基极电路自身特点导致这种情况。

网友:
共基电路的输入阻抗很低,对天线回路的影响很大,用低频管共基电路做高放在当年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用高频管无须使用共基电路。

网友:
这个电路当初我也试过,不太成功。共基极电路获得功率增益需要较高的负载阻抗,在直放机中,负载阻抗受检波电路的限制,无法提高。另外,共基极电路的输入阻抗低,磁棒天线次级线圈需要更少的圈数,但更少的圈数意味着更大的耦合损耗。综合这两个因素,这个电路性能远不如常规电路。

网友:
再生,把再生加强,选择性就上来了。

网友:
最好选用3AX10低频管,这个电路做过,效果还可以

网友:
6楼的米尔伍德先生说得对,共基极电路输入阻抗很低,影响带调谐回路的Q值了,所以选择性很差,要改善选择性必须减少次级线圈匝数。这种电路我在40年前做过,当时有一种3AG71,系中频管,共发射极截止频率只有1M,共基极截止频率比较高,所以做成共基极来复式了。

网友(2014-03-05):
对,先把磁棒次级圈数降3-5倍,然后加强再生。
我以前装超外差机器的时候也有过类似经验。本振线圈抽头是送到变频管发射极的,相当于共基接法,抽头离地只有几圈,一开始多绕了几圈,就不能起振,后来按照原参数绕就正常了。
正反馈也能提高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为提高输入阻抗,应选择并联正反馈。串联正反馈是降低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