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部门转过来的6E2

楼主(2013-05-08):
(无正文)

网友:
按这个图做过,很好。

网友(2013-12-03):
不错 加上9014确实很好用

网友(2014-05-01):
谢谢LZ宝贵资料。

网友(2014-06-25):
学习先,感谢楼主了,我正想搭个这种指示单元.

网友A(2018-11-05):
我失敗了,燒了三只9014,不知何故。

网友(2019-03-03):
引用 网友A:
我失敗了,燒了三只9014,不知何故。

烧三极管.一是集电极电压过高.二是电流大.查一下集电极47K旁稳压二极管是否=或者<30V.再就是注意先把前面的微调调小.正常后再调试灵敏度.

网友:
謝謝指导,再試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