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小知识】普通电位器的 A B C 型的区别~火爆大爭论

楼主(2013-05-09):
                                                                                       由发烧音响专区版主编

  这位网友兄台发的这篇贴是无线电爱好者所必须知道的基本常识,但是,由于电位器线性曲线的名称经历了多次的

改名风波 ;曾有用过X,Y,Z的名称.又用过X,D,Z的名称.行业内还未反应过来,又再改A,B,C名称.更不要怪业余爱好者了.

加上楼主不知是看了『vacell_951的博客的博文』转载还是两地发同稿,稿文存在很大问题和稿内两段文字论述自相

矛盾的现象,为此,把该文提升讨论,与讨论无关回帖将被删去.请大家认真思考那种意见是对的.以巩固自己无线知识。

   当我们拿到可调电阻或电位器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B20K,A100K,C50K这样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指这个电位器的阻值和线性。A,B,C就是指电位器的不同线性。 所谓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是指电位器旋转角度(或行程)与作为分压器使用时输出电压的关系。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片接触点旋转角度之司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函数形式,但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对数变化型[C型]。
     B型,直线式电位器: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网友A:
在指数型电位器的介绍中有误,人耳对于声音能量的听觉特性是对数型的。如果用一个线性电位器调节音量,声音的能量是均匀增大的,但是听到的感觉(响度)则是对数型的,也就是开始时会突然增大,到后面却变化不大了。所以才有了指数型电位器以补偿人耳的对数特性。指数型电位器,在开始时阻值变化率较小,然后阻值变化率逐渐增大,在末端变化率很大,整个阻值曲线呈指数形。

网友:
对!目前大多数电位器都这样表示,B得最多, C多为音量用,  很好的资料,加分鼓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看懂~~~~~~~~~~

发个链接你看下,里面的曲线一看就明白了http://www.dianziw.com/k-3878.htm

网友:
想不到电位器还有这么多学问,学习了,,常见的就是B型号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法都一样的不?做过几个功放,没注意有这区别

常规的ABC型接法是一样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的电位器没有标明A\B\C,只标明了阻值,如何分辨呢?

网友(2013-09-06):
      电位器类型国内外概念不同,人耳的听觉与声强变化的对数成正比,因此音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与旋转角度应符合对数关系,即起始端变化小,终端变化大,国外管这类电位器叫左旋对数曲线型,而国内却叫指数型。

网友(2013-11-14):
容易忽略的小知识,但很有用

网友(2014-02-11):
楼主资料有意义前二天买了一台函数信号发生器上面的双联可调电阻器上写着B102,可手头上有标A1K,当上到机器上后一种莫名的------------------难题被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指数型电位器的介绍中有误,人耳对于声音能量的听觉特性是对数型的。如果用一个线性电位器调节音量,声音 ...

我发现矿坛最近看帖子的人很奇怪,这个帖子就你一个人发现文章有误。。。。

指数型和对数型最后的介绍竟然是一样的。。。我记得人耳对声音的敏感度是对数型的,而非指数型。

网友(2016-02-06):
谢谢楼主科普!!!以前一直搞不懂有什么区别!!

网友:
9楼正解,A型 Z型即指数型,音量调节适用,B型 X型即线性型,C型 D型即对数型,有时用做音调调节。

网友:
电位器接成分压,顺时针旋 电压呈指数上升适用于音量电位器  A型.
音调用B型。C型不常用。
下面是转帖

网友:
一般音调电位器只能用B型线性电位器 中间位置为0 两边均衡提升或衰减。

网友:
用于音量调节的电位器应选择A型。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A:
在指数型电位器的介绍中有误,人耳对于声音能量的听觉特性是对数型的。如果用一个线性电位器调节音量,声音 ...

来迟了,参与老话题,很赞同你的说法,网上很多误导人的说法,把指数型的机理都说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指数型电位器的介绍中有误,人耳对于声音能量的听觉特性是对数型的。如果用一个线性电位器调节音量,声音 ...

怎么你和楼主都一样有点笔误咯?引用这句话“后面却变化不大了。所以才有了指数型电位器以补偿人耳的对数特性。指数型电位器......”应该是{所以才有了对数型电位器以补偿人耳的对数特性。}吧?对初学者容易误导......

网友:
我们看一楼到A型的论述 ;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

而老版主的意见是因此音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与旋转角度应符合对数关系,

即起始端变化小终端变化大,国外管这类电位器叫左旋对数曲线型,而国内却叫指数型。,

网友D:
一楼怎么了?对于C型两处解释相互矛盾,见藍色部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
阻值变化越大。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
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
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
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
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
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楼怎么了?对于C型两处解释相互矛盾,见藍色部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 ...

我也看糊涂了

当我们拿到可调电阻或电位器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B20K,A100K,C50K这样的标记,这个标记就是指这个电位器的阻值和线性。A,B,C就是指电位器的不同线性。 所谓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是指电位器旋转角度(或行程)与作为分压器使用时输出电压的关系。电位器的阻值随滑动片接触点旋转角度之司的变化关系,这种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是任何函数形式,但常见电位器的阻值线性有直线性变化型[B型]、指数变化型[A型]、对数变化型[C型]。
     B型,直线式电位器:其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均匀,单位长度的阻值大致相等,电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直线关系,多用于分压;阻值按旋转角度均匀变化,适合于分压、单调等方面调节作用。一般电位器的线形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
     A 型为指数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阻值变化很大。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小。指数式(反转对数式)电位器,阻值按旋转角依指数关系变化,普遍用在音量控制电路中如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中的音量控制器。因为人的听觉对声音的强弱,是依指数关系变化的,若调制音量随电阻阻值指数变化,这样人耳听到的声音就感觉平稳舒适。所以这种电位器适用于音响电路的音调控制电路。
     C型为对数式,对数式电位器在开始转动时,电阻值变化转小,而在转角越接近最大阻值一端时,阻值变化越大。阻值按旋转角度依对数关系变化,这种型式电位器多用在仪表当中,也适用于音调控制电路,这种电位器电阻体上的导电物质分布不均匀,刚开始转动时,阻值的变化很大;转动角度增大时,阻值的变化较小。阻值的变化与电位器的旋转角度成对数关系,多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对音量的感觉大致和声音功率的对数成直线关系,即声音从小加大时,人耳感觉很灵敏,但大到某一值后,即使声音功率有了较大的增加,人耳却感觉变化不大。可见对数式电位器的阻值变化规律比较符合人耳听觉的特点,因此在收音机、电视机等音量控制电路中,应选用对数式电位器

网友E:
我想找一个开始变化快,接近最大阻值时变化小的电位器,应该用哪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想找一个开始变化快,接近最大阻值时变化小的电位器,应该用哪种呀

幸好我吃完饭很久才看到您的头象照,要是象从前那样边吃边看贴就..

网友F:
学习了,我看有些音调的电位器是线性的?

网友(2019-01-04):
琢磨琢磨A B 标示的电位器函数关系是不是弄反了。这样开始阻值的变化规律也就正好相反。下面是国标曲线图以及接轨的AB型曲线图。

网友(2019-08-10):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看有些音调的电位器是线性的?

好像是RC衰减式是对数的
负反馈式是线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