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来复电路的双栅管超外差收音机

楼主(2013-05-09):
基于新型来复电路的双栅管单管机获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下一步就是把它用在超外差电路中了。其实来复电路更适合用在双栅管超外差收音机的中放中,中周通过谐振可以获得更高的电压,进一步提高检波效率,产生更大的输出。

这种来复电路解决了普通收音机检波级的一个矛盾。为了降低二极管的压降和内阻带来的失真和损耗,要求二极管最好工作在高电压小电流状态,但这种状态的检波器带负载的能力很弱,必须增加高输入阻抗的低频缓冲级,而这完全抵消了提高检波效率带来的好处。

利用场效应管高输入阻抗的特性,可以从中周的最热端提取信号进行检波,然后返回到输入端,完成源极跟随输出。并且这种方案还消除了中周的次级线圈,更容易使用各种成品中周。

经过实验,这个电路的灵敏度非常高,效果非常好,大力推荐这个电路。

网友:
弱弱地问一句:此电路能用来改造六,七管收音机吗?

网友:
LZ高手,希望能说说元件细节,比如线圈等。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和三极管超外差收音机相比灵敏度、选择性、音质有没有提升?

网友A:
朋友,能不能给出一些电感数据?好山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朋友,能不能给出一些电感数据?好山寨啊

由于楼主的电路不使用中周次级.故可用任何中周

楼主:
不好意思,经过与以前的双栅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接收性能对比,我要否定这一方案了。这一方案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少AGC机制,极易过载失真。电路无法调整到灵敏度最佳的状态,因为这时会伴随严重的过载失真。对双栅管收音机而言,只有当变频级与中放级同时施加AGC时,才能有效避免过载现象。这个电路不值得推荐了。

网友:
好像还有位置可以加AG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