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皮卡车上高速的问题

楼主(2013-05-10):
以前只开过轿车上高速,明天要开皮卡车上高速了,我搜了一下百度,越搜越是一头雾水。看来还是矿坛来问一下了:
杭甬高速公路现在同向有四车道,从左往右第一车道为小型客车超车道,第二为小型客车行驶车道,皮卡车是否可以在第二车道行驶?

补充一句,这个皮卡也是与小轿车一样的蓝牌照。

网友:
可以!皮卡是定义为多功能轿车,仍然属于轿车 不属于货车概念。

网友A:
实地观察的结果:如今偶们的高速公路上都是乱开地,但也有很守规矩的大车。
不过,按我国的规定:“皮卡”仍然属于货车的范畴,所有对货车适用的限制也都适用于皮卡。
不管“皮卡”属于什麽概念,它在目前的我国,被归类于“货车”(商用车),而不属于轿车(乘用车)的类别。

网友:
2楼、3楼各自各说,求科普哪个才是更准确的。

网友:
这并不需要科普,去看一下上牌就立刻可知。
轻型卡车和小型客车的牌是不同的,轻卡需要另具一个叫做“营运证”的东东。

网友:
皮卡算货车

网友:
皮卡应该是货车 是货车还是客车 看行驶本怎么登记为准

网友:
以行驶证为准吧。
不过现在高速已经取消超车道、行车道的区分了吧。同向四车道时最内侧行驶时速应高于110低于120,2号车道好像是90/120?如能达到最低限速我觉得在哪儿跑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地观察的结果:如今偶们的高速公路上都是乱开地,但也有很守规矩的大车。
不过,按我国的规定:“皮卡” ...

确实乱。经常跑沈大高速,很多轿车跑3  4车道,还有很多大车超车时跑1  2道。

网友:
既然是蓝牌就该按普通客车算,一般这个没人管吧

网友:
很多轻卡也都是挂得“蓝牌”,客车、货车不是这么分地。

网友:
皮卡按货车算。还有,在京港澳高速河南段,四车道上我还没有见过大货正常行驶情况下走第一第二车道,监控拍照后就是两千块,一个子都不能少,这么多省,就感觉在河南段大货不敢走里面,很有安全感,惹不起的大货车

网友:
按规定,皮卡属于货车吧

网友:
看你皮卡  挂的牌照   是蓝牌   就可以在第二车道行驶    要是黄牌   就不能再第二车道行驶

网友:
有兜的都算货车,上高速都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