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的保险,还带刻度,坏了。

楼主(2013-05-11):
示波器不显示,高压盒没看出来有什么问题,就往前查找,看到一个保险,就像个摄氏温度计,没见过。量了量,不通,这保险做成那样子有什么特别要求?保险的一端到地,另一端串接一900k左右(R1190)电阻再往前走串一R1188,再有一CR1205,这个二极管两端阻值只有110欧姆。板不容易卸下来,先问问这保险谁见过?

楼主:
保险上没有写电流电压,可能不是一般的保险,昨天就发了这贴,刚刚才发现居然提示没有这贴,不明白。

网友:
这个样子的没有见过,根据你描述的电路,可能不是通过电流熔断类保险,也许是钳制电压的,你不妨将这个玩意与其他的元件描绘出电路,应该不难分析它的作用。

网友:
这个不是保险,是水银计时器,用于显示仪器已使用了多少小时.电路板上写了Timer的.

网友:
一小格代表1000小时,你这个示波器看来就没怎么用过.

网友:
找机会也打开看看

网友:
五楼说的对,这不是保险管,是定时器,PCB上不是印着TIMER。这个坏了应该不影响使用吧。

网友:
确实是水银计时器,按照原理应该没有坏。

网友:
找找广谈旧帖有介绍。

网友:
什么示波器啊?呵呵,元件都是杠杠的,分立元件应该好修。。。

网友:
恩!这个保险丝很少见呢?不错!

网友:
这是水银开关否?超温保护?

网友:
上面写着TIMER  这个意思是定时器?

网友:
开机计时的,不少设备有这类东西,如高档摄像机、投影仪等。
相当于汽车的公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