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推动的仿1969版本的简易小功放

楼主(2013-05-12):
上次发布了三个管子的场效应管推动的小功放,由于缺少大环负反馈,性能不够好。借鉴1969功放的形式,设计了一个新版本的简易小功放。这个版本经测试效果令人满意,中点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偏移比上个版本好得多。用两个1N4148未发现有交越失真现象。更容易看出,1969功放实质上是互补复合跟随器驱动的推挽输出的放大器。调试时,调节图中的电位器,使输出级的中点电压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即可。

重要升级:

自举自路的版本,同时省略了交流旁路电路。

经测试,自举电路的作用是很明显的。在有自举自路的最大不失真的输出下,不使用自举电路,就会有削波现象。

此电路可以直接应用于检波电路的后级: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合理些。如果在9015的发射极上再串联一只十几欧姆的电阻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比较合理些。如果在9015的发射极上再串联一只十几欧姆的电阻就更好了。

确实如此,串个小电阻可以防止三极管EB结在过激励时烧坏。

网友B:
这个电路好一些,但调节中点电压的方法有点怪,而且有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放在栅极电路中比较好。

网友: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1969,1969是小甲,这个是推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好一些,但调节中点电压的方法有点怪,而且有一些负面影响,还是放在栅极电路中比较好。

栅极加偏置会限制输入阻抗,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只与栅极并联的泄放电阻有关,可以根据需要,要多大就用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是1969,1969是小甲,这个是推挽。

互补推挽输出的版本据说也是从最初1969电路演化而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栅极加偏置会限制输入阻抗,这个电路的输入阻抗只与栅极并联的泄放电阻有关,可以根据需要,要多大就用多 ...

问题是:
1.通过1k的电位器调节中点电压时,反馈量也随之变化,所以反馈量无法预先设定。
2.为了能够调节中点电压,必须去掉隔直电容,使直流反馈量大辐下降,对稳定中点电压不利。
建议:
若是不想在栅极电路中设置中点调节电路,那么通过调节漏极电阻来控制中点电压似乎要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
1.通过1k的电位器调节中点电压时,反馈量也随之变化,所以反馈量无法预先设定。
2.为了能够调 ...

调整漏极电阻也是一个方法。其实一但调好后,源极电阻可以用近似的固定电阻代替,并且这个值有较强的通用性。在这个电路中,调整好之后,测得可变电阻的阻值是386欧,可以取390欧固定电阻。更换双栅管或者三极管,中点电压的偏离不会很大。在正常状态下,整个电路的工作点以及增益实际上只与源极电阻和源极到输出端的反馈电阻的比值有关,与晶体管的参数关系不大,因为这个电路有很大的开环增益。

网友:
经典的1969,顶顶

楼主:
试验了恒流源负载以及恒流源与自举电路混合使用的电路,在最大输出能力下,与采用纯粹的自举电路没有什么差别。
在4.8V电压上,在4欧喇叭上最大可以获得2.5V峰峰值不失真正弦波,折算下来,此时的输出功率0.2W左右。

网友:
我收集的

网友:
学习了,一直在关注1969。包括各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