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玩胆机把家里的高压锅给砸了

楼主(2013-05-12):
现在头脑很发热。玩胆机都要玩极致的。废话不多说,首先上图。
自动排线绕线机:
排线机用120转/分钟的减速电机带动绕线机,控制箱可以设置线径、总圈数、每层匝数。同时显示已绕匝数,配合绕线机的机械显示,可以确保圈数准确。控制按键可以使滑台左右移动对准绕线位置。有单片机或数控基础的朋友都懂,在这里不详细讲解了。整套机械成本在七百元左右,程序我用6P3P单端和别人换的。可以说是出了血本的,不见议初烧的朋友拥有。
当然,有好的绕线机还不能造出好的变压器。如果想玩极品,一定要有真空浸漆设备。下面介绍一款乡巴佬也可以拥有的土炮级真空浸漆设备。简单易用。更易DIY.同时见议那些只想装一台半台胆机玩玩的朋友就不要花钱去搞了。先上图再说!
真空浸漆工作过程原理:
1、高压锅改造
选小型高压锅,要厚点的。将高压出气阀用铜焊枪焊死,气压顶阀拆掉,在五金店找到合适的铜气管接口后焊上冰箱加雪种的气嘴。气管接口要经过密封处理,在五金店也找合适的铜管接口和一个开关。然后在锅底钻一个合适的孔,将接口拧上密封好。开关接到底部,用透明气管连接至存漆筒。存漆筒用下水管改造。在上下两端用补心补上,补心要先钻好孔,将雪种嘴插进补心后用AB胶密封好。最后组装成一个密封体。锅底由于拧上铜接口,接口凸出锅底一部分,要将接口打磨平,但螺母还高出,这时要用AB胶更其它材料填满锅底,要不然油漆不能完全抽到存漆筒。锅低放两块铁片好让漆流动,变压器要放在出漆孔上方,要不然出漆时会喷射到锅盖。
2、浸漆过程
倒入适量的油漆,视变压大小而定。要浸过变压器一部分。将压缩机接到存漆筒,打开底部油漆开关然后抽真空,存漆筒中由于气压下降,高压锅内的油漆开始流向存漆筒。当油漆基本都流到存漆筒后,关上底部开关,放入变压器后盖上锅盖,将压缩机气管移至压力锅上的雪种嘴,抽真空正式开始,大约抽五到十分钟关闭气压表和压缩机。打开底部的开关,存漆筒里的油漆开始流入高压锅中,这时要观察透明管,当透明管看到大气泡过来就证明油漆已全流到高压锅内,应及时关闭开关。如果不能及时关闭,油漆中有许多气泡在上面,但不影响浸漆效果。开关关上后,将锅盖上的气管拧下,空气进入锅内,等待三分钟后打开盖锅,将变压器滴漆处理。整个浸漆过程完成。整套浸漆设备价格大概为:压缩机二手140、高压锅50、油漆3KG60元、接口存漆筒50。雪种表45。玩一台两台胆机的朋友最好别折腾。除非你两个月出一台胆机。

说到这里,也许有朋友会问,拥有这些设备能不能或已经造出一台好声的胆机了呢?答案是必须的!
6N7P推807
先上电路图。由于不会用画电路的软件,手画的图,大家将就着看看好了。

楼主:
还没有写好就按了发表了,大家先别发表,等我写完!

网友:
楼主造的牛是真牛啊!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写好就按了发表了,大家先别发表,等我写完!

楼主真是胆艺界的杰出人才啊,QQ多少  啊    加你聊聊啊  呵呵!

楼主:
6N7P并管推807
首先上电路图:
为什么用6N7P做前级?之前看到过某位版主说过6N7P推807单端,那音乐味道就像??粽子,6N9P推807是??粽子。呵呵,我想吃粽子了!先用这两种管子各做一声道进行对比。的确有很大的不同,6N9P在大动态的鼓面前显得力不从心。而6N7P却能从容应对。这种味道非常合适我辈年经人的折腾劲。但输出功率6N9P显得要大一点,由于是用SPRR电路,增益要比并极的6N7P要大,但是超出的功率已经在听感上出现失真。在大动态的鼓面前松散不堪,齿音明显变重。呵呵,并不是不喜欢6N9P.之前已经做过一台6N9P推807,那些味道还是怪怪的,由于当时手头上没有6N7P做对比。再加上书上的某些大师说6N7P失真达10%。这下还真不能太信书上的,书上还没有看到用6N7P做前级的电路。大多是用变压器推动用推挽机的电路。是否是基于这些推挽电路测试6N7P的失真度不得而知。这款双三极管的电子管低噪还是不错的。听鼓声与6N9P对比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结实而浑厚,干净。连童丽的齿音还感觉略加了修饰而变得柔顺许多。宗合以上的种种原因:个人感觉6N7P完胜6N9P。欢迎大家拍砖。
去铝材店想找下脚料,但是没有,只能整张板买。所以多做了十来个机箱。已经折弯好。现在成本价让与感兴趣的朋友。有两种尺寸。33*24cm/////30*22.5c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胆艺界的杰出人才啊,QQ多少  啊    加你聊聊啊  呵呵!

杰出人才不敢当,大家相互交流嘛。我的Q是118049897

网友B:
看着这感觉有点害怕爆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这感觉有点害怕爆炸

抽真空不会爆炸的,除非你往里面打气,就算打气也有两个高压保险。你怎么打都不会打爆。

网友:
这样抽  最好了

网友C:
真空浸柒能降低失真度吗?

网友:
烧得不轻!请问那铝板的厚度?

网友:
头脑很发热。玩胆机都要玩极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空浸柒能降低失真度吗?

真空浸柒能降低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

网友:
高压锅的橡皮圈方向不用调吗?里面的压力小外面大,会漏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