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手持式数字电桥

楼主(2013-05-12):
准备购入一块手持式数字电桥;价位在1000以下,看中两款,价格也差不多,都是860;一款是同惠的TH2822A  一款是优高的U822A ;两款参数基本一样,都是最高10KHZ档位的,但是发现U822A优势还大一点;822A精度0。1%;TH2822A 精度0.25%;而且822A是自动识别元件的,2822A好像不是的;不知是不是这样的?不知道主控芯片是否一样的??希望坛子里有买了这两款电桥的能帮忙分析介绍一下,以便选择。谢谢了!!!

网友A:
TH2822A和TH2822C主要区别应该就是在测试频率上吧,主要功能应该是一样的,自动模式下能自行识别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2822A和TH2822C主要区别应该就是在测试频率上吧,主要功能应该是一样的,自动模式下能自行识别元件

同惠的两款知道区别的哦;主要是问:同惠的TH2822A   优高的U822A 的区别

网友:
上个月收的2822c,感觉屏幕比安柏的还是有差距,显示付参数时不能同时显示测量频率。貌似u高的一样。

网友:
没有用过U822不是很了解

网友:
呵呵,选电桥要比选手机难的多了,因为手机的普及率远比电桥要大的多,所以不用问人,自己在网上就可以搜索出一大堆信息供你参考,各种评测、试用、对比的文章比比皆是,而电桥则不然,很少会有一个人把市面上流行的品牌和型号都买下来,这样你想比较它们之间的区别只有靠使用过的人谈出自己的感受,这种感受又往往带有主观性,这样在网上发帖询问,一般很难会得到满意的回答,除非你把想比较的电桥都买下来后自己做比较,然后中意的留下来,不中意的赔点钱出掉。

网友B:
楼上宝贝不少啊!
U822系列和同惠的是近亲,从参数看,例如精度,U822系列应该是稍好些。

楼主:
6楼好表不少,流口水了。。。。。AT826就只有看的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宝贝不少啊!
U822系列和同惠的是近亲,从参数看,例如精度,U822系列应该是稍好些。

我也觉得U822A应该好一点;单从精度而言,应该好不少了

网友C:
买仪表,首先看厂家品牌,单从精度看,许多山寨货描述的神乎其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仪表,首先看厂家品牌,单从精度看,许多山寨货描述的神乎其神。

顶这句话

网友:
我前两天刚买的2822A  可以自动识别原件的 这两个表据说应该是一样的  90%以上相同 U822电池连接变了 少了个可调  小板不太一样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highlight=U822
http://bbs.38hot.net/forum.php?m ... &highlight=2822

网友:
还是觉得同惠的可靠。

网友:
精度标为0.1%或0.05%或更优的,一般认为是精密型电桥。
精密型电桥,用料要求比较严格。严谨一些的做法,关键的地方还是使用方块电阻这类等级的比较合适。

0.1%的精密电桥,测电阻的话,20000字内,一般是误差0字或1字。而且难以查觉温漂。
0.3%的桥,一般不认为是精密型的电桥,就不必有过多期望,不超差,并留有一些余量即可。

要是,30温差,就漂了0.05%,我觉得不宜标定为0.1%,还是标定为0.2%或0.3%比较合适。

不知U822实测是怎样效果。

网友:
     同惠的口碑不错。

     Agilent 的 U1733C  在淘宝上的价格比国外便宜很多, 不缺钱的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