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的最小阴极电流

楼主(2013-05-13):
前几天用TL431电压基准做了个简易比较器,本意是输入电压低于设定值之后关闭输出,如下图:

测试时发现问题:当输入电压低于设定值时,431的参考电位也已经低于2.5V基准,但输出仍然无法关闭!

检查结果,发现431并未完全截止,存在微弱阴极电流,通过Q1放大后形成输出电流

楼主:
以前也知道431有最小阴极电流一说,但以为只是为保证稳压性能需提供的工作电流
没想到截止时,仍然需要这个电流
于是加入了电阻R3,输出能够可靠截止了,如下图

楼主:
但即使加入R3,输出截止也并不干脆
在Vin降低到距设定值0.05V左右时,输出电流就开始逐渐减小,Vin降到设定值后输出才完全关断
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问题,贴出来希望以后用到431的截止状态时,能少走弯路

网友:
以前还真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A:
为什么R1R2不在8550后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R1R2不在8550后面

他这个电路是 检测输入电压的
不起稳压作用

网友:
以前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楼主够细心。

楼主:
贴一张431的内部等效图
虽说也是比较器输入,集电极开路输出,但实际性能与专用比较器还是有距离的
但一些普通应用上比393之类比较器线路更简单,且自带了高精度的电压基准,无需另外提供基准,元件数大为减少

网友:
就是因为这个内部等效图误导了读者,以为NPN管是集电极,截止时,K极就没电流。

网友B:
取样电路接在输出端仍能间接检测电压,其好处是:当输入电压逐渐降低截至开始时,输出减小,取样电压迅速减小,所形成正反馈能迅速关闭Q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样电路接在输出端仍能间接检测电压,其好处是:当输入电压逐渐降低截至开始时,输出减小,取样电压迅速减 ...

接在输出端?
那就不能自启动了,而且,饱和压降也会对检测造成影响

网友B:
Q1的EC之间跨接一只自复位按钮作为开机,饱和压降可在设置TL431起控电压时予以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的EC之间跨接一只自复位按钮作为开机,饱和压降可在设置TL431起控电压时予以补偿。

不用改了,我需要的恰恰就是软关闭
如果用比较器还没这效果呢,属于歪打正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