镍氢电池可以用锂电池的充电器凑合充电吗?

楼主(2013-05-13):
把对讲机改装了锂电池,但也保留了镍氢电池,主要是考虑镍氢电池安全,放在车上不怕暴晒,但锂电池容量大重量轻。但出门带两个充电器不方便,想用锂电池充电器直接给镍氢电池充电,不知道是否能凑合对付用?感觉锂电池充电器8.4V也差不多是镍氢电池的终止电压?
请指教,谢谢。

网友:
两者充电方式不同,不能混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终止电压差不多的话,控制住电流就可以应急,大不了人工估算充电时间

网友:
临时用的话还可以,长期最好别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终止电压差不多的话,控制住电流就可以应急,大不了人工估算充电时间

对于镍电来说慢充无所谓,比如说十分之一C充电率,老式充电器都是这么设计的,过冲也问题不大。快充则一定要自动停充,否则电池很快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认为终止电压差不多的话,控制住电流就可以应急,大不了人工估算充电时间

小电流人工控制时间完全可行,我用18650给直升机供电就是这么做得。第一次用18650给直升机供电带着保护板,忽略了电压低会关闭,结果直升机在空中因停机摔下来了,现在拆掉了保护板,充,放电都用时间控制用了两年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
其实锂电也不怕暴晒的。。。

网友B:
搞个定时器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定时器就得了

如果用锂电池的充电器充镍氢电池,应该不存在定时的问题,因为锂电池充电器的终止电压是8.4V,推算到每节镍氢电池上每节大概1.4V,感觉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锂电池的充电器充镍氢电池,应该不存在定时的问题,因为锂电池充电器的终止电压是8.4V,推算到每节 ...

这么说也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用锂电池的充电器充镍氢电池,应该不存在定时的问题,因为锂电池充电器的终止电压是8.4V,推算到每节 ...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只是充不饱而已。我的明智充电器充爱老公一般是1.47-1.48停充的。

楼主:
大致了解了,感谢各位回复的朋友。

网友:
   进来认真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