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磁环绕线

楼主(2013-05-14):
一个外径18mm的小磁环,用0.04x60线绕不下55T,可以分成两段叠绕,方法是先密绕10T,再在上面右钭绕9T,再在上面左钭绕9T,为第一组,再绕第二组,这样绕Q值700K时达400,比平绕还高出100,这种线圈做袖珍机很好!
先把1.5米线对折穿过磁环,从中间向两边绕,绕完一组另一半线绕另一组。

网友A:
坐在沙发上学习,好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在沙发上学习,好爽

网友:
坐在板凳上听课!

网友B:
问一下梁老师,节能灯上磁环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梁老师,节能灯上磁环可以用吗?

不行,这是外径18mm导磁率100的高频磁芯。

楼主:
利用这线圈做个小小矿机。

网友C:
真的很小很精至!那里来的磁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很小很精至!那里来的磁环?

别告诉别人:2007版主宋的。

楼主:
特小磁环不知为何灵敏度极高,2米左右的拖线己能收本地台,以前曾用301中周中的更小磁环做灵敏度也很高,大磁环反而比不上它,矿机不必劳民伤财,1.5米线、一个小磁环(一个中周有四个)、密封双连、1n34便行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特小磁环不知为何灵敏度极高,2米左右的拖线己能收本地台,以前曾用301中周中的更小磁环做灵敏度也很高,大 ...

梁老师出品,必属精品!
学习了!
顺便问下,线圈抽头位置是多少?耳机是两个2200欧姆串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梁老师出品,必属精品!
学习了!
顺便问下,线圈抽头位置是多少?耳机是两个2200欧姆串联吗?

在对地5圈处,耳机是两个2200欧姆串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这是外径18mm导磁率100的高频磁芯。

知道了,谢谢梁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对地5圈处,耳机是两个2200欧姆串联。

谢谢梁老师解惑!!!

网友E:
精致的小磁环线圈,精致的小矿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致的小磁环线圈,精致的小矿机!

网友:
我那边米半线就能收到57公里外本地台.信号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节能灯上磁环可以用吗?

节能灯上磁环是低频的。

网友:
学习啦,原来磁环也可以

网友(2014-04-20):
近日也山寨了一个感觉不错,现在忘找小耳机。o(≧v≦)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