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8924C综测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3-05-14):
一台惠普HP8924C综测开机不显示,自检正常。把显示部分拆开。测行输出管集电极电压为12伏,和正常电压偏低。用示波器测行管基极波形偏小。耦合电容上端波形正常 更换耦合电容后,开机显示正常。行管集电极电压20伏。装机收工。修机时间,没有拆机器时间多。

楼主:
8924C开机无反应 负电源灯不亮  打开电源更换负电源板子上面的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2013-09-22):
很好,这种机子要是坏别的地方就很难修好了

网友(2014-05-27):
你好,哥们,我是打电话给你的朋友,,问8924C使用的,,,你QQ多少,,我加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