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机的实验电源

楼主(2013-05-15):
想玩一把直流胆收音机,抽空做了一台配合实验用的电源
由于变压器只有38V输出,高压采用了倍压整流的方式
滤波电容用了两个6800U/80V串联,嘿,还真不错,用我的GB-98测量,在10mV档指针不动
输出直流电压在50V-90V之间可调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手艺没的说

网友B:
楼主高手弄的不错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思路手艺没的说

承蒙夸奖,多谢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手弄的不错学习!

谢谢

网友:
灯丝电路是打算用电池么?

网友C:
那两个表头一个是毫安,一个是微安,各是什么用途?我看到两个都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个表头一个是毫安,一个是微安,各是什么用途?我看到两个都动了。

微安表是当电压表用,满度100V,表盘未来得及画.
毫安表就是本职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