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修复教育版MF500表 后阻尼问题

楼主(2013-05-17):
  做为一个电子爱好者 近有幸加入来到这个高手如云的论坛 ,并阅读了大量高手们的精贴 拿出N年前报废了很久的94年教育版的MF500,参考大师们提供的图文并茂资料,经过一番细心的检测,换X100档跟直流电压档1.5欧电阻,旧表启死回生,经测试各档准确,只是跟表头串连的1K电阻换成200欧姆才能使X1档短接表笔调到0.是不是表头失磁了啊,内磁钢的怎么,可以充磁吗?

楼主:
做为一个电子爱好者 近有幸加入来到这个高手如云的论坛 ,并阅读了大量高手们的精贴 拿出N年前报废了很久的94年教育版的MF500,参考大师们提供的图文并茂资料,经过一番细心的检测,换X100档跟直流档1.5欧电阻,旧表启死回生,经测试各档准确,只是跟表头串连的1K电阻换成200欧姆才能使X1档短接表笔调到0.是不是表头失磁了啊,内磁钢的怎么,可以充磁吗?

楼主:
并且阻尼感到很小

网友:
测试一下50UA的满档电流不就知道了?

楼主:
手头只有2个4.2欧姆的电阻一节用了很久的1.5V电池。串联起来用本表500经测试流过2个电阻电流指示是102毫安,用手头优利德33B测试为134毫安。金川MF47测试为140毫安。

楼主:
木有合适的设备测试满载电流啊

网友:
1.用直流可调电源串一几k可调电阻,再串接一普通数字万用表微安档,将被测表50微安串接成回路查看对比.
2.无直流电源条件.可用另一个普通指针万用表X1k处代替,方法同上.也可查看其他坛友以前发贴,祝顺利

楼主:
先谢谢了啊,交流档还没反应,除10K没测外,基本准确
,看来真的需要研究研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只有2个4.2欧姆的电阻一节用了很久的1.5V电池。串联起来用本表500经测试流过2个电阻电流指示是102毫安, ...

看来确实是偏小的,有可能是失磁。我现在也在试给内磁表头充磁,待成功再说。

网友:
拭目以待,内磁表充磁

楼主:
拭目以待,内磁表充磁,学无止境

楼主:
      经测多次试研究,表头确实失磁,但不严重,加大分流电阻后 ,各档精确度基本满意。经调试电路已经投入使用中。总结:对于失磁的表头,可减小串联的1K电阻,或者加大并联的分流电阻的方法是可行的,老表除非表头线圈断路需要更换外,可试改电路,延长表头的使用时间。

网友(2013-12-16):
楼主的方法还是可取的,毕竟充磁也不是容易的,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