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无电源雨伞矿石收音机(改良板)

楼主(2013-05-18):
吸收了各位老师的意见,再把环保无电源雨伞矿石收音机的设计改。用了3DQ/3DP,把引线穿進伞杆中.

现可推動舌簧啦叭.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U4MjE4MDky.html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3.59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20.03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20.12

电路图

零部件

1。一把伞约1米的直径,8个或8个以上的肋。 下面的说明,假设你有8根肋骨,直径1米的伞。
您可以选择以下类型的雨伞各具有不同直径。直径越大越好,但也要方便携帶,标准伞为900mm,已够大了。不同类型的伞直径(下图从左至右):高尔夫伞1230毫米汽车伞1180毫米大伞状1070毫米标准伞为900mm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5.01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5.16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5.30
2。吸管(直径8mm), 視乎你的伞肋骨根肋骨的數量,我用的有8根.
3。MOS FET 3DP  或3DQ
4。4700pF 电容
5。 280pf 的小形可变电容
6。 3.5mm耳机插孔,
7。 1.5米的黑色的幼导线
8。三个不同颜色的鳄鱼夹。
9。 50米的任何常规电线。我用的AWG22塑料丝。您还可以使用AWG 26,这是更薄,更轻。然而,较厚的电线,更多的电波捕获和更高的灵敏度和更高的音频输出。

工具:
1。皮革打孔器用來在吸管上切割2毫米的孔。纸张打孔器太大。您也可以用粗針或小刀开孔。
做法:
A.雨伞线圈
首先,让我们做个雨伞线圈。
1.在伞杆上开孔,用鉄线把三條导线穿上。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20.41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20.55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20.47

2. 在伞柄上开孔,用來放矿机的零部件: 小形可变电容
3. 使用皮革打孔器切割2毫米的孔。切割前先用你的尺子。从40mm开始,标记开孔的位置,每5毫米开一孔。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6.26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6.39
4。用剪刀在每个孔切倾斜槽,以便更容易拉电线。
5。从伞的肋骨拆下所有8个伞尖。把吸管插入到肋骨,然后把伞尖效回。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6.59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7.07
6。开始绕线圈: 把导线绕進吸管孔上的斜孔中, 拉緊。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7.20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07.28
7。做抽头: 切割电线的橡胶,露出里面的铜线作為抽头。为了避免相邻的导线互相接触的,则可以把奇数匝的抽头开在左侧,偶数匝的抽头开在右侧的。再用烙铁把一些焊料覆盖铜线上,以避免生。

完成伞线圈的电感应该是300uH左右以配合280pf 的小形可变电容,如果你有一个电感仪可以测量它。
如果电感太高,即你不能调整到高端的电台(朝着1700千赫),删除一些匝。
如果电感太低,即你不能调整在低端站(对500千赫),添加一些匝。

6。用胶布贴上吸管孔上的斜孔, 避免电线漏出

B.矿石收音机。
1。参考电路图把零部件焊接在一起。注意: 焊接3DP/3DQ 時 要关闭电源,只用剩下的熱力焊接.
2。把先前穿進伞杆中的电线焊接好.
3。把耳机插孔,和可变电容器安装到伞柄上开孔中。 Screen Shot 2013-05-18 at 3.18.31
4.  用三个鳄鱼钳接到先前穿進伞杆中的三條导线上,再把鳄鱼钳接到雨伞线圈的正確的匝上.

C. 雨伞矿机测试:

把舌簧耳机插入耳机插孔。
把雨伞矿机帶到街上,或靠近窗户。
对向发射机的位置,上下左右慢慢摆动雨伞,同时转动可变电容器的旋钮选台。
如果你有一个全开放的空间,你应该能够调整到一个电台。然后继续调整雨伞的角度找到的最佳接收方向。
一旦你找到了最好的地方,你可以试试移动的鳄鱼钳到其他抽头上,以获得一个响亮的信号。

毗邻大海测试 矿机很响亮,并录得最高直流电流为44uA。在家的窗戶旁测试最高直流电流为2uA左右,但也足夠听请楚电台的广播。

网友:
我来占个沙发 然后i慢慢看  放的是中国心 .声音感觉有一点小

网友:
真的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这个不需要接地线吗

楼主:
大环矿机是不需接天线和地线的。所以可边行边听!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又获取了一个新的胜利,佩服!

网友:
下雨天还可以听听收音机。太厉害了。

网友(2013-08-07):
伞上的线圈应有了天地线的功能了,在伞柄上配个合适的接收器,应能和卫星通信了哈!

网友:
这样也行 学习了

网友(2013-12-15):
雨伞机天王大佬

网友:
楼主这个真心不错,给了我很大启发

网友:
物尽其用啊

网友(2015-08-01):
老师又出强作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