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篇王文林的《适合业余制作的电子管功放》

楼主(2013-05-19):
                           适合业余制作的优质电子管功放                           王文林                                                                                                    用电子管制作的优质功放音色醇美诱人,并且可以更好地消除一般价位的CD机普遍存在的数码味,与CD这种音源搭配正可谓“珠联璧合”,使播放的音乐更耐听,没有一般晶体管功放和IC功放常有的吵耳感。但对于一般的业余爱好者来,优质胆机中的关键部件之一——输出变压器的自制是较为困难的。虽说时下已有种种高档输出变压器面世,但数百元一只的售价,令一般爱好者只能是望梅止渴。其实我们只要在电路结构上做些选择。就可以避开这一难点,用及普通的变压器制作出优质的电子管功放。本文电路就是采用了价格十分低廉的普通有线广播用的输出变压器,但从实际听音效果来看音色极美。现就该电路简述如下

楼主:
图片怎么弄不上去研究一下在和大家分享

网友:
期待学习中,要是文件的话能给我发一份吗
hanfei747@163.com

楼主:
该电路采用了类似晶体管OCL电路的电路结构,但仍保留使用输出变压器,        由于在电路中采用了对称的正负电源,其中O点的直流电位为零,这样在输出变压器T2的初级绕组中无论有无音频信号送入,始始终没有直流电通过。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使用普通交迭铁芯的变压器,而且还可以将电子管功放中输出变压器采用的互耦接法改为本机电路中所使用的自耦接法。这种自耦接法带来的好处是极为显著的。对同一只音频变压器来说,自耦接法与互耦接法相比,自耦接法的频响、相移等电器指标都明显优于互耦接法,其效率更是数以倍计的提高。加之本机这种电路结构不像普通电子管机推挽变压器需两个输入端子,并且要求两绕组对称,这样就给使用普且价廉的变压器作输出变压器创造了条件。在本机中功放管采用了价格十分低廉且常见易得之电子管6P14(J);该管有较好的频响指标和较小的失真又有较6P3P、6P6P一类功放管为高的跨异值。也就是说它的功率灵敏度较高进一步降低了该管的失真和输出阻抗。在本机电路中6P14(J)采用了五级管的三极管接法,更进一步降低了该管的失真和输出阻抗。功放管栅极上串入的1kΩ电阻是为了消除6P14(J)并管使用时可能产生的自激。本机的倒相级采用了频响指标较高的长尾式倒相电路,这级由6N8P双三极管组成的倒机电路更优。本机的输入级采用国产发烧电子管6N11(J)作并联调整式推挽放大,以提高输入级的频响,特别是高频的频响,并使输入级有较小的失真和较大的动态输入范围,因而更适应CD机这种具有较高输入电平和大动态音源的要求。 本机的调整和制作都比较简单。先在扬声器端接入一等阻值大功率的电阻作假负载。由于本机功放级与倒相级之间有隔直耦和电容,相互之间没有直流电位的牵连,这样其工作稳定性和调整均比晶体管OCL功放可靠、简单。通过电前将500Ω的可调电阻调到最大端,这样其上产生的各功放管的自生栅偏压都应超出-10V。因此可防止在调试过程中因栅偏压过小而可能对功放管造成的损害。充分预热后,可分别调4只500Ω的可调电阻,使各功放管的栅偏压(即500Ω可调电阻两端的电压)为10v左右。这时再测输出中o点与地之间的电压应在OV。否则应微调上下功放管阴极的500Ω可调电阻使回到OV。若o点电压虽被调至OV,但上下功放管阴极电阻上产生的偏压值(正常值为-10V)相当悬殊,则说明功放管的一致性差,应更栅换功放管再调。一般来说电子管只要是同厂同期生产的,其一致性一般是很好的。倒相级的调试也很简单,通过调6N8P双三级管阴极电路中的KR(10kΩ可调电阻)使6N8P的栅负压为6V左右即可。本机的输入级不用调试即可正常工作。各级的屏压参考值如图中所示,调整屏级供电电路中的可调线绕电阻使之达到图示电压值。经上述调试后即可换接扬声器,接入CD机放唱,经使用一段时间后可再检查一下O点电压是否为零,若稍有偏移仍可通过调整上下功放的阴极电阻(500Ω可调电阻)使其为零。        本机电路中倒相级用的0.47uF电容和功放级0.22uF耦合电容应使用优质电容,首选聚丙烯电容,其次可用聚脂电容。电阻首选金属膜,其次可用炭膜。输出变压器采用25W普通有线广播用输送变压器,采用自耦式接法,注意变压器初次级连接时的位。其余元器件按图中所示值选用,无特殊要求。
        该功放管的屏压设置已接近电子管手册中的极限参数,但由于国产军品级优质电子管给出的极限参数留有较大的安全裕量,所以在此状态下工作仍是十分安全可靠的,而屏压的适当提高对失真度的降低、动态范围的扩展和输出功率的提高均有好处。该机约有十几瓦的额定输出功率,从实际听音效果来看,该机音色十分动听,特别在一般电子管机稍逊的音频信号高端,有十分突出的表现,这是由于自耦接法的结果。为了印证这一点,可把输出变压器改为互耦接法,一试即知。该机音质较好,造价较低,元件均为易得之物,为一般爱好者易制之作。

网友A:
用8只6p14输出双十瓦的功率,是不是小题大作了,而且电路一点不比传统接法简单。这种电路值得商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8只6p14输出双十瓦的功率,是不是小题大作了,而且电路一点不比传统接法简单。这种电路值得商榷吧?

这篇文章是我在杂志《音响技术》(1995年版)里看到的。这个电路的主要特点是确保末级无直流输出,并且输出牛使用的是自耦变压器,这种思路与我们平时惯用的胆机线路不同,很另类,所以就放在坛里让大家看看,讨论一下。

楼主:
请高手们看看,这种用自耦变压器做输出,是否真的比传统的互耦变压器有优势吗(在频响范围和失真方面)?

楼主:
别让帖子沉了,自顶一下。

网友:
双电源哦,有难度先收藏了。

网友:
有吃螃蟹的么

网友:
这个适合业余制作?表示怀疑。。

网友(2013-06-26):
这个电路不知线间变压器,能用在这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