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3电源的维修实例

楼主(2013-05-20):
本想改造一个20V3.25A笔记本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先是看不懂电压反馈那里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昨天刚发了帖子求助,那块儿终于搞明白了,又碰到一个新问题,就是通过更换运放取样电阻将20V降到9V的过程中,由于电压太低3843的供电欠压保护,成了间歇输出。未改动前在0.5A负载时测得7脚供电脚为12.5V,估计因为改动降得太多7脚达不到所需最低8.5V了。

下面我来讲讲这块板子是怎么牺牲的:

由于电压反馈那里都是贴片,为修改那个23.7k取样电阻成为一个较小的数值,我用直插的33k色环电阻两腿一弯直接顶在其焊盘上,这时输出成了间歇。为了测量此时UC3843(也是贴片)的7脚电压是否已欠压,右手持万用表表笔搭在7脚和十万八千里之外的地测量点上,另一只手拿长长的电阻脚准备去连那两个小焊盘,这高难度动作,就是为了省点事儿不动用那个接不了地的电烙铁…

心想着右手可千万不要打滑,没想完,红表笔就出溜了一下,只听一声脆响,板子那面闪出一道电光,接着是一阵糊味儿…一看负载那里已经没了输出,一想估计是滑到8脚5V基准输出脚上,7,8脚短在一起了。我迅速拔电,看看板子上没什么外伤,屋里也没有跳闸,重新插回测一下吧,打到~600V档,PFC那里完好,整流桥入端无电压,确定那2.5A250V的圆柱保险丝给毁掉了。

我心想3843那里可能没坏,只烧了保险而已,就拿鳄鱼夹把保险丝那两个焊盘给接一起了,重新插电,带来的是更响的一声和更亮的火花加更刺鼻的糊味儿,那鳄鱼夹都飞出一段距离! 翻身一看,进线插口旁绿色的NTC电阻外皮给炸掉一块,开关电路那里的2SK2843管子旁边用热缩管包着的2W电阻下边的PCB也烧糊了,扒了那电阻一看是0.27Ω,已烧糊。测量那管子栅漏源各引脚间全是短路,UC3843的7,5脚间短路,整流桥不会测,大电容应该没事儿,上几张图,拍得不清楚。

背面的UC3843A

背面的UC3843A

这就是麻痹大意导致故障扩大化,各位前辈说说应该怎么处理吧…

网友:
3843、功率开关MOS管及源极电阻都要更换。另外整流二极管、稳压回路光耦有没有问题?如果有也要换。

网友:
楼上正解,换掉接着折腾

网友:
这块板把它废了

网友:
楼主,给你两个建议
1,扔了买新的,这个电源20元可以找到
2,至少要花费10元以上的元件费用,外加若干小时的折腾,

网友:
拆件吧  还有几个电容电感可用

网友:
不用折腾了吧,还是丢了,弄过一个好的吧

网友:
烧的太狠了,拆件用。再找个二手的,也不贵,接着拆腾呗!`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学点技术,最好的办法是报废,这个电源的维修已没有什么价值。

网友:
折腾才能学习,支持

网友(2014-07-01):
如果有时间赞成继续折腾。

网友:
楼主水平和我差不多  随便玩玩吧  就这点乐趣

网友:
有一交换机电源板,打雷后挂了保险,我想“问题应该不大”,用螺丝批强行接通保险,呵呵,真是惊心动魄……

玩开关电源在不确定其损伤的情况下,还是串个几十瓦的电灯泡上电效为安全。

网友:
不用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