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灯泡稳幅的 1KHZ 文氏振荡电路

楼主(2013-05-22):
电灯泡稳幅的 1KHZ 文氏振荡电路

-70~-80dB 的 THD  距离世界记录还差很远。

这还有个  -140dB 的:
     http://www.janascard.cz/PDF/An%2 ... low%20-140%20dB.pdf

PPB 的:

N ULTRAPURE OSCILLATOR
http://cds.linear.com/docs/Application%20Note/an67f.pdf

http://cds.linear.com/docs/Artic ... DCs%20Ad%20Free.pdf

网友A:
哎哟,好大个灯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哟,好大个灯泡

结构简单, 效果不俗

.options numdgt=10

网友B:
灯泡起了什么作用,这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泡起了什么作用,这么牛?

看一下  WIKIPEDIA,  第一个用灯泡的人已经是历史了。

他还有一篇论文, 讨论灯泡为什么起作用。

网友C:
那个灯泡没法弄到,不能做这个实验。你能用电吹风,(在电路正常工作后)吹吹那个灯泡,看电路有何反应?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灯泡没法弄到,不能做这个实验。你能用电吹风,(在电路正常工作后)吹吹那个灯泡,看电路有何反应?行 ...

  220 伏15瓦 的灯泡也可以的。 (冷态 300 欧就可以)

振荡的幅度会变,  R C  的温度系数导致频率也变化。

网友D:
我做的版本,使用小電流的彩燈.
熱時間常數大的燈能得到更低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的版本,使用小電流的彩燈.
熱時間常數大的燈能得到更低失真.

    200Hz   对运放的要求轻松多了 ,  相比 1000 Hz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Hz   对运放的要求轻松多了 ,  相比 1000 Hz

LT1028擴流

以後試試光可變電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LT1028擴流

以後試試光可變電阻

       把频率提高到 1000 HZ 再测一次吧

网友(2013-06-24):
引用 网友B:
灯泡起了什么作用,这么牛?

灯泡具有正温度系数,在电路里起稳定振荡幅度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灯泡没法弄到,不能做这个实验。你能用电吹风,(在电路正常工作后)吹吹那个灯泡,看电路有何反应?行 ...

估计没什么作用,小功率灯泡里面没有充惰性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