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胆整流与石整流滤波后的电压

楼主(2013-05-22):
由于没条件尝试装晶体管整流滤波.不知道石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否与胆整流滤波后一致。所以在此想请教下前辈们,胆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不是交流的1.2倍,晶体管整流是不是交流的1.41倍呢?

网友:
你的数据从何而来?

网友:
因胆整流管内阻高,又不能用大容量电容,理论上应该比晶体管整流电压低,具体低多少没试验过。晶体管整流时因交流电电压都是说的RMS有效值,所以他的峰值应该是1.41倍,整流后直流电压不可能到峰值,在1.3倍左右吧,当然空载是可以到峰值的。

网友:
在负载相同的情况下,石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比胆整流滤波后的电压高20V以上。

网友:
我做的胆机  250V 高压整流桥整流后,后面有电容电阻  工作状态   机器加热完毕  测整流出的直流是297V  差不多1.2倍

网友: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是显示的峰值,平均值减整流管压降乘1.414就是空载电压。

网友:
我用交流115V石整流滤波后DC155V。

网友:
“没有条件尝试 晶体管整流” 不会吧,1N4007整流二极管,一块钱4个

电子管整流和晶体管整流 的输出值肯定不一样(假设输入值相等)。 晶体管桥式、全波整流 不加滤波的情况下,输出电压是0.9倍的输入交流电压有效值。加整流后,空载是1.4倍;负载是1.2倍。  电子管就不同了,每种电子管的 内阻不同,而且内阻的非线性非常严重,我至今也没有看到一个 “万能”的公式 能确切计算 电子管整流滤波后的输出电压

网友:
有的整流管参数表中会给出管子的压降,比如我看到过EZ80参数表给出的压降是20v

网友:
只能估计个大概其,直热管与旁热管压降不同,在满负荷条件下直热管40~60V左右,旁热管20V左右。

网友(2013-07-11):
真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