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条的金手指断了

楼主(2013-05-23):
我的这位同事,为人热情,诚实守信,但是不爱动脑子,喜欢用蛮力。这不,家中的电脑不开机了,就自己瞎捣鼓,拔来拔去,把主板烧了,还将内存条的金手指给弄断了。主板、内存都在保修期,但是内存是人为损坏,不给保修。结果,主板保修好了,取走的时候,经销商忽悠他新买了一根内存。还好,这同事走的时候,没忘记把坏的内存条带走。
请高手看看,这根内存条还有救吗?谢谢!

网友:
可以找薄铜皮焊接好,再用点502,但是一旦装好后就尽量不要再取下了

网友:
如果只是铜箔掉了一部分还好,,就怕还有别的毛病,就只能更换了。。。蛮力害人不浅。。

网友:
5楼的方法可行。

网友:
5楼方法好,不过最好不要用502,502很容易买到,但很不耐用,最好用509粘,粘好后非常牢固耐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晚我量了,这个触点,与基板另一面背对的触点是直通的,恰好背面的触点的金手指也断了。我想,用U的铜箔夹住基板,这样焊接的会比较牢固。
网上没有查到引脚的定义,不知道这两个角短路连接后会不会烧电路。没敢试,还是先请教大家再说。
谢谢!

网友:
这可能是个正电源,按照DDR的第几代的关键词,应该能够查到定义,这都是标准的。
楼主在9楼说的方法,很可行。还可以刮开附近连接处绿油,这样就更加结实了。
犯懒的做法:从电容那个地方,飞根线出去,在主板上找到对应的电源处,焊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昨晚我量了,这个触点,与基板另一面背对的触点是直通的,恰好背面的触点的金手指也断了。 ...

用两个小窄铜皮,从板子两面各自相与上面的线路焊好,在电路板的端部弯折一下铜皮(两面铜皮不相连),点一滴502胶就成,这样当内存条插入插槽后,在弹簧片的压力下就固定好了。

网友:
5楼的 主意不错

网友:
用焊锡涂上怎么样?

网友:
用手术刀在坏的条子上割一个再用502贴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