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洗衣 机甩干桶稍 重一些就不转了

楼主(2013-05-26):
最近发现家里的洗衣机不好用了,稍重一些就转不动,不知何因,有知道的坛友给点建议,感谢。
补充内容 (2013-6-10 06:57):
是不是潮湿有关系呢?

网友:
看问题应该是老式洗衣机吧

网友:
如果是老式的按2楼方法处理,如果是全自动的,那要看下离合器是不是打滑!!!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2楼3楼正解   首先检查启动电容,还有电机绕组内部短路

网友A:
lz可检查一下甩干桶电机刹车片是否工作时不能全部脱开(若是的话可以调一下拉紧钢丝),还是有否甩干桶轴上的水封与轴之间是否有杂质将轴抱紧(摩擦力增大),造成空转勉强运转加负荷就减速的后果!
因为,上面所述的转动无力,初步认为不会与电容有问题。电容不行,电机是不会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再补充一些:楼主没有把故障机的情况讲清楚,到底是普通双缸洗衣机还是全自动洗衣机,如果是普通的那么是 ...

谢谢您了,确实是转动无力。多转一会才能甩动更多的衣物、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可检查一下甩干桶电机刹车片是否工作时不能全部脱开(若是的话可以调一下拉紧钢丝),还是有否甩干桶轴上 ...

您分析的很正确,就是这个问题,转动无力,使用前得空转一会,才能用。

网友:
注意检查是否有漏水的原因

网友:
启动电容

网友:
lz是什么洗衣机

网友:
换电容试试吧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好用了。

网友C:
这问题我知道,如果轻的时候能转,转的还很好的话,就是那什么托盘压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好用了。

已经好用了应该说下怎么好用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问题我知道,如果轻的时候能转,转的还很好的话,就是那什么托盘压住了

就是这个问题,轻了能转,重了就不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好用了应该说下怎么好用了的啊。

我不懂,是我爱人紧了后面一个拉线事的东西。

网友:
我遇到过,最后换了电机

网友:
可能是启动电容坏了,有皮带的话检查一下皮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懂,是我爱人紧了后面一个拉线事的东西。

是刹车问题

网友:
刹车片太紧的原因??

网友(2015-05-06):
一般都是启动电容甩水机也一样

网友:
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换个电容看看,修了家用的俩个都是这问题,空转飞快,放件湿衣服就不行了

网友:
估计是刹车拉线断了

网友:
应该是洗衣机不平弄成的 我的全自动就是这么弄好的

网友:
学习维修知识备用!

网友:
看你所说,应该是启动电容失效所致。一般容量减少就会造成此种情况。如果电容正常则检查启动绕组及运行绕组。

网友:
启动电容容值变小了!!

网友:
皮带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