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海燕T241低放问题

楼主(2013-05-27):
手上一台海燕T241,通电,无声。从最末级触碰管脚基极,至BG11基极(图中M点)时,突然出声且工作,工作期间出现“咔咔”声响,时断时续。请求高手问题出在哪儿?
附电路:

楼主:
不是脱焊!请诸位高人出来帮帮忙呀!

网友:
检查可调电阻,调整中点电压,一般老机子的可调电阻(本例故障重点要查的)都不可靠,最好换实芯可调。
无声、碰触M点有声(如是正常的声音,管子都正常),说明一定有虚焊点,但不一定在M点,对照印版图,看看M点周围的焊点。

网友:
应是三极管软故障,

网友:
换掉三极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