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的外壳怎么打开?

楼主(2013-05-2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不想暴力拆坏的话,就用电吹风吹到一定热量再使点劲就开了,能保持外观完整

网友:
用  超声波 焊接的,很难拆开,厂家不是节约成本,而是不让你修。用橡皮锤敲敲就可以了

网友:
是啊  我一般都用锯条锯然后在撬   加热法也可以 不过不大好控制

网友:
用刀片划一圈就行

网友:
美工刀加小榔头劈开。

网友:
用锤子啊

网友:
一般暴力解决

网友:
我也有同样问题。不知生产商为什么不用螺丝而直接用粘压方式?应该是为了节约成本吧。我认为业余条件情况下不管怎么拆对适配器外壳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破相”。

网友:
对准接口处,适当力度————锤。大多情况下可以完好打开。

网友:
用美工刀劈开比较完整

网友:
对准接口处,适当力度————锤 不行再加大力度————锤。基本可以完好打开

网友:
菜刀加锥子

网友:
锤子对了,美工刀的太薄,菜刀大大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