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铭充电灯 充不进电

楼主(2013-05-28):
220v电源进线的 一个电阻烧坏了  色环看不清楚了 不知道要用多大的电阻啊

网友:
没说清楚,怎么知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在充电回路的的大电阻吗?

对对  就是这个

网友:
那个是放电的。1M应该可以的

网友:
楼上别误导,串联的是10Ω一下小阻值保险电阻,并联在电容两端才是放电电阻(这个可有可无,不影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