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玩具:幅度键控发射机

楼主(2013-05-28):
小孙女快两岁了。为了给她制作一个遥控玩具,发挥咱们业余无线电爱好者的特长,设计了一套收发电路。今天先上幅度键控发射机电路原理图。请朋友们参考参考,给些建议。

网友A:
这玩意还敢乱射?

网友B:
这就是30MHZ调幅对讲机发射部分(也可以当CW等幅报)!收藏了很不错的资料,估计最大峰值可以到5W功率,不过Q3用2SC1971大材小用了,用2SD882或2SC1162就够了!

网友C:
问一下 B 1 B2的选择 什么样的中周

收藏了 等待接收部分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还敢乱射?

业余频段,再严格控制功率。这电路,如果调试的较好,大约也就是3W的功率,控制距离也就是1公里左右。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30MHZ调幅对讲机发射部分(也可以当CW等幅报)!收藏了很不错的资料,估计最大峰值可以到5W功率,不过 ...

两级放大均为丙类,不适宜调幅对讲,也就是不适宜用于传送音频信号,会严重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一下 B 1 B2的选择 什么样的中周

收藏了 等待接收部分 呵呵

电视中周磁芯。只要能绕得下,用线尽量粗点更好。
接收部分,一级双栅高放,一级单管混频,一级10MHz晶振,取其3倍频(因没有30M的晶体),两级共射共基中频放大(第二级是限幅放大),倍压检波,其后跟着整形放大电路。之后接解码器。这电路没有AGC,因为接收的是单一频率的幅度键控波。电路虽然构思好了,但还没有绘出。稍后给朋友们敬上电路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30MHZ调幅对讲机发射部分(也可以当CW等幅报)!收藏了很不错的资料,估计最大峰值可以到5W功率,不过 ...

元件都是手头已有的。再手头没有朋友所提供的后两种型号的管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级放大均为丙类,不适宜调幅对讲,也就是不适宜用于传送音频信号,会严重失真的。

他这就是等幅报。
如果调幅发射使用丙类功放,PWM是个不错的选择,效率高,失真也不大。
简单的例子见以前《无线电》的文章:《业余制作1W无线电对讲机》

网友D:
这个遥控器功率可够大的了,给你小孙女做辆遥控车不错,让她坐车上满世界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他这就是等幅报。
如果调幅发射使用丙类功放,PWM是个不错的选择,效率高,失真也不大。
简单的例子见以 ...

我也是这个意思,把话音音频加载到Q3上,调制出来的高频调幅波形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这就是等幅报。
如果调幅发射使用丙类功放,PWM是个不错的选择,效率高,失真也不大。
简单的例子见以 ...

朋友说的对,如果把用于调制信号输入的端口与电源正之间接一个电键,真的是一台典型的等幅报。这里,调制信号是0.2ms的脉位调制波,其幅度等于电源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意思,把话音音频加载到Q3上,调制出来的高频调幅波形不错!

丙类放大,适宜传送调频波,频率键控波和幅度键控波,而不适宜用于传送音频信号的,失真不小。

网友B:
发射功率有点太大,小心干扰其它通信,不过,现在30MHZ附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无线通信,最后一次是10多年前,看见有人用30MHZ对讲机做地面与地下隧道里的人通信,那个1.5m的拉杆天线就非常显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遥控器功率可够大的了,给你小孙女做辆遥控车不错,让她坐车上满世界跑。

为了携带方便,不会使用1/4波长天线,只会用一段很短的天线,所以功率不会很大。

网友E:
电路很好,继续等下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功率有点太大,小心干扰其它通信,不过,现在30MHZ附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无线通信,最后一次是10多年前, ...

准备用一段半米长的中部加感的天线,所以幅射功率不会大于1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很好,继续等下文

谢朋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携带方便,不会使用1/4波长天线,只会用一段很短的天线,所以功率不会很大。

这大的发射功率,只用短天线,由于驻波太大,小心烧毁Q3,短天线不匹配这样大功率发射机的(就算加了加感线圈,没有驻波表调整,一样的烧管子),若Q3是小功率管,驻波反射功率小,勉强还能用短天线发射(要加加感线圈谐振这样低的频率),也不会烧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大的发射功率,只用短天线,由于驻波太大,小心烧毁Q3,短天线不匹配这样大功率发射机的(就算加了加感 ...

谢朋友提醒!
我有扫频仪,可以单独对天线进行调试,基本上能够在接入电路前就把天线的加感线圈调试到位。

网友:
小于1W发射功率,S8050管(FT>190MHZ)足矣,想增大控制距离,提高接收机灵敏度效果要好很多!另外这样低的频率,短天线效率不高

网友F:
坐等接受部分

网友G:
两岁的孩子玩的遥控玩具?要这么大的功率?功率太大对孩子也是伤害,什么玩具需要1000米遥控?单管遥控30米足够。遥控器太大孩子的小手能拿得住吗。建议你还是做个315兆的吧,声表面稳频,孩子一只手就能拿住。天线只有两寸长,发射100米。毫瓦级功率。我把小孙子的遥控船49兆遥控,改成了315兆遥控,遥控器缩小了几十倍。遥控距离由30米提高到了80米。接收机的天线也不用外露了,大黑色的遥控器是原来的(不用了),小白色的是先在用的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岁的孩子玩的遥控玩具?要这么大的功率?功率太大对孩子也是伤害,什么玩具需要1000米遥控?单管遥控30米 ...

315M,手头没有这样的谐振腔呀。用LC的,恐怕稳定性不够。
这些都是根据手头现有元件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岁的孩子玩的遥控玩具?要这么大的功率?功率太大对孩子也是伤害,什么玩具需要1000米遥控?单管遥控30米 ...

如果要按我这个电路做起来的话,估计体积会比老哥的那个大黑色的遥控器还要大。

网友:
天线太短驻波太大,会不会烧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315M,手头没有这样的谐振腔呀。用LC的,恐怕稳定性不够。
这些都是根据手头现有元件设计的。 ...

这种遥控+接收价格很便宜,运费太贵淘宝上裸机一套,也就不到十元。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很好,继续等下文

可能要让朋友等待的太久呢!这只是个实验装置,我会及时把进行实验的情况向朋友们汇报。但还有工作,有时会长时间不能进行实验。

楼主:
再把接收机的电路原理图贴上来,供朋友们参考。元件数值没有填,因为还没有设计好,坛友们也可根据电路,以效果最好为依据,大家一起来填写这些元件的最佳值。

楼主:
    这台接收机,接收的是幅度键控信号,所以不用AGC。
   在输入端,为防止大信号损坏Q1,加了二极管双向限幅电路。第二极中放,也加了双向限幅二极管。
B1B2谐于30.465MHZ,B3调振于30MHZ。B4B5B6均谐振于465KHZ。中频通带的宽度尽量窄一些好,这样抗干扰能力强。因为仅放大单一的465KHZ信号,没有旁频,可以尽量提高选择性而不必考虑中频通带。本振级是一个3倍频振荡器。不是我喜欢3倍频,而是手头没有30MHZ的晶体。如果有,应改为30MHZ的振荡器,这样输出的信号频谱较纯。

楼主:
把元件数值填了一下,都是根据经验估计的,不一定是最优数值,请朋友们参考。

楼主:
看不清呀,怎办?

楼主:
只好请朋友们拼图了,真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路很好,继续等下文

还请朋友斧正一下接收机电路的原理图,看电路和元件选择的是否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坐等接受部分

接收部分来了,请朋友斧正。这个接收部分,应该说如果能调试成功,灵敏度应该很不错吧?

网友H:
在30MHz的接收频段,尽管这里电台不多,中频的频率也最好高一些,以避免附近相邻可能产生的强信号干扰,建议3MHz左右,这样可以充分避开镜频,以充分发挥你的无AGC中放的效益。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在30MHz的接收频段,尽管这里电台不多,中频的频率也最好高一些,以避免附近相邻可能产生的强信号干扰,建议 ...

取中频465KHZ是配合发射频点的,所以不能改,要改连发射机频率也都要改了,而且可有现成的原件,主要就是收发配对的晶振不好找

网友E: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稳定性少欠一些,制作时屏蔽好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中频465KHZ是配合发射频点的,所以不能改,要改连发射机频率也都要改了,而且可有现成的原件,主要就是收 ...

朋友说的是极了,我手头的晶体不多,如果不用晶振,到是什么中间频率都可以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在30MHz的接收频段,尽管这里电台不多,中频的频率也最好高一些,以避免附近相邻可能产生的强信号干扰,建议 ...

在这个频率,镜频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尽量提高两个输入选择回路的Q值吧。为了凑手里已有的元件,这次实验先这样进行着,到进行接收调试时,重点也要测试一下镜象的干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稳定性少欠一些,制作时屏蔽好是关键

频率达到30MHZ时,屏蔽确实是个令人头痛的事。发射机如果用3级,那么后级对前级的影响会很大,这个反向反馈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会烧管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感觉这个电路稳定性少欠一些,制作时屏蔽好是关键

到实际制作中调试时,如果3级不能调试好的话,那就只用两级,放弃第3 级。这样也可以减小发射功率。

楼主:
进行中,手绘了实验用的印制板。上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行中,手绘了实验用的印制板。上图。

看来求知版主要大干,印制板都做了 ,以前我做实验还总是用洞洞板焊接的,这回看见真功夫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取中频465KHZ是配合发射频点的,所以不能改,要改连发射机频率也都要改了,而且可有现成的原件,主要就是收 ...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本来发射机与接收机在硬件上就不是相干的,找个32~34MHz或者26~28MHz之间的晶体在淘宝上易如反掌,一抓一大把。33MHz的晶体,几毛钱一个。

网友H:
引用 楼主:
在这个频率,镜频确实是个大问题。我尽量提高两个输入选择回路的Q值吧。为了凑手里已有的元件,这次实验先 ...

提高中频除了避开镜频以外,附加的一个好处是线圈圈数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加粗线径,表面积增加对保持和提高Q值是有效的。中频频率不是绝对的,只要有效避开镜频,从1点几到两点几MHz都可以,不要超过3MHz,这样磁芯材料也不必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求知版主要大干,印制板都做了 ,以前我做实验还总是用洞洞板焊接的,这回看见真功夫了!:victor ...

如果试验成功,这套东东可作多种用途,比如作为地下室的防盗报警器等。所以尽量把接收机制作的稍好一点,重接收轻发射。作一般实验我也爱用洞洞板,做高频的,还是用印制板好,分布电容小且稳定,不易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提高中频除了避开镜频以外,附加的一个好处是线圈圈数减少的情况下可以加粗线径,表面积增加对保持和提高 ...

30MHZ时,镜频干扰的问题比较突出。我这里,事先也想到了这一点,所以,尽量提高高放级的两个高频LC回路的Q值。为减轻其负载,用了双栅管,漏极回路还用了抽头。这个试验,到时专门测一下对镜频的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本来发射机与接收机在硬件上就不是相干的,找个32~34MHz或者26~28MHz之间的晶体在淘 ...

一只晶体虽然很便宜,旦如果只买这东东,总费用显得很昂。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只晶体虽然很便宜,旦如果只买这东东,总费用显得很昂。

这看你怎么对待这件事了。
多买东西看起来不核算,但是如果想做晶体滤波器,那就不是一个“便宜”可以形容的。你有扫频仪,想必信号发生器也有,那样的话做个晶体滤波器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了。搞发射接收,早晚总要走到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路上去,晶体滤波器应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看你怎么对待这件事了。
多买东西看起来不核算,但是如果想做晶体滤波器,那就不是一个“便宜”可以形 ...

信号发生器是一台学生用品,其间有波形很不好的频段,还有停振的地方。输出幅度更是很不理想,在很窄的一个频段里就会出现有的奇高,有的很低。

楼主:
不怕朋友见笑,BT3C扫频仪到手后,除了检查其工作状态正常外,还真没有一次实际使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怕朋友见笑,BT3C扫频仪到手后,除了检查其工作状态正常外,还真没有一次实际使用过。

这怎么会笑话?买来暂时不用是常事,我前些日子买了一台数字存储示波器,这一放也将近一个月了。

靠扫频仪来调试晶体滤波器也是可行的,调中频就更不是问题了,真羡慕啊!

楼主:
老朋友,你也是这样啊!
BT3C扫频仪,用来对付调频机的10.7MHZ中频还凑合,用来对付465KHZ的,不灵光。

网友C:
不错啊 这一定很有成就感了 楼主的小孙女审批通过了吗 会不会也爱好电子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两岁的孩子玩的遥控玩具?要这么大的功率?功率太大对孩子也是伤害,什么玩具需要1000米遥控?单管遥控30米 ...

这个很好,您孙子一定很佩服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这一定很有成就感了 楼主的小孙女审批通过了吗 会不会也爱好电子了

一个还不到两岁的孩子,就不用她审批了吧?这个过程无论是简单还是复杂,估计现在的她都无法理解。再说了,这只是个实验,也许就不能成功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I:
这个很好,您孙子一定很佩服您

遥控器改成315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种遥控船都是49兆,玩的孩子多了,相互干扰谁也玩不好。改成315兆体积小了,天线才两寸长,把遥控器装在衣兜里,谁也看不到。小孙子还挺“坏”,原来的遥控器还拿上专门干扰别人的遥控船。

网友B: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改成315兆,还有以个主要原因,这种遥控船都是49兆,玩的孩子多了,相互干扰谁也玩不好。改成315兆 ...

现在315兆和433兆干扰也很多,许多车控门锁都是315MHZ或433MHZ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现在315兆和433兆干扰也很多,许多车控门锁都是315MHZ或433MHZ

这个遥控器的编码和车控门的编码不一样,频率一样也不会干扰。你见过同样的315车控门互相能解锁?编码技术就是为了解决相互干扰.这和弹子锁的原理一样,一把钥匙对应一把锁。原来遥控船配的49兆遥控器,就因为没有用编码技术,才会相互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遥控器的编码和车控门的编码不一样,频率一样也不会干扰。你见过同样的315车控门互相能解锁?编码技 ...

塞外老客版主,这个发射机是连续发射工作的 ,而遥控器的编码和车控门的编码间断短暂时间工作的 ,虽然编码不一样,但是 在同频条件下,连续发射势必会干扰遥控器的编码和车控门的编码间断短暂时间工作同一频率,我的摩托车遥控防盗报警器就是315MHZ,就经常在某一区域误报警,可能就是一些企业安装的无线红外监测系统与我的摩托车遥控防盗报警器同频,而产生的 误报,但是也不排除我的防盗报警器接收是超再生电路接收信号频带宽的缘故!不过在315MHZ或433MHZ有大功率连续发射同频信号,后果是很严重的,许多车不能遥控上锁或开锁,以前就有报道过盗窃车内的财物就是同频干扰315MHZ或433MHZ而让别人的车遥控上不了锁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塞外老客版主,这个发射机是连续发射工作的 ,而遥控器的编码和车控门的编码间断短暂时间工作的 ,虽然编 ...

干扰问题可以说不存在,公园里不让车进园,水塘离有车的地方最少有几百米。遥控船也不会在马路上玩。

楼主:
同频干扰与编码干扰不是一回事吧。同频干扰虽然不可避免,但现在的编码技术,可以做到就是在有同频干扰时,也可以只与自己的解码器一一对应时才有响应。不是对应的一套编解码系统,相互间的干扰不能说绝对没有,但概率很小很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干扰问题可以说不存在,公园里不让车进园,水塘离有车的地方最少有几百米。遥控船也不会在马路上玩。 ...

反正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条例里规定433MHZ和315MHZ遥控发射功率不能超过10mW,若编码不一样不会互相干扰的,本身频谱资源不大,那为什么航模或车模或船模都不弄到一个频率上,而且航模或车模或船模在单一的频率上可以上到最大不到1W的功率上的 !

网友:
精神可嘉!学习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反正国家无线电管理法规条例里规定433MHZ和315MHZ遥控发射功率不能超过10mW,若编码不一样不会互相干扰的 ...

照你的说法遥控车门的遥控器可以通用了,一个315遥控器可以开所有315频率的车门?事实上开不了。频率相同为什么开不了,就因为编码不一样。我的车遥控器是315,我儿子的车也是315,这两台车的遥控器就不能互相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J:
照你的说法遥控车门的遥控器可以通用了,一个315遥控器可以开所有315频率的车门?事实上开不了。频率相 ...

我并不反对同频条件下编码不同不会互相干扰,但要是有个长时间连续工作同频大功率发射机条件下(一般315MHZ遥控车锁是间断短时间工作的),也就是通常意义的频率覆盖(通信说法就是”盖台“),你的车遥控门都会失灵的,因为你的车锁控制发射功率太小了,被干扰信号覆盖了,所以在315MHZ和433MHZ发射功率不能太大了,否则后果很严重,而且在315MHZ和433MHZ所有遥控发射机几乎都是声表面陶瓷振源,不是航车船模的几个单一频点,所以容易互相干扰,就看哪位遥控器发射功率大了!

网友:
被干扰和被强信号“压制”是两码事!
被干扰:被同频信号干扰而产生错误的响应。
被强信号“压制”:被同频或接近频率的强信号“压制”,而使得影响接收正确的信号。
采用编码可以解决被干扰问题:编码不对则不对其作出响应(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钥匙不对锁打不开)。但无法接近被强信号“压制”问题。盗车贼正是利用了同频的强信号“压制”了正常的遥控信号(发射一个同频的强信号,使得车接收不到正确的遥控信号),而使得车门未锁。所以有车的朋友锁车门时一定要确认您的爱车已经接收到您的遥控信号。

楼主:
楼上的朋友所说极是。强信号干扰确实可以造成一定的问题。例如强信号可以造成接收机高频电路的阻塞,强信号可以压抑弱信号而使得接收机被强信号捕获。

网友:
如果只是遥控车, 发射用OOK方式(晶体加分立元件27.145MHZ 晶体+1815*2, 无需中周),天线30cm + 接收用1815超再生电路,  + PT 的编解码IC,  现在便宜遥控车量产都用这样的方案,  30~50 米距离没问题。

楼主:
利用这两天放假时间,把接收机中的3只高频线圈(高放输入、输出,本振线圈)和3只465KZ中频线圈,以及发射机的5只线圈,都绕制好了。为了给以后的调试工作带来方便,把这些线圈都最先焊到了印制板上,并把所有的谐振回路的配谐电容也焊到位。然后用BT3-C扫频仪,对5个高频回路进行初调,还好,都能正确谐振在指定的频率上。用自制的中频扫频仪,对3个中频回路进行初调,也都能正确谐振。

楼主:
调制级没有几只元件,故把这级的元件也焊到位。在B2次级加焊了一只51欧电阻(同时把先前临时加焊的75欧电阻焊下)。为了保险,把电源电压调为12V。此时这级的工作电流为47毫安,在51欧电阻上的输出电压幅度为2.5V(峰-峰)。加大电压到15V,此级的工作电流增加到65毫安,电路幅度为3.2V(峰-峰)。此时该级管子(3DG130B)用手摸起来仅微温一点而已。只是调此级发现了一个问题,也就是调B2的磁芯,信号幅度改变很小,但波形确有较大变化。不知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开机十几分钟,用手摸那只临时加焊的51欧1瓦电阻,它也有一定的温度,说明这级的输出功率还行,计算了一下,应该在0.2瓦以上。

楼主:
至此,此发射机波形良好,工作稳定,没有发现自激现象。暂不装后级。待有时间开装接收机的本振电路,混频和高放电路。

楼主:
如果没有扫频仪和示波器,不知要组装这样的电路,该是多么地费神费事。

楼主:
刚才,把接收机的本机振荡器焊接好了。接上6V电源,调上偏流电阻的值,使静态工作电流为1.5mA,在混频管的发射极电阻(1.2K)处接示波器和频率计,调B3磁芯使输出信号幅度最大,此时测频率为30.001MHZ,幅度为150mV。只是,信号波形的峰-峰值有明显的高低起伏,不是等幅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制级没有几只元件,故把这级的元件也焊到位。在B2次级加焊了一只51欧电阻(同时把先前临时加焊的75欧电阻 ...

调B2的磁芯,信号幅度改变很小,但波形确有较大变化。不知这是为什么,可能B2不谐振,B2的磁芯是不是高频用的,或处于倍频放大状态,所以是幅度改变很小,波形确有较大变化,是频率发生了变化;还有可能是B1同名端错位,把B1的次级对调一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实在不行把3DG12或3DG130B换成S8050试试,国产晶体管有时候在高频状态下实在不敢恭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把接收机的本机振荡器焊接好了。接上6V电源,调上偏流电阻的值,使静态工作电流为1.5mA,在混频管的发 ...

6V电源稳压很重要,稳压不好的,本振幅度就会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B2的磁芯,信号幅度改变很小,但波形确有较大变化。不知这是为什么,可能B2不谐振,B2的磁芯是不是高 ...

调B2磁芯,波的形状变化大,可能是负载太重导致Q值太小,也可能是调到了倍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6V电源稳压很重要,稳压不好的,本振幅度就会变化!

用的是稳压电源,性能还行,所以电源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现在测量到的波形虽然是10MHZ的3倍频,但这个30MHZ的波形,受到了2次谐波的影响,造成了幅度起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稳压电源,性能还行,所以电源的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我觉得,最有可能的是现在测量到的波形虽然是10 ...

还有个可能是测量的示波器交流电源50HZ或其它的用交流供电的仪表调制了这个30MHZ的倍频载波幅度,这点一般不容易发现的问题被我们测量的时错误的忽视了!

楼主:
又与自激不期而遇。此接收机,在调试完直流工作点后(各谐振回路是先前就预调好的),加电就有输出信号,用示波器测最后一级中放的谐振回路处,发现这个信号是457KHZ的中频自激信号。断开混频级,自激就停止,接上就起振。在混频级的负载,中频谐振回路两端加一只电位器,并调整到无自激状态,可这时,信号放大与混频的作用也同时没有了。改为在混频管的集电极串联一只电位器的方法,调整这只电位器,竟然在17K多的地方自激才消除!这时,输入微小的信号(30.468KHZ发射机的晶振频率),可以正常放大,也不知有什么办法可以不用这只电阻,最起码不用这么大的阻值呀。

楼主:
今天上午与自激奋斗了两个小时,结果一无所获。

网友K:
1971浪费了。。。。。。用C1162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1971浪费了。。。。。。用C1162就好

现在发射机只组装了前面两级,后面的一级1971还没有考虑。目前来看这两级的工作很正常,高频输出功率应该在0.2W以上,甚至是可达到0.4W。后级的元件也是现成的,但装与不装,随进展情况再定吧。现在是正在想方设法地解决接收机的自激问题。

网友:
这个玩意不错

楼主:
唉,自认为设计的两级中放都用上了共发-共集级联电路,还用了大谐振电容,LC回路上机前还做了予调整,自认为稳定性应该是很好的。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两级中放上。中频自激,这都几天了,楞是没查出来根源所在。单级调试都好好的,但一级联就自激。使用了许多消除自激的手段,但均无效。现在,真有点束手无策的感觉了。管子的放大倍数也在正常范围内,一中放两只管子都是90,二中放的都是50,这四只管子都经过图示仪的严格测试,质量没有问题。各直流工作点也正常。我就奇了怪了。就这两个东东,还真搞不定。一加电,有时正常,有时就有输出,并且是中频467KHZ输出。

网友:
等你孙女玩得欢了,无委会会来不?

乡下应该不会来,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自认为设计的两级中放都用上了共发-共集级联电路,还用了大谐振电容,LC回路上机前还做了予调整,自认 ...

一中放两只管子都是放大倍数90,太大了点,50倍就够了!

楼主:
今天下午又与自激奋斗了两个小时,还是自激。唉,搞不定了。按楼上朋友所说,换放大倍数小的管子,可自激依旧呢。这个真不懂了,可能是印板设计的不合理吧。看来只有重新设计印板了。有一个现象,想不明白,冷机调各谐振回路都正常,可一加电,直接没有扫频曲线。难道说,三极管的结电容有这么厉害?难道说就那一点的直流电流通过中频变压器,就能使谐振曲线全无?

楼主:
总不应该怀疑共射共基电路性能不好吧?

网友L:
是否是后级的信号反馈到前级引起的呢?这个排版和屏蔽都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否是后级的信号反馈到前级引起的呢?这个排版和屏蔽都很重要。

朋友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并且也只有是这样的情况才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各级单独调试正常,一合调就不正常。但问题是两个,一个这自激现象不是一直存在,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无。二是我把所有的排除自激的手段几乎是都用上了,但就是排除不了。手段:在谐振回路上并联电阻(只有在并联的电阻小到这级没有放大作用时,自激才同时没有。故这个手段不成立);在管子的集电极与谐振回路之间加接电阻(只有电阻大到其上压降与电源电压差不多时,也就是已经没有电压加到管子上时,自激才消除,所以这个手段也不成立。在各旁路电容上加0.01的电容,不起任何作用。换β小的管子,不起作用。这样的现象,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真感到很奇怪。自激,我遇到了多了,但排除自激的手段咱也不少。但这次,这个现象,已经费了我八小时的时间,竟然还没有解决! 问题是没有找到根源,也没有想清楚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难道说,就这两级中频放大级,还要为其加两个屏蔽罩不可!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又与自激奋斗了两个小时,还是自激。唉,搞不定了。按楼上朋友所说,换放大倍数小的管子,可自激依 ...

其实给两三岁孩子做得遥控玩具,30米范围足够,一般玩具都是超再生接收,简单的多成功也很容易,嘿嘿,小孙女还等着玩那,别等到小孙女自己搞出来了,你这个外公可就只有脸红的份了。

网友L:
可以将其中一个中周的一组线圈两头交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其实给两三岁孩子做得遥控玩具,30米范围足够,一般玩具都是超再生接收,简单的多成功也很容易,嘿嘿, ...

啊,塞板,我想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超再生的机机我也试验过,灵敏度确实不错,但选择性也太差了些,在不小的一段频率范围内,它都照收不误,抗干扰能力不是一般地差,而是很差。当然,也不是什么军用设备,这样的性能还是可玩的。如果万一这次试验不成功,孙女要玩电动车时,就买一套现成的也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将其中一个中周的一组线圈两头交换试试。

谢谢朋友提醒。会不会是地线设计的不合理所致?

网友:
完全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说的这个我也想到了,并且也只有是这样的情况才能发生这样的现象。各级单独调试正常,一合调就不正常 ...

问题的根源有可能是(1)中周线圈Q值太高设计不合理,中周线圈Q值太高,中频放大器工作不稳定,容易自激;(2)中周匝数比是否合理,它影响的是前后阻抗变换作用,阻抗不匹配,放大器也不稳定,也是容易自激的(3)仔细核对一下中放外围原件参数是否有误,错误的原件参数形成正反馈也就是自激现象;(4)电源要用退耦电容,但一般没有什么改善效果的,调试时要冷静,心烦气躁可是调不好的呦!

网友:
再另外适当的降低接收电路电源电压或降低供给中放级电源电压,来判断是中放增益过高还是其它原件引起的反馈自激原因!